安卓手机摄像头,可否通过电脑访问?

楼主(2020-04-12):
理发器到了,早上一冲动,把头发搞了一通,然后悲剧了
用镜子看理发效果太费劲,而且有死角
用手机录像拍头,细节处基本略过,再定位太难了
是否可以在电脑上直接看手机摄像头呢?这样移动手机摄像头,可实时看到理发效果

网友:
找个女朋友

网友A:
笔记本电脑不是也有个摄像头吗?然后再接个显示器就好了。

网友:
你写个APP,直接透传。

网友:
这才是最正确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脑不是也有个摄像头吗?然后再接个显示器就好了。

要用手机的摄像头,手机摄像头可以调整位置,不同角度看理发效果

网友:
airdroid,现在不知道还支不支持

网友:
搜一个叫 IP Camera IP摄像头的 App, 应该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电脑使用手机摄像头,Android app: DroidCam

电脑使用手机麦克风,Android app: WO麦克风

网友:
用两个手机互相视频聊天啊

网友B:
QQ视频聊天,微信视频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QQ视频聊天,微信视频聊天

你用QQ视频和自己聊天么

网友C:
两个qq视频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qq视频一下不就行了

这招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