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ython 写了个riscv32I指令集仿真,初步可以运行

楼主(2020-04-12):
为了学习riscv32指令集,我花了几天时间用python 做了个实验仿真程序,由于怕我对指令集理解有误,发出来,大家一块看看改改,谢谢了!
我的python也是学了个入门,代码写得不好,献丑了哈
同时我用spinalHDL 写了个riscv32I针对FPGA的硬件实现, 希望感兴趣的网友参与( 前提是有verilog 和scala 语言基础)

下面是源程序和测试用的.bin .c 和反汇编文件

网友:
大神牛叉,,感谢分享

太高端,只能瞻仰

网友:
厉害  大神真令人佩服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我Python用了几年也不知道怎么设计仿真指令。。。只能仰望

网友:
只能仰望

网友:
真是塞翁失马啊,憋得这大神露出水面!

网友:
Python版单片机?

网友:
太高端,只能瞻仰

网友:
之前看到过有个600行PY实现RISCV虚拟机

网友:
lz,有vexriscv没必要重复造轮子了。

网友:
这要多厉害,才能写个仿真都是信手拈来?

网友: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仿真器里再写个python解释器

楼主:
@Eworm001  谢谢刘总,我的spinalHDL 还是在您的热心帮助下入门的,很是感激!

楼主:
谢谢各位网友的回复, 希望能在spinalHDL  riscv 上多多交流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网友的回复, 希望能在spinalHDL  riscv 上多多交流哈

在吗,可否加下联系方式,我也在学RISCV,最近在破解JTAG SMT3调试器用于在FPGA上实现RISC V

网友:
引用 楼主:
@Eworm001  谢谢刘总,我的spinalHDL 还是在您的热心帮助下入门的,很是感激!

共同进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吗,可否加下联系方式,我也在学RISCV,最近在破解JTAG SMT3调试器用于在FPGA上实现RISC V ...

一个FT232H breakout 板子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FT232H breakout 板子就好了

我用的FT2232H ,昨天刚把PCB弄出来,主要是想完美支持XLINX和DIGILENT工具,而且可以同时使用JTAG和UART,比较方便

网友B:
RAM 为什么分成 4个 Bank?
RAM_Bank0 = [0] * BUFF_SIZE
RAM_Bank1 = [0] * BUFF_SIZE
RAM_Bank2 = [0] * BUFF_SIZE
RAM_Bank3 = [0] * BUFF_SIZE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M 为什么分成 4个 Bank?
RAM_Bank0 = [0] * BUFF_SIZE
RAM_Bank1 = [0] * BUFF_SIZE

对应于指令的LB  LH  LW  SB  SH SW  的读写内存指令, 执行读写一个字节,半个字,一个字
LB LH 读取时 要注意符号扩展

网友:
太高端,膜拜呀

网友:
又见胡大侠现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