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电压力锅维修经验的给看看是什么毛

楼主(2020-04-12):
家里有两个美的机械式电压力锅均出问题了,帮忙分析一下故障原因:
1.第一个是可以工作,但是定时器不会回退,一直在煮。

2.第二个是定时器旋在低档不工作,一直处于保温状态,只有旋到最高几档才工作

网友:
压力锅一直在煮还是蛮危险的

网友:
你不是需要维修,需要的是换牌子,我们家的早就趴窝了

网友:
定时器触点发热引起塑料按压处轻微熔化,触点间隙变大了

网友:
这种质量的东西还不赶紧扔掉!

网友:
咋搞的?...都被禁止发言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