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移物联mqtt发送topic问题

楼主(2020-04-13):
我用m5stackc连接中移物联的平台,数据流里收不到数据。
我看她的说明文档 topic要发搭配$dp,但是这个怎么到我的数据流里面呢?

网友A:
void onenet_task(void *param)
{
   mqtt_client* client = (mqtt_client *)param;
   unsigned int val;
//use string //

    // unsigned char dup = 0;
    // unsigned short packedid = 0;
    // int qos = 0;
    // unsigned char retain = 0;
    int payloadlen=0;

    unsigned short json_len;
    char tjson[] = "{\"datastreams\":[{\"id\":\"power_current\",\"datapoints\":[{\"value\":%d}]},{\"id\":\"power_voli\",\"datapoints\":[{\"value\":%d}]},{\"id\":\"location\",\"datapoints\":[{\"value\":{\"lon\":118.78032,\"lat\":32.046055}}]}]}";//ce shi dian liu and dianya //
        char t_json[256];
    char *payload;
        int n=0;
// end of use string //
   while(1)
   {
        /**
         * Replace this *val* with real captured value by your sensor,
         * Here, we just use a rand number which ranges form 15 to 35.
         */
        val = os_random() % 20 + 15;

    n=val;
    memset(t_json, 0, sizeof(t_json));
    sprintf(t_json, tjson, (n+1),(n));//temp, humi location //
    json_len = strlen(t_json) / sizeof(char);

        // send byte to onenet //
        // char buf[128];
        // memset(buf, 0, sizeof(buf));
        // sprintf(&buf[3], "{\"%s\":%d}", ONENET_DATA_STREAM, val);
        // unsigned short len = strlen(&buf[3]);
        // buf[0] = data_type_simple_json_without_time;
        // buf[1] = len >> 8;
        // buf[2] = len & 0xFF;
        // mqtt_publish(client, "$dp", buf, len + 3, 0, 0);

                // for (int i = 0 ; i < len + 3; i ++){
                //         printf("0x%02x ", buf[i]);
                // }
                // printf(", len:%d\n", len+3);
            sprintf(topic_group, "$%s", "dp");
            printf("\r\njson string is = %s", t_json);
            printf("\r\njson_len:%d\n", json_len+3);
            printf("\r\nonenet opentopic = %s", topic_group);

            // topicString.cstring = topic_group;
            // dup = 0;
            // qos = 1;//1
            // retain = 0;//1
            // packedid = 1;
            //sprintf(payload, tjson);// string //
                        //payloadlen = strlen(payload);
            payloadlen = json_len + 1 + 2 ;//1byte type; 2bytes lenth oneNet need //
                        payload = (char *)malloc(payloadlen);

            printf("\r\nmemery = %d", esp_get_free_heap_size());
                if (payload == NULL)
            {
                printf("\r\nno memery = %s", "no memery");
                return;
            }
                        memset(payload, 0, payloadlen);
                        payload[0] = '\x01';                                                // type                //
                        payload[1] = (json_len & 0xFF00) >> 8;                // length   //
                        payload[2] = json_len & 0xFF;
                        memcpy(payload + 3, t_json, json_len);                // json     //
            // mqtt_publish(client, topic_group, (char*)payload, payloadlen, 0, 0);
ESP_LOGI(TAG,"onenet_task line 140\n");
fflush(stdout);
            user_send(payload,payloadlen);
            free(payload);
        gpio_set_level(BLINK_GPIO, 0);
        vTaskDelay((unsigned long long)ONENET_PUB_INTERVAL* 1000 / portTICK_RATE_MS);//500 tai kuai //
        gpio_set_level(BLINK_GPIO, 1);
        vTaskDelay((unsigned long long)ONENET_PUB_INTERVAL* 1000 / portTICK_RATE_MS);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onenet_task(void *param)
{
   mqtt_client* client = (mqtt_client *)param;

你好 ,这个没看明白 有完整的例程吗?

网友:
这个是以前自己学习esp32倒腾的项目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justahu/11212043接入onenet ;ali ;私有云;包含数据存储、ota升级、定时器、键盘、cjson、mqtt、wifi 操作、蓝牙操作,及连接nordic 蓝牙设备;使用的是vscode + platformio 硬件esp32 配网使用的是soft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