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工控机+电容触摸屏,品牌型号求推荐

楼主(2020-04-13):
在开发某些产品的时候,经常需要用到触摸屏来作人机界面,然而,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选用成品串口屏,然而,串口屏谁用谁知道,功能非常受限!!!

所以,我想用一台工控机,再扩展上电容触摸屏,用触摸屏一举三得:
1、作为输出设备,用来显示
2、作为输入设备,省略了键盘、鼠标(键盘和鼠标在产品中我是不能接受的)

然而,我没用过上面这种方案,现在想有经验的工程师帮忙推荐一下工控机的品牌型号以及电容触摸屏的品牌型号;

对工控机的要求:

1、工控机要迷你的(推荐树莓派啥的就算了哈),用一个开关电源供电,来电自动开机即可;

2、工控机操作系统装乌班图,然后搭建python,学习一下基于python的qt界面开发,这样的灵活性肯定不是几百元的串口屏可比;

3、工控机得有常用的外设接口,例如usb、hdmi、串口、以太网等;

4、该工控机能方便外接电容触摸屏;

对触摸屏的要求:

1、电容触摸型,10寸左右,分辨率暂不限制;

2、触摸屏能很方便接到工控机上,可以容忍安装驱动,然后就可以替代鼠标、键盘,要有中英文输入功能;

T宝上各种工控机,鱼龙混杂,请专家推荐一下,我想先买一套试玩。

谢谢各位!小弟在此作揖一个!

网友A:
建议上安卓,擦划、捏合、动画、拖动这些效果用python+qt很难实现。

网友B:
工控用电容屏?可靠性如何

网友:
最近看到一个,广州触讯电子出的,触摸电脑一体机。

网友:
工控 还是用电阻屏吧,电容屏  能抗的住工业干扰。

网友:
工控机,用电容触模风险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控用电容屏?可靠性如何

用在实验室环境,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上安卓,擦划、捏合、动画、拖动这些效果用python+qt很难实现。

安卓的话,还得开发安卓app,不想浪费这个精力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在实验室环境,问题不大

国内触摸屏以前用的武汉中显、广州大彩
工控机就多了

网友D:
研华的ARK嵌入式工控机

网友E:
非强干扰环境,普通UI操作,树莓派最合适了,为什么不考虑,难道是因为太便宜?

网友:
一般都是用I2C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强干扰环境,普通UI操作,树莓派最合适了,为什么不考虑,难道是因为太便宜? ...

树莓派,tf卡,读写寿命很不乐观;

如果用哪种板卡的树莓派,还得搞pcb,嫌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内触摸屏以前用的武汉中显、广州大彩
工控机就多了

触摸屏不是你说的那种串口屏,不用那种串口屏,要插在工控机,就能触摸的那种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树莓派,tf卡,读写寿命很不乐观;

如果用哪种板卡的树莓派,还得搞pcb,嫌麻烦; ...

如果成本没要求,有成品的控制器,用树莓派CM3的,论坛里之前就有一个推广的,接口挺全,可靠性一般也没问题。CM3底板成品也有很多种,按需求和价格选一下,不用自己做。

网友:
工控一体机,某宝一大把

网友:
网上很多带操作系统的工控触摸屏,也能跑win10

网友:
触摸屏一大把,不过电阻的居多

我们使用昆仑通态的电阻屏 10寸,wince系统 + qt 开发

也有linux系统的。接口基本上都有,但是hdmi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触摸屏不是你说的那种串口屏,不用那种串口屏,要插在工控机,就能触摸的那种屏 ...

与工控机什么接口?总线的?

网友F:
1、友善Linux板-500元,有乌班图完整版系统。
2、友善5寸屏,170元,电容屏,可以qt开发界面

1、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61626020605
2、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2985441032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友善Linux板-500元,有乌班图完整版系统。
2、友善5寸屏,170元,电容屏,可以qt开发界面

谢谢你的推荐,我刚刚看了下友善的产品,很有吸引力,在这我还想再多请教几个问题:

1.我看友善的板子支持qt开发,那么支持基于python的qt开发吗?

2.你推荐我的型号我看了下,好像不是他们配置最高的,我初次入手的话,想入他们硬件最高配的,能帮忙再推荐一下型号吗?

3.我看emmc存储,他们都是16G的,感觉小了点,之前玩树莓派用32G的tf卡,装完系统还行,再装一些乱七八糟的软件,16G感觉不够用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工控机什么接口?总线的?

不用大彩\迪文那样的串口屏,若用的话,我就不需要工控机了,类似他们的串口屏,需要串口发送指令,灵活性有点低

网友G:
深度比对过串口屏和触摸 一体机的工控机,当初的想法跟楼主 有点像,但是我们用在户外,选择的对比型号也是知名品牌,工控机前五名吧。

1、电容触摸在 电磁兼容测试环节非常容易故障,未定位是触摸 还是主板。
2、工控机主板防雷击浪涌能力普遍偏低。
3、三防功能要详测,因为 水汽,损坏过一块。
4、电阻屏如果用在户外也要注意高温时,触摸部分 鼓包导致失灵问题。在实验室测试 间断正常,户外耐久时,一段时间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深度比对过串口屏和触摸 一体机的工控机,当初的想法跟楼主 有点像,但是我们用在户外,选择的对比型号也是 ...

你最后用的什么产品?

网友:
串口屏,常见的那种,不说品牌了 ,有广告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友善Linux板-500元,有乌班图完整版系统。
2、友善5寸屏,170元,电容屏,可以qt开发界面

我刚刚咨询了下友善的技术,最高配是T4,但是,只支持c++来开发qt,不支持python;

网友:
你这个成本和串口屏相差太大了吧

网友H:
还不如用win工控屏幕,软件开发容易,维护成本极低,更不怕屏幕厂停产。放到实验室,软件出问题客户自己就重装搞定了。你弄个Qt,用户都不敢动,到时候维护你还得去人,就目前这个环境,出趟差一天补助500都往后缩!

网友:
还不如用win工控屏幕,软件开发容易,维护成本极低,更不怕屏幕厂停产,确实,window不是可以轻易替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不如用win工控屏幕,软件开发容易,维护成本极低,更不怕屏幕厂停产。放到实验室,软件出问题客户自己就 ...

说的很有道理,我找了快一天了,并没有找到满意的嵌入式主板;

你推荐一个质量好的品牌给我吧;

网友:
坦克、飞机上貌似都是电阻屏,电容屏可靠性不行

网友:
威纶通不香吗?

我现在基本上是威纶的死忠粉了,到处吹威纶~

网友:
x86主板不好么?

网友I:
有那种工控的小主板的,运行win10,再接个带触摸功能的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那种工控的小主板的,运行win10,再接个带触摸功能的显示器

X86主板,目前在关注一款,就是价格挺高的

网友J:
You have to balance between the price and perform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J:
You have to balance between the price and performance.

I get it, thanks a lot.

网友:
引用 网友D:
研华的ARK嵌入式工控机

研华挺出名的 几年关注过

网友:
研华的用在工业现场,很稳定

网友(2020-06-18):
我们强干扰,现在一直用电阻屏,电容屏基本没得考虑

网友:
我们公司做的10寸屏的X86的电容触摸平的电脑

网友:
工控屏,有需求,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