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运放测量正弦波电压,频率变化造成FFT测量不准确

楼主(2020-04-13):
如图所示,因为功放输出端的电压最高会到110V,电压衰减100倍,测量是用FFT  50K的采样率,采集1024个点,电压已偏置到1.65V
在实验中发现,单点频率比如100Hz 1KHz 10Khz 经过FFT测量后,电压经过系统校正,也可以接受0.02V,,频率在任何时候都没问题,千分之一误差,
但是当输入电压不变时,改变频率,比如从1K慢慢增加到10K,FFT计算出来的电压会忽高忽低,变动幅度很大,有好几V的误差,测量图示位置的电压,会跟随频率变化而降低
程序应该没问题,已经验证过了,把信号发生器接上测量,结果很准确,频率变化基本没什么影响,所以应该还是模拟电路这一块问题
请教大家,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呢?谢谢!

两种电路结果一样

网友A:
074主要是jfet输入,低噪声吧,换高带宽,高速,差分运放看看

网友B:
楼主,做FFT计算的前提了解一下
交流采集时,是需要跟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74主要是jfet输入,低噪声吧,换高带宽,高速,差分运放看看

对于这音频信号,这个运放应该没问题吧 换了一个OPA4134 带宽8M的高速音频专用运放,竟然发热,供电是土15V,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FFT计算的前提了解一下
交流采集时,是需要跟频的。

这个还真不知道啊,我感觉是硬件电路出了问题,我用信号发生器接入测试 就结果挻准的 但是接入差分电路衰减后,频率不变,测量时电压没问题,但更改频率,测量就不准确了,FFT模值换算电压时 那个系数就不准了

楼主:
补充图片: 只有CH4有信号输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不知道啊,我感觉是硬件电路出了问题,我用信号发生器接入测试 就结果挻准的 但是接入差分电路衰减 ...

也就是说,你采样要是信号的整个周期。否则就是会有很大误差。

网友D:
不是模拟电路的问题,是FFT本身的问题,请找关键词: FFT 栅栏效应 频谱泄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你采样要是信号的整个周期。否则就是会有很大误差。

谢谢,我修改程序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模拟电路的问题,是FFT本身的问题,请找关键词: FFT 栅栏效应 频谱泄露

谢谢,硬件没问题就行,我在软件上再修改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你采样要是信号的整个周期。否则就是会有很大误差。

我加了过零采样,但是感觉效果不大啊,FFT 开窗用的Hammin   为什么箭头处的电压会跟着频率变化呢,应该不变才对啊?,频率越高,输出越小

网友E:
示波器看波形了吗?输入信号有没有超运放的共模抑制能力?

网友F:
非整数倍请问你取哪个谱线算的幅值?需要校准的方法很多,如果你知道信号频率简单处理增加点数逼近整数倍然后DFT

网友G:
ADE9078/ADE9000,了解一下呢;干嘛要自己分立搭呢,国产的那两家表计量AFE,性价比也是超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看波形了吗?输入信号有没有超运放的共模抑制能力?

这个运放共模抵制电压最低有正负11V,分压电路取1%信号,所以即使Vpp<=330V以内  有效值大约117V吧, 共模电压都是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整数倍请问你取哪个谱线算的幅值?需要校准的方法很多,如果你知道信号频率简单处理增加点数逼近整数倍然 ...

我就是简单校下一下,输入电压1K 10V,然后FFT运算幅值出来后,再算出系数,这样的系数,在频率不变的情况下,输入电压还是比较准确的,频率变化就不行了,会随频率的变化而波动,就是在正确电压附近波动.应该就是上面坛友说的频谱泄漏问题,但是还没解决

网友H:
应该是运放选型不对,换个宽带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G:
ADE9078/ADE9000,了解一下呢;干嘛要自己分立搭呢,国产的那两家表计量AFE,性价比也是超高的。。。 ...

计量芯片频率范围不满足,我需要测量20-20K,0-120V的正弦电压,我大概看了几个芯片,采样2K以内吧,毕竟市电大多是50HZ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运放选型不对,换个宽带运放

目前我手里有TL074,TL084,有几个OPA4134音频专用运放,带宽8M的,装上竟然发热,供电正负15V,它的电压范围是正负18V,不应该发热才对

楼主:
用示波器查看波形幅度并没有跟着频率改变,fft测量用的103c8t6  采样点数最多1024,已经提高不了了,内存已经不够了,试了几种窗口函数,内存限制  窗口宽度也加不了了,准备换个内存大的再测试
平移后:

未平移:

网友I:
普通运放能当差分运放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普通运放能当差分运放用吗?

可以啊, TL072,功放上大量使用,这个带宽好像是120K左右

网友:
楼主,有相关FFT算法的资料能够提供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J:
8楼已经给足提示了。
实际上你要测准单点频率f的信号强度,做FFT的点数长度N应该满足 N=M*(Fs/f),其中Fs是采样率,M,N为整数。若使用基2的FFT,那N还要满足N=2^P,P也是整数。要是你的测量不是定频的,那这些数无论怎么取都无法让所有频率下都得到准确值的。可以尽量增大N以提高频率分辨率。或者换其他的计算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J:
8楼已经给足提示了。
实际上你要测准单点频率f的信号强度,做FFT的点数长度N应该满足 N=M*(Fs/f),其中Fs是 ...

现在就是单频测的比较准,全频范围不行,目前是先校准了几个常用的点,测试结果也还可以

网友(2020-05-15):
信号带宽影响,最近测试信号就遇到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