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i系统在进入串口中断时候卡空闲任务出来什么问题

楼主(2020-04-13):
移植ucosiii 系统, 如果串口中断不发送命令时候正常, 一旦发生命令就进入,系统就卡在空闲任务里,其他任务也不执行了,
什么原因请教下各位

网友A:
是不是死锁在某个锁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死锁在某个锁里了。

void  OS_IdleTask (void  *p_arg)  在这个函数里出不来了
之前使用stm32F103移植的MODBUS 发送接收都正常,换成STM32F407 就不行了,卡在上边的函数了,其他任务也不执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OS_IdleTask (void  *p_arg)  在这个函数里出不来了
之前使用stm32F103移植的MODBUS 发送接收都正 ...

Idle task本身就是CPU空闲的时候一直在跑的,是不会退出来的。
在切换task的时候如果发现没有需要运行的task就会跑Idle task,所以你需要判断一下为什么没有需要运行的task。原因的话可能是

CPU死锁在某个锁上,导致task一直被锁死
或者发生了某个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le task本身就是CPU空闲的时候一直在跑的,是不会退出来的。
在切换task的时候如果发现没有需要运行的t ...

仿真了几次实验, 在串口中断设置断点后发现卡在空闲函数里,
如果不设定断点,其他任务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