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LC:做为定位孔,焊盘的孔径是否能设置与XY尺寸相同

楼主(2020-04-13):
请问版主:一般XY尺寸必须比孔的尺寸大,这个我是知道的。但我想用焊盘的孔做为定位孔,XY尺寸是否能设置与孔的尺寸一样,如图所示。不知道这样设置是否违反工艺要求,如果出GERBER文件,制作出来的孔是否有问题?请解答,也请各位有过打样的坛友发表看法。

网友A:
可以的,我做螺丝孔就是这样的,一样大或者比内径小的话,做出来不是金属化槽

网友:
不要金属化过孔就不要勾选"镀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做螺丝孔就是这样的,一样大或者比内径小的话,做出来不是金属化槽  ...

你发的是pcb文档?还是gerber文档?

网友B:
固定孔我一直这样干,这样做出来的孔径尺寸非常准。

网友C:
我在keepout画圆,就不会做金属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孔我一直这样干,这样做出来的孔径尺寸非常准。

受教了,,原来还有两个坛友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keepout画圆,就不会做金属化

我在keepout画过圆,做非金属化孔,但感觉边缘很粗糙,尺寸不是很准

网友:
又学一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发的是pcb文档?还是gerber文档?

发的pcb,gerber 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