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喇叭驱动电路!

楼主(2020-04-13):
板子都画完了,发现少了个喇叭。
之前也没搞过啊,求个PWM控制的喇叭驱动电路,好像是8Ω的喇叭。LM386的工作温度不能到-40吧,这个就算了。成本不计,质量好点的就行。先行谢过!!

网友:
tda2030a 试试看

楼主:
电压太高,我我忘了说我只有个5V和3.3。
算了我还是老老实实加个DAC+功放吧。

网友:
富满的TC8002D看看,很多看戏机里都是这个做音频放大

网友:
D类功放啊,TI好像有支持PWM直接输入的

网友:
4890.     8欧一瓦正好。

网友:
搭车学习学习,前两天刚看了tda2882的电路

网友:
6楼 的WM8960看看

楼主:
看了arm上的资源,挤出来一组I2S+ISC。搞了个TAS2505IRGE,先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
?不PWM就行么,怎么i2s都搞上了

网友A:
PWM接个三极管,喇叭都超级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接个三极管,喇叭都超级响

pwm也可以吗,怎么转到功放的模拟输入啊?可以语音播报吗,PWM出来的音频效果具体是怎么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