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编码器/旋变时,有感霍尔型无刷电机角度闭环控制提高...

楼主(2020-04-13):
当电机部件系统中无编码器精确反馈时,无刷电机通过霍尔传感器完成角度闭环控制的分辨率可以达到多少度?目前视频中通过采集开关霍尔有感电机实现了30度。想提高电机角度分辨率,除了增加电机极对数,开关量变为模拟量霍尔、增加编码器或者旋变,是否还有其他更好方式。

目的:通过无编码器时霍尔有感无刷电机实现1度步进电机的功能,解决步进电机频响慢。

网友A:
foc肯定可以的

网友A:
当然要么用无感,要么就要用其他的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c肯定可以的

如果采用霍尔有感FOC的电流注入方式控制,就不需要增加编码器或者旋变了吧

网友B:
我觉得还是不要省这个钱了,还是用光编或磁编比较好。

当然,用HFI或是别的方法也是可以,但还是比不上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不要省这个钱了,还是用光编或磁编比较好。

当然,用HFI或是别的方法也是可以,但还是比不上编 ...

编码器之前都搞过,有时不能用编码器的场合就要通过其他好的方式处理,有感霍尔+FOC的HFI的方式应该可以,最近抽时间研究一下。

大神们如有好的资料发一下,目前论坛禁止搜索功能。

楼主:
如果采用STM32+FOC方式,使用库和写代码两种方式,哪个好一点。对于ST库开发FOC过程是看不到源代码的吧,都是封装好的直接调用。请大神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编码器之前都搞过,有时不能用编码器的场合就要通过其他好的方式处理,有感霍尔+FOC的HFI的方式应该可以 ...

还是要看你的具体应用是什么?
HFI也不是万能的东西,还得要求有一定的凸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要看你的具体应用是什么?
HFI也不是万能的东西,还得要求有一定的凸极性,就算用饱和的方式来制造凸 ...

1、货架电机产品大部门带的都是开关量霍尔无刷电机,其实模拟量霍尔/旋变等都是一个意思
2、用开关霍尔无刷电机带负载满足60rpm,空载时最慢能到多少
3、用开关霍尔无刷电机空载时最小角度分辨率能到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1、货架电机产品大部门带的都是开关量霍尔无刷电机,其实模拟量霍尔/旋变等都是一个意思;
2、用开关霍尔 ...

其实你可以把你的控制要求说清楚,大家才好建议。或者给个图片什么的,不用怕泄密。国内没有什么新鲜玩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FOC驱动的速度环控制,关键是速度的估算,这个是关键,什么FOC的都是大众技术。

你说的货架电机我不 ...

实际是两个指标,1个是最低运行速度指标;1个是控制角度分辨率指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是两个指标,1个是最低运行速度指标;1个是控制角度分辨率指标;

你是要做伺服控制吗?看你说什么货架电机,那应该是要带定位和速度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做伺服控制吗?看你说什么货架电机,那应该是要带定位和速度控制了。

如果是带减速箱,电机那里用 ...

1、磁编以前使用过,电磁环境不好时容易受到干扰,而且电机内部有了霍尔板,不想在单独增加编码器之类的板子;
2、电机带不带减速器只觉得了力矩和速度,我想解决的是不带外部传感器时优化角度分辨率闭环控制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1、磁编以前使用过,电磁环境不好时容易受到干扰,而且电机内部有了霍尔板,不想在单独增加编码器之类的 ...

这个不是一天2天的事,得慢慢研究,有了研究成果记得分享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一天2天的事,得慢慢研究,有了研究成果记得分享哈。

好的,采用霍尔有感的方式,主要是针对带载启动稳定,降低启动难度

网友C:
用步进电机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步进电机不好吗?

步进电机频响太慢

楼主(2021-10-17):
有刷电机+减速器+编码器实现速度环控制,效果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么用无感,要么就要用其他的编码器

项目用的有刷电机+减速器+编码器实现速度环控制,效果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不要省这个钱了,还是用光编或磁编比较好。

当然,用HFI或是别的方法也是可以,但还是比不上编 ...

根据项目用的编码器,256线,4倍频,还不错,如果需要精读要求更高的,可以用线数多的即可。

网友D:
现在用无感方式做foc的bldc伺服控制比较接近带编码器的效果了,不需要明显的凸极效应,不需要使用吵人的高频注入,表贴电机照样可用,这个应用场景很广阔的,只要3根马达线,用普通的2电阻或3电阻的常用无感foc控制器电路就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用无感方式做foc的bldc伺服控制比较接近带编码器的效果了,这个应用场景很广阔的,只要3根马达线,用普 ...

无感FOC的没有和编码器对比过,我们大部分项目均要求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