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3.3v或5v升170v的芯片用于驱动辉光管

楼主(2020-04-14):
如题有没有?最好是单电感不用变压器,价格便宜。看了别人做的模块好像都是变压器升压的,算了下5v供电下初级如果7—8圈,次级要2百多近3百圈,如果磁芯用er11.5,这个能绕得下吗?

网友A:
单电感直接升压芯片的mos要承受170多V的电压,这种升压DCDC基本是没有的。你的应用输出电流应该很小,做成反激输出电压还跟占空比有关,你次级用0.12的线绕个100T自己测试下马上就有结果了,不行再加。

网友B:
电荷泵升压,轻松到200V,之前用来驱动APD用。可以按APD电源为关键字搜索

网友C:
以前用555做过,34063也行,直接boost。电感量要够大,mos散热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荷泵升压,轻松到200V,之前用来驱动APD用。可以按APD电源为关键字搜索

这电路不叫电荷泵,而是倍压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感直接升压芯片的mos要承受170多V的电压,这种升压DCDC基本是没有的。你的应用输出电流应该很小,做成 ...

也是用罗耶电路?er11.5的磁芯0.12绕100圈就满了,主要是170伏电压也不低,在那么小的磁芯上面绕,耐压方面不好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荷泵升压,轻松到200V,之前用来驱动APD用。可以按APD电源为关键字搜索

倍压整流出来估计不行,电流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555做过,34063也行,直接boost。电感量要够大,mos散热要好

Boost到这么高电压,34063真的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3478 ???????

看了下这个芯片,外接mos管的,这个真能升到这么高电压吗

网友E:
之前自己做的一个12V升压150V的电路。

其中3483启动电压在8V左右,如果用3.3V 5V可以换一个别的boost控制芯片。
电感是一个抽头电感,用的铁硅铝磁环绕制的。
相关的论文可以参考这个:
https://wenku.baidu.com/view/522ddd8a960590c69ec37632.html
和ADI的AN-1126的应用笔记
http://www.bdtic.com/download/adi/AN-1126.pdf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自己做的一个12V升压150V的电路。

其中3483启动电压在8V左右,如果用3.3V 5V可以换一个别的boost控制 ...

这个看起来不错,这个电感大概几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看起来不错,这个电感大概几圈?

我用的125的铁硅铝环,初级18匝次级72匝。电感量初级22uH。
这个还是要根据输入电压 输出电流重新计算的。

网友F:
用带外置MOS的BOOST芯片,选个高耐压的MOS,整流用两个4148串起来。可以实现的。

BTW:
楼主之前绕变压器也是在搞这个项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125的铁硅铝环,初级18匝次级72匝。电感量初级22uH。
这个还是要根据输入电压 输出电流重新计算的 ...

嗯,不过缺点是外围元件多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带外置MOS的BOOST芯片,选个高耐压的MOS,整流用两个4148串起来。可以实现的。

BTW:

有外围比较简单价格便宜的芯片推荐吗?

之前是驱动VFD的比较简单。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外围比较简单价格便宜的芯片推荐吗?

之前是驱动VFD的比较简单。

er11.5  0.12的线只能绕100多,不要想了 。方案换电感耦合升压电路或反激,直接升压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er11.5  0.12的线只能绕100多,不要想了 。方案换电感耦合升压电路或反激,直接升压不行

嗯,网上见他们搞的好像也是用变压器升压起来的,但具体多大尺寸变压器看不出。ER11.5用线径细一些可能可以,我手上没有细线。

你这个曲线是什么?

网友E:
楼主是看到这这种小型的升压模块吗?

网友H:
又是辉光时钟?  这管子用一个少一个估计升值很多吧。 搜了下某宝有卖辉光管升压模块,如果只做一个的话买个模块得了。

网友:
看图片模块就是boost做的, 8腿电源芯片+开关管+电感,反馈电位器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看到这这种小型的升压模块吗?

就是这种,这个是你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又是辉光时钟?  这管子用一个少一个估计升值很多吧。 搜了下某宝有卖辉光管升压模块,如果只做一个的话买 ...

主要是个人想玩玩,什么都买,不如直接买个成品的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这个是你做的吗?

这个不是我做的。
他那个输出才10ma,变压器用的TTRN-060。
我是电子管用,10mA不能满足需求,才设计了一个12Vboost电路理论值100mA。
最近再搞一个12V@1A的DCDC隔离电源,弄完之后预计会把那个boost重做一下,做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我做的。
他那个输出才10ma,变压器用的TTRN-060。
我是电子管用,10mA不能满足需求,才设计了一 ...

把你的方案做成模块卖吧
用到的人因该还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我做的。
他那个输出才10ma,变压器用的TTRN-060。
我是电子管用,10mA不能满足需求,才设计了一 ...

请教下辉光管一般电流多大?没玩过不知道,想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下辉光管一般电流多大?没玩过不知道,想试试

一般大管2~3mA,小管1mA左右。
如果一个时钟6个管,保守估计还是20mA以上的电源。
当然也可以串电阻调小电流,就是会暗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大管2~3mA,小管1mA左右。
如果一个时钟6个管,保守估计还是20mA以上的电源。
当然也可以串电阻调小 ...

哦,谢谢!看你挺熟悉的,你不是做相关产品的吧?想买几个管,有什么推荐?:)

网友:
3843+外接mos就行了,普通的boost结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谢谢!看你挺熟悉的,你不是做相关产品的吧?想买几个管,有什么推荐?:) ...

也是之前自己玩的时候研究的。
这种管子现在基本上没有全新的,大部分拆机或者库存件。
立式的IN14 IN18
卧式的IN12 QS30
基本上都是这几款。

网友:
这些老古董也就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是之前自己玩的时候研究的。
这种管子现在基本上没有全新的,大部分拆机或者库存件。
立式的IN14 IN18

有些价格贵,50-60一个,一套6个下来,要三百多。想找些二三十的玩玩看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些价格贵,50-60一个,一套6个下来,要三百多。想找些二三十的玩玩看下:) ...

我手上到是还有几个NH-4,感兴趣的话可以私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到是还有几个NH-4,感兴趣的话可以私信我。

百度了一下,没找到这个资料,这个有资料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百度了一下,没找到这个资料,这个有资料吗?

您看一下这个网站能打开吗
http://www.tube-tester.com/sites/nixie/data/in-4/in-4-sh2.ht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看一下这个网站能打开吗
http://www.tube-tester.com/sites/nixie/data/in-4/in-4-sh2.htm ...

能看到

网友:
算算功率就知道电感或者变压器需要多大的了,不会太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Boost到这么高电压,34063真的行吗?

34063没问题,曾经搭配倍压升到过400V左右,不加倍压200V没问题
电感体积不能选太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4063没问题,曾经搭配倍压升到过400V左右,不加倍压200V没问题
电感体积不能选太小的 ...

求个电路,这么高电压,34063需要外扩三极管吗?还有电感选用多大?谢谢

网友:
还是VFD好玩一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求个电路,这么高电压,34063需要外扩三极管吗?还有电感选用多大?谢谢

搜搜某宝的模块参考吧。

网友I:
34063专门干这个的 - -

可以网上搜搜别人做的辉光管的电路,有个大神专门做辉光管时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搜搜某宝的模块参考吧。

某宝只有实物,没有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34063专门干这个的 - -

可以网上搜搜别人做的辉光管的电路,有个大神专门做辉光管时钟的。  ...

有个电路参考一下吗?谢谢

网友I:
https://zhuanlan.zhihu.com/p/37213569
http://chuangkoo.com/project/127

网友:
34063可以  需要外接推挽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https://zhuanlan.zhihu.com/p/37213569
http://chuangkoo.com/project/127

网友:
灯管背光驱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