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盘不在导线中间是否科学

楼主(2020-04-14):
请高手指点
如上图中,导线不能从正中间通过焊盘,而是有点偏,这样是不是不允许的?
两个器件,不一样宽,怎么处理比较合适?中间对正还是一边对正?

网友:
可以这样走线,但最好是元件的出线位置是平衡的,这样焊盘外缘的布线部分拉力也是相同平衡的。

网友A:
工艺角度:

两边焊盘不一样大, 吸热的也就不一样大, 也就是温升不一致,  如果温升不一致差距很大,  则可能产生立碑, 器件偏移等.

但是,现在主流SMT工厂 回流焊都是至少上下8温区,  温升不一致的问题基本能避免.

结论就说,如果能保证两边一样大, 那最好.  如果不一样, 只要试产没发现问题, 也就不用管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角度:

两边焊盘不一样大, 吸热的也就不一样大, 也就是温升不一致,  如果温升不一致差距很大,  则可能 ...

谢谢,我去做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