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本安防爆的通信隔离方案

楼主(2020-04-14):
仪表需要符合本安设计,听其他工程师说通信隔离方案会受到很大限制,但问题是他也没有告诉我所以然。
比如:我看原先设计都是利用高速光耦,听他说可能电容隔离不能用? 是因为电容储能吗?还是因为间距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受限于PCB面积,我想使用尽可能小的隔离器件,目前想利用 GMR效应的隔离器件,是否能满足设计要求?

有坛友对防爆设计笔记熟悉的吗? 知道依据来源吗? 谢谢!
如果能推荐一些技术方案就更感谢了! 主要是DO,ADC,DAC,RS485的隔离。

网友:
光耦隔离或磁隔离。没做过防爆认证,同事做的,居然过了。

供电电源买个隔离器,价格不菲。

网友A:
本安主要是要考虑能量不能集中,与隔离方式没有关系。板上的任意两点短路不能达到点火的条件,所以电容、电感都要取小。

网友B:
电容都不能大,电源处处加电阻限流,上次天线还让我加了稳压管.我搞不懂

网友C:
我每年要搞几个安标,我们可以聊聊合作。
GB3836 共计20本资料,不是专业做本安防爆检测和设计的,你很难看懂。觉得看懂了也不知道怎么做!觉得按规范做好了,实际送检时又是另外一套玩法…总有一条适合你……嘿嘿

网友D:
标准上没看到过限制电容隔离的。 本安我觉得注重能量限制,比如总电容,总功率,热散耗功率,障电流,短路电流。供电电源就是隔离栅设计。跟具体使用什么技术实现没有太大关系吧。还是看下标准 ia ib的要求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准上没看到过限制电容隔离的。 本安我觉得注重能量限制,比如总电容,总功率,热散耗功率,障电流,短路 ...

tkx.
我在看看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都不能大,电源处处加电阻限流,上次天线还让我加了稳压管.我搞不懂

我大部分看到的资料也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安主要是要考虑能量不能集中,与隔离方式没有关系。板上的任意两点短路不能达到点火的条件,所以电容、电 ...

那么所有的隔离方式应该都是可以的。

网友E:
电容隔离不行,防爆所不认

网友:
因为隔离电容要耐压500V甚至1500V 60S 泄漏电流要小于5mA,还要1KV绝缘电阻大于10M欧(好像是10M),每台出厂设备都要做一次耐压,而这么高耐压的电容容值很小,那你通信就要用很高的频率,传输距离也做不了多远。我们公司全部用成品的隔离模块。就是贵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隔离不行,防爆所不认

能说说为什么吗? 那么ADI的磁隔离呢? 或者GMR效应的隔离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说为什么吗? 那么ADI的磁隔离呢? 或者GMR效应的隔离芯片?

磁隔离,光隔离,GMR都可以通过认证,唯独电容方式的隔离器件不可以,电容的存在导致隔离前后电气联系。
曾经用过TI的隔离放大器做本安设计,被打回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说说为什么吗? 那么ADI的磁隔离呢? 或者GMR效应的隔离芯片?

补充一句,光隔最容易过认证。磁场方式的隔离的器件,内部集成的线圈参数(电感)不一定说得清楚,能否过认证要看防爆所心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每年要搞几个安标,我们可以聊聊合作。
GB3836 共计20本资料,不是专业做本安防爆检测和设计的,你很难看 ...

加个微信聊一聊吧

网友:
归根结底都跟能量有关系,只要能量能传递过去的隔离防爆都不认的,本安的本质就是在所有的端口处加安全栅,限制住电路板上的极限能量

网友:
看你的类别了,I类的好做,隔离都是用的光耦或者ADUM1201这种的,II类的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补充一句,光隔最容易过认证。磁场方式的隔离的器件,内部集成的线圈参数(电感)不一定说得清楚,能否过 ...

非常感谢!
这下子明白很多了!

网友(2021-11-29):
ZLG或者金升阳的通信隔离模块好过煤安认证吗?

网友(2023-09-06):
引用 网友C:
我每年要搞几个安标,我们可以聊聊合作。
GB3836 共计20本资料,不是专业做本安防爆检测和设计的,你很难看 ...

你好 想跟你学习交流一下 我 也从事的是煤矿设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