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国产的SPI转PHY芯片吗?

楼主(2020-04-14):
目前用的是DM9051

网友:
南京沁恒

楼主:
谢谢,质量和性能怎么样?

网友A:
W5500算国产的吗,最近再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W5500算国产的吗,最近再画板

这家公司,似乎连正规的中文主页都没有。

感觉不太正规啊,有点忐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W5500算国产的吗,最近再画板

韩国的,wizn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W5500算国产的吗,最近再画板

思密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W5500算国产的吗,最近再画板

韩国的,能用但可能会有bug

网友:
沁恒的网口没用过,用过PCI转串口的,性能一般

楼主:
到底哪颗芯片的功耗最低啊?

网友:
都带phy,工号不可能低啊

网友(2020-06-02):
沁恒的一直在用 ch563Q,还行 ,有些问题你得想办法克服

网友:
W5500还可以,也比较简单,用过这个做热敏打印机的以太网通信,速度也能保证

网友:
应该是找spi接口的mac+phy?

网友:
CH395Q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