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能忽略环境光对红外感应影响

楼主(2020-04-14):
目前搞一个给皂机,放窗口边,早上,中午,晚上,感应距离变化很大,接收用的是黑色接收二极管   用了红外滤膜没什么效果

网友A:
滤光片,限制杂散光波长影响
光阑,限制杂散光进入的角度
。。。

网友B:
再搞一路,差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搞一路,差分

这还真是个好办法,类似手机的多麦克风消除背景噪声,有机会搭个电路测试一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光片,限制杂散光波长影响
光阑,限制杂散光进入的角度
。。。

光阑 感觉好复杂.....

网友C:
用载波的或者激光的

网友:
红外光调制解调处理。

网友D:
加调制,接收隔直就完了

网友:
参考遥控器,直接调制。

网友:
楼主说的是人体红外感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载波的或者激光的

现在发射的是38K的pwm

网友:
发射调制,接收带通

网友:
调制编码呀,脉冲式的输出  对面脉冲式的输入再加一级带通滤波  搞定

网友:
差分抑制背景噪音挺好

楼主:
刚才拆了网上买的,阳光下和室内基本一致,用了个运放,发送是300ms左右低,然后80us的一个高电平

网友E:
给个拆机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个拆机照片看看

拍不到线路的

网友:
调制解调NE567

网友:
底噪先测量,再测量自己发射的

网友:
调制解调。另外,夏普一堆专门的红外测距传感器

网友:
为什么不用现成的一体化接收头来做,成本考虑?

网友:
黑色接收管外面套一个不透光的黑色胶管,只有这个方向的光能接收到。

网友:
这种应用有现成的芯片,发射的红外是调制过的,你找找看。

网友:
发射方波,接收用电容隔离直流后,再放大。我们做红外光栅就这样的,距离0.05-1米的都做过,大太阳的时候放窗边,不是直射都可以用,当然室外阳光直射还是不能用

网友:
一般市售的红外对于强大的阳光貌似都不易处理。

楼主:
市场上的不加调制,不是在阳光直射下,距离基本不变

网友:
阳光直射怎末调制,滤波,也无解的吧

网友:
调制有用,但也有限。阳光直射也是饱和。商用的是要加角度光栏的,材料是透红外的塑料,降低阳光直射的影响。

网友(2020-07-21):
引用 网友D:
加调制,接收隔直就完了

加调制的话是不是发射那边需要编码?那接收那边呢?

网友:
兄台解决了没有?我最近也在搞红外给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