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通过stm32F105搞一个usbcan兼容ZLG

楼主(2020-04-14):
最近接到个活动,要stm32F105搞一个usbcan兼容ZLG。以前没搞过,毫无头绪,希望有前辈能指指路。感激不尽

网友:
需要usb驱动才行,这个不知道和上位机的通信协议呢

网友:
需要破解usb协议,剩下的就是时间问题了。

网友:
做个函数接口相同的动态链接库就可以

网友:
论坛里至少有两个人做过

网友A:
楼主是要做这种么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e49e8fq6ea3
兼容周立功,看你要兼容到什么程度了,可以通过导出相同接口函数的D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要做这种么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7385961.0.0.4f1a3164rLRtmr&id=60125044631 ...

你好,请问这是你做的那个产品吗

楼主:
今天尝试用总线抓包工具对比数据

can采集的数据

这是抓包的结果,红色部分是can报文 8字节的数据域名,蓝色部分应该是 时间戳  id等,但是蓝色部分好像对不上,这个是不是要破解他的协议?

网友B:
看来楼主真的是新人了。canbus部分还是比较简单易懂的。

重点是单片机和电脑的通信,你的先搞定通信协议才行,不然就是抓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真的是新人了。canbus部分还是比较简单易懂的。

重点是单片机和电脑的通信,你的先搞定通信协议才 ...

是的啊 之前没搞过usb这东西 stm32是玩好久 就是了

楼主:
是否有点参考的例程???感激不尽!

网友C:
直接买个现成的吧,好一点的三、四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个现成的吧,好一点的三、四百

想跟现有的板子结合,还有485和其他的,工控机就要用一个usb 用一个软件

网友(2020-06-08):
我记得stm32f103还是啥的是不是usb和can不能同时用啊?

网友:
4年前用F105做过一个,兼容周立功,自己写DLL替换

网友:
请问stm32的can怎么做到接收不丢帧,我现在就是中断里只缓存,其它地方处理,但是还是会丢失数据。优先级设置也是最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