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系统电源DC-DC过不了EMI,咨询一下有没有优化方案?

楼主(2020-04-14):
如下图: 现在用的DC-DC芯片 AOZ1284,

传导能过.辐射过不了, 如下图: EMI摸底辐射的图, 超标挺多的,

现初步定位就是这一块电路的问题, 改过好几种方案, 效果不明显, 把这块电路用7805替换, 免强能过, 但系统电流大些
就必须得用DC-DC了
现咨询一下大家有没有优化方案指导一下

网友:
DCDC输入线套磁环效果不错的

网友:
共模电感,还有布线注意

楼主:
补充: 输入有专门一块小板, 板上有磁环, 共模电感, TVS管
现在只有辐射过不了

网友:
有专业这样的整改公司或个人,EMC这块不懂。

网友A:
抄一段话给你试试。A  10Ω  resistor  placed  between  LX  and  BST  cap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to reduce SW spike voltage.

网友B:
NPN管做个有源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抄一段话给你试试。A  10Ω  resistor  placed  between  SW  and  BST  cap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to ...

有换过其它DC-DC芯片, BST引脚有串一个10R电阻的, 去摸底效果相差不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换过其它DC-DC芯片, BST引脚有串一个10R电阻的, 去摸底效果相差不很大

那再在lx输出对地并rc吸收试试。效率低点,也许会改善。另外C8是液态铝电解吗?自己测的话可以用测纹波的方法用示波器的FFT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NPN管做个有源滤波

现打算输出加LC滤波试试, 但去摸底一次比较麻烦, 想多效备几种方案评估后, 再去试

网友:
也要看具体的用料和PCB走线,包括电感和电容的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再在lx输出对地并rc吸收试试。效率低点,也许会改善。另外C8是液态铝电解吗? ...

贴片的铝壳电解电容, 不是固钛电容

网友:
花点钱,加个直流滤波器

网友:
二极管加上RC试一下,重点是PCB布线和地平面

网友C:
看PCB Layout,电感类型,输入输出加共模,再不行就上屏蔽大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贴片的铝壳电解电容, 不是固钛电容

不太给力,纹波电流压不住吧,得加个大容量的陶瓷。上固态的话还得加tvs或者耐压余量留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PCB Layout,电感类型,输入输出加共模,再不行就上屏蔽大法。

超标频段主要集中在1M以下的, 屏蔽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给力,纹波电流压不住吧,得加个大容量的陶瓷。上固态的话还得加tvs或者耐压余量留够。 ...

有额外加上10uF的0603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标频段主要集中在1M以下的, 屏蔽没什么用

输入加个差模电感,组成CLC滤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额外加上10uF的0603电容

10uf/0603,额定电压6.3,用在5V上面容量所剩无几了吧。不过应该还有别的原因,布局、布线、负载。

网友:
用7805都才勉强能过,说明其他地方也有问题吧,光改这一块可能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标频段主要集中在1M以下的, 屏蔽没什么用

辐射不过关还是屏蔽更有效,屏蔽良好接地

网友:
测试机构一般有整改团队,找他们负责或咨询,比较快。在这里瞎猜效果不好。

网友D:
这种比较简单,如果搞不定可以扔给我,免费。

网友E:
想起以前一个经历,搞EMI,过不了,研发在检测那里现场改,我几个在外面和检测员聊天,没一会儿,研发的同事说改好了,进去一看,还真降下来了。然后检测员说了一句,你怎么把磁环安在我的探头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起以前一个经历,搞EMI,过不了,研发在检测那里现场改,我几个在外面和检测员聊天,没一会儿,研发的同事 ...

这经历真是笑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比较简单,如果搞不定可以扔给我,免费。

稍微指导一下整改的方向,谢谢

网友:
输入或输出加共模电感,D1两端加RC吸收,优化SW节点长度,开关环路面积

网友:
引用 楼主:
稍微指导一下整改的方向,谢谢

整改方向楼上各位都已经讲过了,主要就是接地问题。3点接地,保证回流路径的完整。18655在汽车电子里面算是最低的标准,并不需要在前面加那么多东西。你这个CE通过了吗?

网友:
Change R8, Lower the switching frequency from 1MHz to about 600KHz.

网友:
MATK EMC DC-DC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起以前一个经历,搞EMI,过不了,研发在检测那里现场改,我几个在外面和检测员聊天,没一会儿,研发的同事 ...

幽默了一把!

网友F:
EMC 我经验多   给你几个建议  1.更换成屏蔽电感    2如果DCDC 是外部MOS 可以考虑适当的增加G级的电阻大小(不能太大 不然死区不好控制) 3. 你的辐射很可能是输入端电源线变成天线了   电源线靠近设备端 扣磁环(绕两圈), 再不行 电源线的入口增加共模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F:
EMC 我经验多   给你几个建议  1.更换成屏蔽电感    2如果DCDC 是外部MOS 可以考虑适当的增加G级的电阻大小 ...

输入电源线上有加共模电感,还加了磁环, 现在传导是过了, 就是辐射超标挺多的,DC-DC是内部的MOS
不过我们整个系统用了3片的DC-DC芯片(同一型号的), 一路系统供电 稳压5V, 另两路DC-DC输出后驱动两个变压器,变压器是有加磁屏蔽的

网友:
确定dcdc的layout布局与规格书推荐一致。在输入输出电源轨就近加磁珠或共模电感。电感前面对地加RC吸收(慎用!会降低效率)

网友:
大胆推测DCDC的频率落在40k左右,看起来都是40k的倍频。

网友:
楼主你这个你连LAYOUT都不贴出来,别人很难给你太好的建议。
另外你这个摸底是后面带阻性负载还是真实功能部件了也会不一样建议。
还有你连输出负载多大都不说明,0.5A和5A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你遮掩太多了,别人没有什么办法给你实用的建议的。实际上类似的电路,网上已经有很好的的设计建议,善用搜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