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打印机,要同时联1个win10 PC, 和2个win7 PC,和1个win XP?

楼主(2020-04-14):
大家好,
怎么做, 可以让 一台打印机,同时联1个win10 PC, 和2个win7 PC,和1个win XP PC;
意思就是,直接在电脑上打印EXCEL 或pdf, 不用U盘 copy到直连的电脑;

网友:
打印机连一台电脑上,然后网络共享

网友:
直接将打印机连接到路由器,网络打印不香嘛

网友:
简单点就买个打印服务器,网口插路由器,USB口插打印机
或者买个带打印服务器功能的路由器也可以
我是用的斐逊K2P,自己加了USB接口,USB接打印机
路由器刷老毛子的华硕固件,带打印服务器功能。
这样只需要要路由器和打印机在线,局域网内的电脑都可以打印

网友:
无线网络打印机不好用吗?

网友:
二楼说的最可行,其他的要折腾一些

网友:
打印服务器

网友:
买带网络接口的打印机就行了!

网友:
打印机分配一个IP地址,局域网内的都可以直接打印。

网友:
最好买个打印共享盒子吧

网友:
直接挑个支持网络打印的打印机就好了,不要用共享,不好用

网友A:
要是家里用,随便什么都行,要是公司,还是直接买带网口省事,不然过几天这个连不上了,那个打不了了,烦都烦死

网友B:
兄台,这里是专业电子论坛,您是怎么找到这的,还混到金牌会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家里用,随便什么都行,要是公司,还是直接买带网口省事,不然过几天这个连不上了,那个打不了了,烦都 ...

我们公司 我就买了个打印网络服务器 usb 插上  网线插上,OK了 万一碰到打印不了了,告诉他们 把那个小盒子 电源拔掉,重新插上。从此以后没人找我了,

网友:
打印机接路由器上不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买个网络打印机省事省心。带网络打印服务的路由器不好用,经常打不了,折腾

网友:
买个带wifi的打印机就行了,特别方便。

网友:
我是搞了个安卓盒子刷linux.装cups.稳定得一逼。支持手机直接打印。同时挂了台激光,还有台开票针打。

网友:
买个可以直连WIFI的打印机即可,如果不能直连就需要一个无线路由器了

网友:
18楼城会玩,搞了个安卓盒子刷linux.装cups.稳定得一逼,支持手机直接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台,这里是专业电子论坛,您是怎么找到这的,还混到金牌会员?

我也是经常来逛的, 不是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