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没有碰到1302时钟芯片走得快的问题?

楼主(2020-04-14):
我们公司的一款产品用到了HYM1302Z,做的产品一批货里面,测试100个产品,其中有三四个1302时钟走得快,它走一分钟,实际上指过去了20s左右.做过的排查措施如下:
1.用示波器测试1302给MCU的数据,和MCU读得的数据一致. 走得快的确实是mcu从1302读的的数据就变化的快,仿真看到的秒实际变化的就快.
2.给这个走得快的板子换一个以前的1302芯片,这个板子时钟就走的正常了.换一个直插的晶振(板子上用的是贴片晶振),时钟也能走得正常,在换晶振的过程中,发现把原来的晶振烫热,时间也能走得正常,晶振温度下去后,时钟走得又快了
3.把这个走得快的板子上所有的和时钟芯片相关的元器件,和另一块正常板子1302电路的元器件互换,两个板子上的时钟还都能走得正常.
4.把这个走得快的板子上时钟芯片换到另外一个产品的板子上,另外一个产品的时钟也能走得正常.
5.把法拉电容的电全部放掉,刚上电时钟走得快,等上电1分钟后,时钟也能走得正常

现在实在被这些现象搞蒙圈了,不能确定到底是谁的问题,我领导就说我的程序有问题,没有和时钟芯片配合好;根据第一条测试我觉得自己的程序没问题,不知道大家怎么认为.请帮忙分析一下  多谢!!!
电路图如下:目前出问题的板子都用的图有(1),其他型号的板子都用的图(2)

网友:
先排除一下32k晶体的问题

网友A:
跟DS1302什么关系?ds1302必需6pf的晶振配6pf电容,不然非常不准。

网友:
有走的快的问题也有走的慢的问题,与那两个电容有关,不过精度不会很好,不是快就是慢,误差无法避免。

网友:
用有源晶振试试

网友B:
  我最近也碰到一个奇怪的事情,一个PCB重画的时候,加了CR2032电池,RTC芯片加入了3V-5V适配电路(在其它PCB上已用过这个适配电路),布局略微改动了一点点(面积大了,就把元件位置稍微调整了一下),新PCB做了两块样品,均出现串口通讯9600bps无法通讯(能收到触摸屏信号,无法更新触摸屏信息,但使用USB串口模块读取信号是正常的),RTC芯片不能读写,最终查明是板子上某芯片驱动程序的问题。
  因此,出现一些无法理解的异常时,是有可能和程序有关的,我觉得硬件也有可能导致差异,但不应该有成倍的差异那么大。

网友:
两个6pf电容不需要,晶振要用6pf的晶振

网友:
您真会开玩笑

网友:
晶体(不是晶振)的质量问题,或者是焊接工艺问题。

网友C:
晶体焊接或者贴装过程中内部键合点松脱了,造成晶体工作在谐波频段。

网友:
1302只是根据晶体频率做分频做分频,只要晶体准确,它就准确,所以还是要查晶体问题,国产从8025内置晶振的大量使用啊,可以考虑,或者DS3231,年误差不到1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DS1302什么关系?ds1302必需6pf的晶振配6pf电容,不然非常不准。

说是和DS1302兼容,匹配电容是用的6pf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体焊接或者贴装过程中内部键合点松脱了,造成晶体工作在谐波频段。

你这个晶体是指1302芯片内部的晶体吗?但是把这个芯片换到另一款板子上去,另一款(不是这个出问题的产品)板子的时钟就走的正常

网友D:
1302内部有补偿寄存器吧,实在要准的话,打开秒定时输出,校一下时钟精度。实在要高,用温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02内部有补偿寄存器吧,实在要准的话,打开秒定时输出,校一下时钟精度。实在要高,用温补的吧 ...

主要是有的板子实际才20秒,芯片就跑了60秒了,差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有的板子实际才20秒,芯片就跑了60秒了,差的太多了

差这样大,主要查晶振,用示波器表笔打到X10档位,可以看晶振引脚波形是不是32.768的正弦波。注意晶振两端,可能只有一端才能看到波形,另一端信号太弱,点上去就可能停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是和DS1302兼容,匹配电容是用的6pf

晶振的负载电容(好像是这个词)也需要是6pF的,普通的都是12.5P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碰到一个奇怪的事情,一个PCB重画的时候,加了CR2032电池,RTC芯片加入了3V-5V适配电路(在其它P ...

你这个明显是你某个器件的驱动,影响了很多模块程序的运行,比如你的串口通信,还有触摸 ,还有其他的,我这个1302 驱动程序用在另外一款产品上批量好几年了,1302也没出现过我提到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的晶振外壳没接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晶体是指1302芯片内部的晶体吗?但是把这个芯片换到另一款板子上去,另一款(不是这个出问题的产品)板 ...

你的1302里面有晶体?你知道什么是晶体什么是晶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1302里面有晶体?你知道什么是晶体什么是晶振不?

你是说晶振里面的石英晶体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晶振里面的石英晶体

你所说的晶振其实是晶体,晶体和谐振电路构成晶振。懂了吗?另外你连1302里面有没有晶体都不知道,还怎么调试时钟电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明显是你某个器件的驱动,影响了很多模块程序的运行,比如你的串口通信,还有触摸 ,还有其他的,我这个 ...

  我的PCB这次改版之前一直用的好好的,一点异常都没有,产品一直正常出货的,改版了之后出了一堆问题,当时都有点蒙了,没怎么大改啊,都是有把握的小改动,怎么会出这么多问题呢?最后使劲查使劲查,是RTC模块驱动(时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所说的晶振其实是晶体,晶体和谐振电路构成晶振。懂了吗?另外你连1302里面有没有晶体都不知道,还怎么 ...

哦,懂了,多谢指点,示波器直接测试晶体的两端,发现也测不出上面网友说的方波

网友:
现在好点的时钟都与互联网同步的

网友:
1302不是强振荡,示波器测不出波形的,说波形的都是没测过甚至没用过1302的,拿这个振荡电路当单片机振荡电路呢。

网友:
总之,时间精度只跟晶振和电路布线的分部电容环境温度环境条件有关

网友E:
1302 做产品?  这时间也太马虎了吧

我这边弄时钟我就选型 DS321SN    我不能让人有槽点说时间不准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302 做产品?  这时间也太马虎了吧

我这边弄时钟我就选型 DS321SN    我不能让人有槽点说时间不准什 ...

其实我们这个时间要求不是很精确,因为我们的产品还有一个wifi模块,我们每天通过模块同步一次网络时间来校准的,这个产品要不是有的客户要求掉电时间还继续走,都可以不用时钟芯片的,用没MCU的定时器跑秒,一天校准一次准多了

网友:
既然有wifi,那就得到误差以后每天修正吧

网友:
你需要的是是  内置XT的RTC

网友:
STM32的时钟跑的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1302 做产品?  这时间也太马虎了吧

我这边弄时钟我就选型 DS321SN    我不能让人有槽点说时间不准什 ...

我都是用rx8025,觉得贵可以换但是时间不准不要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