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imx8 2xA72+4xA53目前是否成熟?

楼主(2020-04-14):
不同于imx8m 的4xa53,imx8是2 a72+4a53.带3个can控制器。
我们知道imx8m 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怎么火起来,最重要的我一直不明白为毛他不带can控制器。
imx8 现在有3个can控制器,还有2个a72大核。就是不知道这么目前可靠性怎么样?有了解的朋友聊一聊/

主要区别见链接https://www.nxp.com/products/pro ... cessors:IMX8-SERIES

网友A:
楼主是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用在什么场合

准工业,工控领域

网友B:
imx8m面向工业应用,imx8和8x是面向汽车电子。可靠性不用怀疑,后两个我这边已开发了一年,今年imx8x项目就要量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mx8m面向工业应用,imx8和8x是面向汽车电子。可靠性不用怀疑,后两个我这边已开发了一年,今年imx8x项目就 ...

imx8接网络摄像机,做人脸识别算力够么?-40度室外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C:
imx8接网络摄像机,做人脸识别算力够么?-40度室外环境。

不清楚人脸识别算法的复杂度是多少,但我这边应用是四路720P高清摄像头做全景拼接,低温试验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imx8m面向工业应用,imx8和8x是面向汽车电子。可靠性不用怀疑,后两个我这边已开发了一年,今年imx8x项目就 ...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imx8m面向工业应用,imx8和8x是面向汽车电子。可靠性不用怀疑,后两个我这边已开发了一年,今年imx8x项目就 ...

面向工业却不带can这个我一直不理解为何。

imx8 是双核a72 + 4核a53,带3路can。 这个更符合我要求,就是目前没什么人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向工业却不带can这个我一直不理解为何。

imx8 是双核a72 + 4核a53,带3路can。 这个更符合我要求,就 ...

同样需要。
能4xa53带2xfdcan就好了,市场上一个合适的都没有

网友D:
IMX8M废了吧,用个HDMI还得配个差分晶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面向工业却不带can这个我一直不理解为何。

imx8 是双核a72 + 4核a53,带3路can。 这个更符合我要求,就 ...

8M针对的是工业音频、视觉方面的应用(支持4K、20通道音频等), 不是向控制的。 如果需要CAN,还是IMX8X最适合你, 上个月IMX8QXP最新的B0版本芯片也发布了,解决了之前的一些Bug

网友:
引用 网友D:
IMX8M废了吧,用个HDMI还得配个差分晶振

8M胜在最先量产,在我这边是当炮灰用的, 通过8M打通了整个IMX8系列的软件、硬件开发工具链

楼主:
引用 网友B:
8M针对的是工业音频、视觉方面的应用(支持4K、20通道音频等), 不是向控制的。 如果需要CAN,还是IMX8X ...

imx8x 性能不够,imx8 现在算量产么?应该还不稳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imx8x 性能不够,imx8 现在算量产么?应该还不稳定吧

IMX8现在我拿到的也是B0版本,已经很稳定了,至少常规试验都未发现问题, 我这边的IMX8项目计划是明年量产。

网友E:
我们做NXP,早期MOTO与FSL ,已经超过10年了。
我们最先做的是i.mx8m, 只是做了设计,样机,后来根本就没量产。太热了。感觉是炮灰。
i.mx8m mini 与NANO 是出货量比较大的,最近不少客户量已经上来了。我们的一些早期客户也陆续量产。这个芯片不用担心供货问题。
8x 比较特殊些,现在的问题的8X 早期的版本设计有问题,而且是面向车载市场的,但现在车载市场,高端被高通与英飞凌干了,NXP只能搞一些低端的,我担心这个芯片你们后续不好订货。
8 是旗舰版本,没错的。但发热量也是最大的,目前国内几没人用。价格很高。很奇怪,做了3年时间,不知道他们为毛不用8M MINI上的 14NM工艺,好像这个系列不是一个团队设计的,而且互相之间没有共享。
另外我比较看好下面一个8m mini plus, 这个用的14nm工艺,发热量低,而且带AI加速,TSN,USB 3.0等主流技术。适合在未来10年用。我们已经开始早期研发。

网友F:
各位大侠,可以看下瑞萨的工业级RZ/G2   汽车级R-Car。都已经量产的产品。比IMX8超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做NXP,早期MOTO与FSL ,已经超过10年了。
我们最先做的是i.mx8m, 只是做了设计,样机,后来根本就没量 ...

不知道现在i.mx8m plus有没有相关的demo板可以试一下相关深度学习效果?

网友G:
引用 网友C:
imx8接网络摄像机,做人脸识别算力够么?-40度室外环境。

关键是要识别多少个人脸,人脸数量多了,匹配时间就长,一般可以把内存弄大一点,把人脸都load到内存,速度就快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关键是要识别多少个人脸,人脸数量多了,匹配时间就长,一般可以把内存弄大一点,把人脸都load到内存,速 ...

摄像头抓的人脸和从身份证阅读器里面读到的人脸比对,一比一。

两个摄像头,哪个抓到人脸就用哪个人脸和刷到的身份证里面的人脸比对。

网友H:
引用 网友B:
8M针对的是工业音频、视觉方面的应用(支持4K、20通道音频等), 不是向控制的。 如果需要CAN,还是IMX8X ...

上个月发布的B0么?我以为该发布C0版本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们做NXP,早期MOTO与FSL ,已经超过10年了。
我们最先做的是i.mx8m, 只是做了设计,样机,后来根本就没量 ...

i.mx8m mini 与NANO   把这两个的产品介绍资料发下啊,我们看看能不能用上你的产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i.mx8m mini 与NANO   把这两个的产品介绍资料发下啊,我们看看能不能用上你的产品。 ...

兄dei, 现在我这里还处于研发阶段,只有附近的几个brave heart老客户在使用,还有一些问题,不断修改。感觉还不能卖。我们这边也着急,不过还是要搞稳定,不然大批量召回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个月发布的B0么?我以为该发布C0版本了呢。

不好意思跟IMX8QM记混了, IMX8QXP是C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各位大侠,可以看下瑞萨的工业级RZ/G2   汽车级R-Car。都已经量产的产品。比IMX8超前。 ...

汽车行业比较特殊, 大多数时候,特别是有AB点的时候,主机厂会指定CPU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dei, 现在我这里还处于研发阶段,只有附近的几个brave heart老客户在使用,还有一些问题,不断修改。感 ...

好的,等你搞稳定了。

网友:
QM已量产,QXP开发中,预计今年可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各位大侠,可以看下瑞萨的工业级RZ/G2   汽车级R-Car。都已经量产的产品。比IMX8超前。 ...

这玩意很难驾驭吧,太高冷了。 有开发板推荐没?

网友I:
8M感觉现在最好先等等,形式还不明朗,不像6已经烂大街。
现在有性能需求的都是先用RK3399顶着,一般性能需求的对温宽不太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I:
8M感觉现在最好先等等,形式还不明朗,不像6已经烂大街。
现在有性能需求的都是先用RK3399顶着,一般性能需 ...

老哥说的在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很难驾驭吧,太高冷了。 有开发板推荐没?

对你们来说就是个CPU,开发板目前只能找官方

网友J(2020-06-21):
imx8 系列的 目前哪个版本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J:
imx8 系列的 目前哪个版本稳定?

还都在优化中,最新的SCFW 1.4版本解决了LPDDR4的训练不稳定问题,尝试升级了下,但升级后面对4.14 的内核支持非常不友好,各种时钟问题,最终还是继续使用1.2版本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还都在优化中,最新的SCFW 1.4版本解决了LPDDR4的训练不稳定问题,尝试升级了下,但升级后面对4.14 的内 ...

你是使用的哪个平台? imx8 imx8m imx8m mini  /nano?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是使用的哪个平台? imx8 imx8m imx8m mini  /nano?

8qm,8x,8m三个都有项目在做。8x的计划今年年底量产

网友:
直接s32g一步到位,各位

网友:
s32g和8系列的,有很多差别吧?

网友:
面向数通的NG系列,LS1043一类的可能更适合。

网友(2020-08-07):
imx8 plus什么时候才能出

网友(2020-12-18):
imx8 开始大量使用了吗?

网友I:
在用imx8mini  还可以,性能发热比较均衡, 还是不错的,缺点显示输出单一了点 只支持MIPI,为了兼容老产品,专门还做了个MIPI转RGB的驱动来兼容老屏幕。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在用imx8mini  还可以,性能发热比较均衡, 还是不错的,缺点显示输出单一了点 只支持MIPI,为了兼容老产品 ...

正常工作,温度大约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J:
正常工作,温度大约多少?

散热片都没加,正常工作时候芯片基本常温,顶多温热,只要在操作界面,生成项目内容时候比较占用处理器,其他时间都是按照生成的结果运行的,所以没什么运算量,只是需要控制一个USB2.0,  3个串口, 80路IO,一个触摸屏。
cpu占用量运行时候顶多5%-10%。只有计算生成项目内容时候差不都占满处理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在用imx8mini  还可以,性能发热比较均衡, 还是不错的,缺点显示输出单一了点 只支持MIPI,为了兼容老产品 ...

请问使用imx8的,一般是什么产品?这种芯片大概什么价位?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使用imx8的,一般是什么产品?这种芯片大概什么价位?

很多工业用的东西现在选型估计都会选IMX8吧,imx6毕竟有点老了。

首先供货,最重要的,工业上的东西,做出来一般都要卖好多年,比如IMX6多少年了,同期的处理器,现在还有几个在正常供货的,IMX6现在依然很多人在用。
我们给客户供货的几款IMX6,最早的14年开发的,都卖6年了,现在都还在正常出货。
高通那些公司倒是有对应的产品,但是小客户根本没法用,无论研发,采购都是问题。
其次最常见的温宽-40 85, 又排除一波。
再加上其他原因,有时候甚至没得选。

IMX8其他系列暂时没用过,现在只用的MINI,大概100多些, 4个1.8G的A53基本上工业上简单应用足够了。需要再高性能就用RK3399了。

网友:
imx8性能好像比rk3399强一些吧,估计价格比较高

网友(2024-09-20):
又过去4年了, i.MX93 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