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普通用户登陆后自动以admin身份运行一个软件如何设置?

楼主(2020-04-14):
现在是手动操作。普通用户登陆后手动打开该软件,并输入管理员密码后才能运行。如果做成登陆后自动运行,如何设置?开机后普通用户的登陆系统也是要输入密码的。

网友:
计划任务程序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
runas 命令可以搞定,我经常用。写到bat里或做个快捷方式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nas 命令可以搞定,我经常用。写到bat里或做个快捷方式都行。

密码能写到bat里吗?如果启动时还需要手动输入密码就失去意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密码能写到bat里吗?如果启动时还需要手动输入密码就失去意义了

好像不能,那只能用楼上的办法,用计划任务了。

网友(2020-05-30):
这是方便自己 还是给自己下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