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上的近视训练仪有没有用?是不是智商税?

楼主(2020-04-14):
娃刚上一年级,有轻微近视了。在某宝上看到了近视训练仪,比较有名的是新视界的,号称有医疗器械资质。大概原理就是透镜后面有一块LCD播放图片或者视频,通过轨道调整成像位置,让眼睛不断切换焦距,从而尝试缓解或治疗近视。万能的坛啊,这种设备有没有用呢?

网友:
这玩意儿要是有用  ... 中国早就拿了几百个诺贝尔奖

网友:
有使用过的吗,期待分享使用心得

网友:
做过类似的东西,另外还有个强磁按摩棒,感觉用那个来按摩眼睛穴位效果更好!

网友:
假性近视的有用,因为眼球形变没有固定。小孩子的话买个吧。
真近视的话,眼球的形状都变了,这个时候再用这种东西肯定没用了。

网友:
基本是智商税,有这个时间训练眼睛,还是带娃到室外室内多走走。

网友:
别加重近视就麻烦了。
我女儿一年级体检的时候也说有假性近视,我们就延长她的户外活动时间,带她去旁边公园玩弹弓,后来体检就正常了。

网友:
真不是智商税,跟打乒乓球差不多的。不过也是假性才有效。

网友:
眼睛的问题确实是可以通过训练改善的 至于你说的东西有用没有就不清楚了

网友:
近视了还用这个。。。。这个是给弱视小孩用的,就是加速近视让小孩眼睛发育。

网友:
试过,有效的,针对假性近视,可以通过眼睛肌肉运动 恢复视力。
多去户外也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网友:
多亲近大自然比较管用

网友:
多运动,学习灯光一定要好,莫大早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近视训练仪?训练完就近视?如果我命名,肯定叫防近视或者治疗

网友:
拆过,就是两个流水灯。

网友:
原理就是不断地调整眼睛的焦距。去户外更好。
在家里,可以看着一面墙,头别动,眼睛划矩形。
这也可以实现不断变焦。

网友:
台灯很重要,要买专门的学习台灯,蓝光少的。

网友:
纯玩和运动是有效的

网友:
智商税!感觉就女人和小孩子的钱舍得花

网友:
我觉得吧花这钱还不如把家里灯光再弄亮些,平时多带孩子出门玩

网友:
和当年的背背佳一样

网友A:
我们孩子也是很小就近视,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治疗,设备都试过,就算智商税也得试试,你说呢。
最后只有角膜塑形镜管用。

网友:
感觉还是户外活动靠谱一些。
另外角膜塑形从原理是来讲等同于在眼球上临时压迫出一个凹透镜,其实也不算有用。

网友:
我小时候就由这玩意了,但是只看到中国的孩子近视越来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孩子也是很小就近视,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治疗,设备都试过,就算智商税也得试试,你说呢。
最后只有角 ...

同意角膜塑形镜。至少可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变的更坏。

网友:
我之前还做过这个,据说是有用的,我做的那个是华亚牌子的,建议你可以购买。

网友B:
现代人玩手机很害人,近视越来越厉害了!怎么手机跟毒品一样,离不开了呢!

网友:
假性近视才有用,真性近视是没得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代人玩手机很害人,近视越来越厉害了!怎么手机跟毒品一样,离不开了呢! ...

不是手机害人,是欲望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