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蜂鸣档测试多少阻值以下电阻会响??

楼主(2020-04-14):
万用表蜂鸣档测试多少阻值以下电阻会响??测试哪些器件会响,但是器件是正常的???

网友:
貌似,是二极管那个挡位,电阻档不会响

网友:
说明书上有写!

网友A:
表坏会响,表好也会响

网友B:
查说明书。有的30欧以下,有的7、80欧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说明书。有的30欧以下,有的7、80欧以下

内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坏会响,表好也会响

一边凉快去,

网友:
有20欧的,也有200欧的

网友:
100欧以内

网友:
你这问题让坛友怎样回答呢?万用表型号又不写谁知道主芯片参数,随便找个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