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NUC972开发问题要问....

楼主(2020-04-14):
小弟,初次接触微处理器,以前也略微的了解过,单片机开发经验还阔以,以此为背景!
1、裸机开发
    好像官方提供的实例是keil的,从git可以获取,但是问题来了,好像木有这个芯片的pack,新塘和keil官网都没有找到,可否有哪位大神发一下
2、基于Linux开发
    看到是在Linux系统下配置开发环境,百度了,也有相关教程,问题来了,都说是根据官方文档配置,可是找了很久,都木有找到这个官方文档。还有,小弟对于Linux命令指令也是熟悉一二。
基于以上,发现官方资料好像很保守,很多东西都没法直接找到。应该是要签什么协议才可以获取,但是,要以公司名义。恰恰我是个人学习 ,这方面ST做的好很多,资料随便有。

最后,关于启动问题,搞MCU好像不太关注这个,都是帮你处理好了的。目前我对NUC972所了解的说一下,如果有错误,忘各位指点一二。
    NUC972有4中启动模式:1、USB;2、eMMC;3、NAND;4、SPI。NUC972上电,首先是内部boot(16k flash)运行,然后根据PA0,PA1脚位电压,选择进入什么启动模式。
    如果是裸机开发,先用USB模式,然后将bin文件下载到eMMC/NAND/SPI。然后,重新上电,改变模式,跳转到eMMC/NAND/SPI。
    如果是linux开发,也是先用USB模式,将uboot的bin文件下载到eMMC/NAND/SPI。然后将linux的bin文件放在SD卡,或者其他地方,用uboot去调用linux文件。这里我就有一个疑问,那就是uboot是将linux复制到DDR2上面运行的吗?
还有,复制到DDR运行,我需要处理啥?还是说uboot已经帮你全部搞好了?
最后的最后,好像用USB模式下载文件的软件,官方好像也没提供。用啥工具?Jlink?还是其他?

以上就是小弟了解后的,有哪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二!!

网友A:
拿走不谢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5xQFMs-HDMV7aDvzh7nkA 提取码:l4g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走不谢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5xQFMs-HDMV7 ...

谢谢,文件好大,资料应该很全。。。下载下来,研究一波先!!!

网友B:
到GitHub下官方的就可以,基于buildroot,资料有个ftp,网上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GitHub下官方的就可以,基于buildroot,资料有个ftp,网上搜一下

粗略的了解了一下,好像更加复杂了!!!

网友C: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4598-1-1.html

我之前发过,不过后来换方案了,没有用这个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4598-1-1.html

我之前发过,不过后来换方案了,没有用这个片子 ...

卧槽,你咋搞到的?签了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4598-1-1.html

我之前发过,不过后来换方案了,没有用这个片子 ...

大佬,你没发现ftp链接真卡么?有啥办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卧槽,你咋搞到的?签了协议??

github上新塘公开资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github上新塘公开资料的

公开的资料不全啊,很显然你没仔细看我说的东西!!!

网友:
nuc970系列,新塘的资料全的不要不要的,从原理图和bsp到linux的裁剪  从应用程序到buildroot制作系统,可以说是手把手教了,而且github上那里提问还有人回复,找代理商帮忙还有工程师邮件回复解决问题,这个如果还算资料不丰富,那就没有资料丰富的片子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公开的资料不全啊,很显然你没仔细看我说的东西!!!

你看完bsp手册就没有那些疑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完bsp手册就没有那些疑问了。

这不是新手嘛。。。很多东西对于你们来说,简直易如反掌,对于我们来说,难如登天!!!比如说给新塘技术发邮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完bsp手册就没有那些疑问了。

还有,比如keil的pack包,你说的手册。。。在git上面找了很久,好像没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你没发现ftp链接真卡么?有啥办法?

这个真没办法,估计大家都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比如keil的pack包,你说的手册。。。在git上面找了很久,好像没看到!!! ...

我建议你放弃裸奔,这个片子适合跑linux,裸奔的话这个片子没啥优势,还不如选stm32。

网友E:
我就是那个死磕裸奔的
还是我的老套路,RTX+emWin+TCPnet等等。
对我来说,Linux-BSP就像摸不透的黑盒子,遇到问题改不动,增改硬件却无从下手。

网友D:
如果你不直接操作屏幕,那么用980比972好。
980的资料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JddPEesIMyJRWtfpdVGbg
提取码:ngw2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那个死磕裸奔的
还是我的老套路,RTX+emWin+TCPnet等等。
对我来说,Linux-BSP就像摸不透的黑 ...

上了Linux是另外一番天地,很多新的知识和思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不直接操作屏幕,那么用980比972好。
980的资料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JddPEesIMyJRWtfpd ...

分享链接,别毙掉了!!! 还有,你说的那些手册,我在加一个群里面的群文件里面找到了!!!但是,官方确实没有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了Linux是另外一番天地,很多新的知识和思想。

主要是,需要慢慢来。。。很多东西,要慢慢理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上了Linux是另外一番天地,很多新的知识和思想。

我都不会LINUX如何上,而且学起来没有一两年的的沉淀是不可能搞得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都不会LINUX如何上,而且学起来没有一两年的的沉淀是不可能搞得定的

主要是理解。。。很多东西,先理解了,后面干活就比较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理解。。。很多东西,先理解了,后面干活就比较好!!!

学LINUX那有那么容易,要是好学的话,就像单片机一样烂大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LINUX那有那么容易,要是好学的话,就像单片机一样烂大街

没有说很容易,只是说,先理解。。。后面就好进行下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都不会LINUX如何上,而且学起来没有一两年的的沉淀是不可能搞得定的

实际上没你想想的那么难,用新塘的980或者972,最多一周把开发环境、buildroot、cmake、vscode这些都架起来,然后应用程序,你玩过UCOS之类的,就会搞Linux上的C程序,你看看demo程序,然后照猫画虎,就和单片机上裸奔差不多,都是乱写。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没你想想的那么难,用新塘的980或者972,最多一周把开发环境、buildroot、cmake、vscode这些都架起 ...

西瓜哥麻烦把NUC980资料的百度盘链接重新发下啊,最近也想折腾下NUC980。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西瓜哥麻烦把NUC980资料的百度盘链接重新发下啊,最近也想折腾下NUC980。

百度提示有敏感信息,不让共享。。。咋搞?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百度提示有敏感信息,不让共享。。。咋搞?

那麻烦文件目录截个图,我去放狗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麻烦文件目录截个图,我去放狗搜一下。

私信Q我发给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分享链接,别毙掉了!!! 还有,你说的那些手册,我在加一个群里面的群文件里面找到了!!! ...

有些文件我共享的ftp里边没有?或者github上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文件我共享的ftp里边没有?或者github上没有?

ftp里面资料很全,可惜卡的怀疑人生啊!!!打开都难,别说下载资料了!!

网友(2020-08-28):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没你想想的那么难,用新塘的980或者972,最多一周把开发环境、buildroot、cmake、vscode这些都架起 ...

听你话,太鼓舞人心了。

网友H(2020-12-19):
nuc972,能跑netcore3.1么?

网友:
IMX6ULL核心板 512+8G 可以做到100块.  800Mhz A7核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LINUX那有那么容易,要是好学的话,就像单片机一样烂大街

感觉有点烂大街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没你想想的那么难,用新塘的980或者972,最多一周把开发环境、buildroot、cmake、vscode这些都架起 ...

大神,980、972大概什么价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大神,980、972大概什么价位?

淘宝搜下,基本那个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搜下,基本那个价格。

20出头?

网友J:
引用 网友D:
github上新塘公开资料的

请教下怎么进入低功耗,用wakeup脚唤醒

网友:
换方案吧,新手就要用资料丰富的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请教下怎么进入低功耗,用wakeup脚唤醒

新塘的bsp手册里面讲过得的,你找手册看,一行命令就进低功耗了。

引脚唤醒在内核里面配置,闹钟唤醒也在内核里面配置,新塘资料非常完备。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新塘的bsp手册里面讲过得的,你找手册看,一行命令就进低功耗了。

引脚唤醒在内核里面配置,闹钟唤醒也 ...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

网友D(2021-05-14):
引用 网友J: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

大哥,唤醒功能你做好没?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大哥,唤醒功能你做好没?

请教下,mcu比较熟,搞懂基于NUC972 linux开发要多久?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请教下,mcu比较熟,搞懂基于NUC972 linux开发要多久?

要自己写应用程序,还是把硬件做好,应用程序给程序员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自己写应用程序,还是把硬件做好,应用程序给程序员写?

只做972的软件

网友:
软件的话,就是Linux上程序,你学学看,不知道你的应用复杂不,这个得看你要实现啥应用功能。

网友:
新唐的A35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nuc972,能跑netcore3.1么?

要跑当然可以,不过老态的ARM9内核,64MB的RAM,效率太低。再说Net Core基本上不是跑ASP.net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唤醒功能你做好没?

没啊,近段时间没去搞了,通过sysfs接口反正是提示错误

网友(2021-08-16):
引用 网友H:
nuc972,能跑netcore3.1么?

显然不能,.net core支持armhf和arm64,而NUC972是armv5te,达不到CPU架构要求。

网友(2023-12-18):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没你想想的那么难,用新塘的980或者972,最多一周把开发环境、buildroot、cmake、vscode这些都架起 ...

之前听取了前辈的建议从全志换到新唐, 开始学nuc980, 确实资料很丰富.
但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主要是应用开发和bsp选择使用的问题. 想请教一下

目前买了两块官方的板子,  跟着b站up主, 用官方的bsp4.4版本, bsp5.10版本进行开发,
虚拟机linux, 原生linux都尝试过了.
目前实现了从主机ssh与目标机的互访, uboot的tftpboot加载内核, 基本的交叉编译静态链接helloworld.

但接下来的应用开发卡住了...
我主要的想实现的功能是图像处理(opencv), 传感器数据汇总上传(串口/tcpip), web服务器.

图像处理这块, 是想用opencv的库通过rtsp视频流访问海康的网络摄像机, 以一秒两帧(640x360)的速度
做一些基本的滤波二值化形态学等图像处理操作(300MHz的ARM9应该够吧...);

但是现在opencv的c/c++程序开发, 交叉编译的库链接卡住了... 不知道怎么链接... 想用静态链接
提示无法链接... 动态链接又各种缺少库, 把host/usr/bin下的opencv相关的库scp拷贝到目标板,
但有些文件在output/host下也找不到... 是buildroot library 里面的opencv的相关选项没有配置完全么...

目前就是, 感觉有点乱. 首先是uboot, kernel, rootfs的开发方式, 有些教程是单独三个目录, 分开编译,
有些是直接一个buildroot编译所有的... 而且有些问题, 比如启动方式的修改evb文件, 又不一样...
就是, 不知道是该选官方的bsp4.4还是bsp5.10好, (好像还有yocto...)

再就是交叉编译开发应用的问题... 目前用vi编辑... arm-linux-gcc -I -L (make)硬写...
是该用vscode... eclipse... clion...., 这些ide加上cmake list么...

不知道怎么选... 怎么做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没你想想的那么难,用新塘的980或者972,最多一周把开发环境、buildroot、cmake、vscode这些都架起 ...

之前听取了前辈的建议从全志换到新唐, 开始学nuc980, 确实资料很丰富.
但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主要是应用开发和bsp选择使用的问题. 想请教一下

目前买了两块官方的板子,  跟着b站up主, 用官方的bsp4.4版本, bsp5.10版本进行开发,
虚拟机linux, 原生linux都尝试过了.
目前实现了从主机ssh与目标机的互访, uboot的tftpboot加载内核, 基本的交叉编译静态链接helloworld.

但接下来的应用开发卡住了...
我主要的想实现的功能是图像处理(opencv), 传感器数据汇总上传(串口/tcpip), web服务器.

图像处理这块, 是想用opencv的库通过rtsp视频流访问海康的网络摄像机, 以一秒两帧(640x360)的速度
做一些基本的滤波二值化形态学等图像处理操作(300MHz的ARM9应该够吧...);

但是现在opencv的c/c++程序开发, 交叉编译的库链接卡住了... 不知道怎么链接... 想用静态链接
提示无法链接... 动态链接又各种缺少库, 把host/usr/bin下的opencv相关的库scp拷贝到目标板,
但有些文件在output/host下也找不到... 是buildroot library 里面的opencv的相关选项没有配置完全么...

目前就是, 感觉有点乱. 首先是uboot, kernel, rootfs的开发方式, 有些教程是单独三个目录, 分开编译,
有些是直接一个buildroot编译所有的... 而且有些问题, 比如启动方式的修改evb文件, 又不一样...
就是, 不知道是该选官方的bsp4.4还是bsp5.10好, (好像还有yocto...)

再就是交叉编译开发应用的问题... 目前用vi编辑... arm-linux-gcc -I -L (make)硬写...
是该用vscode... eclipse... clion...., 这些ide加上cmake list么...

不知道怎么选... 怎么做才好...

还望指点迷津!

网友D:
1、如果你用buildroot,可以把uboot kernel 文件系统都编译好,然后安装bsp包,之后,uboot基本不用改,kernel根据需要单独编译输出,主要用buildroot编译文件系统方便,buildroot你可以选择只编译生成文件系统,然后用命令把uboot kernel 文件系统打包成镜像,直接烧录进去。别人的那种三个分开的,也是用buildroot生成的。
2、980上跑openCV,我没搞过,C程序我是用vscode+cmake搞的,我现在已经全面切换成golang开发了,golang自带库,而且不用调用980上的交叉编译工具链。

网友K:
引用 网友D:
1、如果你用buildroot,可以把uboot kernel 文件系统都编译好,然后安装bsp包,之后,uboot基本不用改,ker ...

go语言吗?
自带库是什么意思?自带opencv?

网友:
引用 网友K:
go语言吗?
自带库是什么意思?自带opencv?

golang 开发,用go的库,不用c库或者Linux系统上的库。
go也有opencv的库,我没用过,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