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对讲机,坛友有熟悉对讲机的吗?

楼主(2020-04-14):
有时去野外,我们这边山区,手机信号几乎没有,有时两辆车以上开车出去玩,这种时候感觉对讲机方便一点,有玩过的坛友推荐下,价格控制在300内吧

网友:
建伍   当年的大品牌

网友:
对讲机不能穿越山体。手持对讲机,300预算。搞北峰吧

网友A:
泉盛UV2非常推荐,质量不错,价格不贵,不要买宝峰,虽然便宜

网友:
老的,泉盛UV2,网上320

网友:
大功率还是某些频段,是不是还要考照?也想搞个,在户外一起自驾时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泉盛UV2非常推荐,质量不错,价格不贵,不要买宝峰,虽然便宜

实测距离多远?

网友:
对讲机只讲究功率,一般是5W,加强的可以8W-10W,天线有需要可以自己换,同样的功率,同样的天线及匹配OK,距离差不多的,都是其他原因决定的了。车台可以25W,虽然严格来说没有执照都是非法,一般没人管,但是也可能被管理,看运气

网友:
300以内的考虑宝峰喽,质量一般,我也玩户外的,个人推荐灵通9800,400多,质量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泉盛UV2非常推荐,质量不错,价格不贵,不要买宝峰,虽然便宜

好熟悉的品牌

网友:
国内老大 海能达

网友:
前后车聊天,报路况,宝峰UV5R够用了,性能方面不用考虑那么多,便宜耐用就好,用小吸盘天线,吸在车顶上,5W功率效果就不错了。
另外,非法使用要注意节制,避免干扰到其他正常通信。

网友B:
近来关注欧讯最新车台,980R。又纠结八重洲的8900R,

网友:
楼上是土豪。得打倒

楼主:
原来某宝上宝峰比较普遍,楼上两位推荐的泉盛看看,建伍是老牌子,现在国内还有工厂?

网友:
按着规矩,0.5W就是没照的上限。网上卖的功率都往大了标,真闹心

网友C:
怎么没有人推荐小米对讲机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没有人推荐小米对讲机2?

我也想说,偶尔用一次的弄个小米算了。 电池又大,操作方便。也好出手,而且还符合法律规定(小功率时是免执照对讲机)

传统的设置太麻烦,大厂的又太贵,效果也就那样。不准备考证的话就不要买了。

网友:
小米这种不专业的设备,还是算了吧;建议如果不考证,就买一对MOTO的16通道的写频对讲机(某宝),使用绝对没问题;如果考证:建议手台:八重洲VX-6R(模拟),数字的:FT-70D/FT-3DR;车台还是等你入门的再细聊吧;
无限垫呀!

网友:
买数模两用的吧,好像宝峰有款dm-5r,三百不到,模拟的以后局限性太强了

网友:
我用过几种,发现基本是一分钱一分货,试过最好的八重洲的声音非常干净,还原度也好

网友E:
八重洲  鬼子品牌。是最好的。我买了4xr  600快。配了砖石天线。

bh5HPV  73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八重洲  鬼子品牌。是最好的。我买了4xr  600快。配了砖石天线。

这个不防水,爬山下雨是个问题;BG1OY路过!

网友:
保安人手一个,不知道有证没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防水,爬山下雨是个问题;BG1OY路过!

OY 两位呼号,握手,老HAM了

网友:
宝峰uv5r,才100块一只,u段5w的保障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说,偶尔用一次的弄个小米算了。 电池又大,操作方便。也好出手,而且还符合法律规定(小功率时是 ...

功率 小了没有卵用,只能当玩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功率 小了没有卵用,只能当玩具。

小米米家对讲机2   也是5W的, 也许米家的和宝锋的对讲部分方案一样的

没有中继功率大点 小点都差不多, 连不上不是还有手机呢

网友:
楼主需求不明确  如果是徒步或者短途旅行,手机信号能覆盖,就没有必要对讲机。如果是入城市边缘的连绵山脉,近距离可以买卖买小米这种入门级别的。如果是人距离更远,那需要大功率的对讲机,如果距离达十几公里,那就需要车台了。如果深入无人区,需要紧急救援保障,卫星电话或者北斗短信是你的不二选择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小米米家对讲机2   也是5W的, 也许米家的和宝锋的对讲部分方案一样的

没有中继功率大点 小点都差不多, ...

5w理论上要持照。另外,5w的哪一款能顶过宝峰uv5r的性价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泉盛UV2非常推荐,质量不错,价格不贵,不要买宝峰,虽然便宜

宝锋是玩具,价格也是玩具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5w理论上要持照。另外,5w的哪一款能顶过宝峰uv5r的性价比?

只有使用免执照对讲机并且在规定的那20个频点,0.5w功率才是 完全合法的免执照, 超出一项都不符合免执照的规定, 实际上执行是另一码事了

性价比宝锋无敌,但是对于新手 我感觉 颜值 和 操作方便性同样重要, 性价比就不是第一要素了

网友:
最不推荐的就是北峰。写个频麻烦死,还搞区域软件限制套路。

网友(2020-06-22):
引用 网友B:
近来关注欧讯最新车台,980R。又纠结八重洲的8900R,

不要再纠结了,八重洲的那 FT-8900R 若还有货就赶紧买,因为疫情造成上游器件断供而原厂不得不对这一型号提早宣布停产。配套的那四频段天线也一起买吧,免得天线最后也跟着停产了!

网友:
国产UV双段机器有很多选择了。但是在山区,一定注意使用V段,实际通联效果好很多,由于设计和技术原因,相同的RF末级,V段出力一般都比U段大不少。
2米波段的绕射传播能力也比70cm波段强很多。如果车载使用,建议配一个车载吸盘天线,不用的时候收起来。实际效果比直接在车内使用手持机天线好不止一星半点。

网友:
自己做短波的,但是功放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