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 用TOP2009编程器怎么配置

楼主(2020-04-14):
mega16 用TOP2009编程器怎么配置,求指点下;

网友:
看来还有很多人在使用AVR的,不知道单价怎么样

网友:
AVR这东西还没死透么?

网友:
竟然还敢用

网友:
如何配置看看手册,每个熔丝位都有说明

楼主:
没有用过,在旧的电路板上面拆的!

网友:
我还在用,mega64。准备换stm32了,因为定时器不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用过,在旧的电路板上面拆的!

不是有下拉菜单么,时钟选对了就行,其他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