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把线和铜箔压一起的端子叫什么名字吗?

楼主(2020-04-14):
有人知道把线和铜箔压一起的端子叫什么名字吗?
如下图:

网友:
冷压端子

楼主:
谢谢!我知道是冷压端子,但是我想知道型号,或者搜什么关键词能搜到。

网友A:
或者用铜铆钉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用铜铆钉来代替。

哦,对的。

网友:
搜 ffc刺破

网友:
这个有点订书机的效果,牛B,FFC

网友:
超声波也行

网友:
这种是什么产品上用的?

网友B:
这个不行吧?
好像点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行吧?
好像点焊的?

冷压的,一头是FFC的刺破式端子,另一头就是普通压线端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知道是冷压端子,但是我想知道型号,或者搜什么关键词能搜到。 ...

线鼻子,看你要什么形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压的,一头是FFC的刺破式端子,另一头就是普通压线端子

这种端子拿来连接铜胶带真不错。

如果LZ找到型号和手动的工具,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C:
https://www.te.com.cn/chn-zh/plp/ffc-contacts/Y30d9.html
TE的网站有好多 FFC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te.com.cn/chn-zh/plp/ffc-contacts/Y30d9.html
TE的网站有好多 FFC端子

好,我去找找。

网友:
标记下:ffc刺破

楼主:
又做薄膜开关行业的兄弟吗?这种线对膜端子在薄膜开关行业里有应用。可以提示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