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无刷舵机位置闭环控制效果

楼主(2020-04-14):
驱动控制器:STM32+10A无刷驱动模块+霍尔和电位器反馈信号采集+串口液晶屏显示和控制指令发送;
直线舵机组成:有刷电机/无刷电机+减速器+旋转丝杆+LVDT/直线电位器,根据项目要求进行调整;
实现的直线舵机位置闭环控制效果视频。电路板原理图、舵机图片可以参考图片和附件。

网友A:
这么小的模块 10A驱动?峰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模块 10A驱动?峰值吧

额定10A,还有额定15A的,

网友B(2020-08-22):
10A无刷驱动模块有介绍或链接吗?

网友C:
和我理解的直线电机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A无刷驱动模块有介绍或链接吗?

有的,你可以通过本网站群主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理解的直线电机不一样。

这个是直线舵机,不是直线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直线舵机,不是直线电机,

有点像无刷舵机的样子,不错!

网友D(2020-11-23):
楼主,你好,我也在弄无刷舵机,但pid控制,总是过冲,如果调得pid不过冲的话,在静止时,摇臂的力就不是很大,现在pid运算周期是5ms左右,用的是增量pid控制,问题出在哪里了?能加qq吗?有偿,357084916,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也在弄无刷舵机,但pid控制,总是过冲,如果调得pid不过冲的话,在静止时,摇臂的力就不是很 ...

现在模型无刷舵机都是0死区控制,1us脉宽变化就可响应出位置变化,pwm频率超过20khz,你可以买一颗西塔舵机试一下,据设计师自己说,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准了,我不是太信,还是觉得日本futaba的cb700是最牛逼的。要做到西塔那个样子,听别人讲,如果自己研究的话,估计要花很多时间都不见得能做到。用的是8051单片机,而不是所谓的stm32。可以到b站看介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模型无刷舵机都是0死区控制,1us脉宽变化就可响应出位置变化,pwm频率超过20khz,你可以买一颗西塔舵 ...

我现在死区3ms左右。pwm频率也是30K。定位算和响应都算是可以了,就是带负载能力不大,你对这个算法熟悉吗?有兴趣可以加一下我QQ,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死区3ms左右。pwm频率也是30K。定位算和响应都算是可以了,就是带负载能力不大,你对这个算法熟悉 ...

麻烦打字不要打错,搞开发还是要严谨点,要是3ms的话那就不用玩了。
舵机开发到能商用,新手最好有个2年以上的时间预期比较好。一般都是开始风风火火看资料,测绘原理图,熟练的画个pcb,然后就是各个单片机外设函数的编写,接下来令人鼓舞的PID算法初步体现效果,只是有一些“小细节”还不够完美,相信很快就可以解决,老板也会很满意当前的进度,拍拍肩膀,GOOD!但马上就会发现,先前的只是暖场而已,好戏才开始……
你说的带载能力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加重物后,摆臂会下垂明显,没有那么坚挺?

网友D:
是的,就是没那么大力的感觉。可以加QQ聊吗?比较方便一点,357084916,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就是没那么大力的感觉。可以加QQ聊吗?比较方便一点,357084916,嘿嘿 ...

买一个西塔无刷舵机玩一下就好了。可以说确实是目前国内最牛逼的效果,你要最高水平的话,买一颗FUTABA CB700试试就知道。

网友:
图片看不到了,怎么看起来像电动推杆一样。

网友E:
楼主 怎么联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搞个视频看下。

买一个西塔无刷舵机玩一下就好了。可以说确实是目前国内最牛逼的效果,你要最高水 ...

确实是这样,我这个目前力不大,只是用了位置pid作位置闭环控制,没有做速度环,所以怎么弄都是在无负载 的情况下,都能准确打到位置上,但有负载时,就打不到位了,或是静止时用手扭动,自锁力就不是很大,你如果熟悉这些的话,可以加我QQ,我拍视频给你看,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这样,我这个目前力不大,只是用了位置pid作位置闭环控制,没有做速度环,所以怎么弄都是在无负载  ...

电流环(力矩)也没有?变化的负载要加电流环,最好是外环位置 内环速度 电流,三环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这样,我这个目前力不大,只是用了位置pid作位置闭环控制,没有做速度环,所以怎么弄都是在无负载  ...

建议上矢量的3环控制,参考odrive。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流环(力矩)也没有?变化的负载要加电流环,最好是外环位置 内环速度 电流,三环都用 ...

模型无刷舵机就是一个带霍尔的无刷电机,用方波驱动,板子上也没有什么电流采样电阻,位置反馈就是一个电位器,加个减速箱就是全部了。
但要求很高,这个比做无感FOC控制更难。所以在自己开发舵机之前,首先要做到的是先把别人的产品玩得透透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做伺服控制,最好能有一个好用的调试界面,比如串口或是JSCOPE什么的,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单片机,但一定 ...

你对小舵机了解不,即便是futaba,几克级别的小舵机性能也很难看,国产的更是随时死给你看的节奏。小舵机负载都很轻,
但是反应要灵敏,要能抗住十万次级别的循环运动,目前还没有找到靠谱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你对小舵机了解不,即便是futaba,几克级别的小舵机性能也很难看,国产的更是随时死给你看的节奏。小舵机 ...

FUTABA是不可被鄙视的,除非能做的过它,但几乎不太可能。

楼主位的第一张图片就是FUTABA的产品。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东西,用音圈电机会比较好,带齿轮箱的就不要想了。

音圈电机加个控制板,估计能有50克都打不住,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音圈电机加个控制板,估计能有50克都打不住,哈哈

这个还是给美国NASA去玩吧!
你的要求不是这种构造的舵机能够完成的,纠结这个只会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流环(力矩)也没有?变化的负载要加电流环,最好是外环位置 内环速度 电流,三环都用 ...

这个不会弄,电流环的太难了,位置和速度环都不好搞,你会玩吗??

网友D:
搞了个速度环,比位置环的效果好点,再调调就能出成果了,到时拍视频给大家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了个速度环,比位置环的效果好点,再调调就能出成果了,到时拍视频给大家看 ...

用霍尔测速还是编码器测速?最低速度环稳定速度有多少?

网友H:
无刷驱动模块如何购买?

网友:
听大神讲课

网友:
完成测试,扭矩也有了,左右是我调的舵机,右边是商用舵机对比。速度和精度都还行,附件是对比视频,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网友:
手头上有两款商用无刷数字舵机,一款是专用芯片做的舵机,一款是用c8051系列单片机做的,目前调的效果可以达到专用芯片做的舵机,比c8051单片机的舵机,效果好太多了。专用舵机芯片,有缺点就是参数不好配置。。

网友D:
花了两个月时间,基本可以达到商用。专用芯片控制电机时,有低频声音,不爽。用c8051控制的,静态扭力不错,但动态扭力很小,而且pwm捕获精度不高。我们目前的pwm是按0.1us来捕获,电机大扭力输出时,没有声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花了两个月时间,基本可以达到商用。专用芯片控制电机时,有低频声音,不爽。用c8051控制的,静态扭力不 ...

2个月的时间就能开发成功商用无刷舵机,开发实力很牛逼了!

请问是磁編舵机吗?可以多圈旋转的那种?

坐等大虾开卖无刷舵机,能否多放点效果视频让坛友抢先欣赏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个月的时间就能开发成功商用无刷舵机,开发实力很牛逼了!

请问是磁編舵机吗?可以多圈旋转的那种?

不是磁磁,用的是电位器,180度的舵机。现在在和商用方案在做详细对比,发现我们目前的算法从大多数性能上都比他们的好,静态时不抖动,匀速慢动时,不卡顿。。在5V工作时,吊5kg*cm重物能正常转动。那个商用的吊5K*cm时,动一半就卡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磁磁,用的是电位器,180度的舵机。现在在和商用方案在做详细对比,发现我们目前的算法从大多数性能 ...

确实高手!感觉用电位器比用磁编的难度还更高。
现在西塔舵机算国内最新最好的效果了,其它厂家的性能完全跟不上它,其实都是些搞组装的外贸商家,买的几家的控制板而已。现在性能指标如果不能和西塔并驾齐驱都不好卖,一个朋友跟我说的。可以买个西塔的C1,T1来对比一下,FUTABA 的可以先不要比,用其它的舵机性能太差,没有比较的意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确实高手!感觉用电位器比用磁编的难度还更高。
现在西塔舵机算国内最新最好的效果了,其它厂家的性能完 ...

目前肯定比不过这些比较好的,只能和一般的舵机比较,哈哈,还有些算法要优化。目前只是位置P加速度环控制,在8.4V控制时,还是会出现一些小抖动现象,然后在位置控制上,到达位置减速时,还是会出现轻微的不均匀减速。但基本达到0.18度的控制精度,就是1us变化时,也会有动作出来。

网友:
围观大神们论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目前肯定比不过这些比较好的,只能和一般的舵机比较,哈哈,还有些算法要优化。目前只是位置P加速度环控 ...

我觉得可以的话直接上foc,搞3环控制,效果肯定比方波的好,几年前我本来打算搞的,但因为电机那里没法装磁編就搁置了。

方波出来10几年了,现在应该是搞foc的时候,行业也需要注入新的活力。

futaba是0.5us步进(更低的没测),0死区!而且齿隙很大!松松垮垮的,但一上电后非常精准。

如果真想搞得话,买几个好的舵机,比如futaba,西塔的,其他都很垃圾不要买了,好好研究一下,至少有个标杆,做舵机水还是蛮深的,还要考虑结构的设计,有相当的可玩性。

空载角度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关键在于舵臂吊了重物后还是不是很坚挺才是最重要的!带载后摆臂摆动角度越小越好。西塔的C1你基本扳不动,而且还没有抖动,很厉害了。

一般舵机都可以朝一个方向1us响应步进前进,重要的是往一个方向走了很多步后,再往回走需要多少个us才能看到摆针往回动,FUTABA是0.5us就可以,西塔也差不多,一般的舵机大概要7,8个us,当然还有更多的垃圾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可以的话直接上foc,搞3环控制,效果肯定比方波的好,几年前我本来打算搞的,但因为电机那里没法装 ...

foc不熟悉,我玩过stm库的foc,玩得不好。西塔和futaba是做得比较好。我们目前如果正转之后,再反转,最多是2个us就可以动了,一般都是1个us,从定位器上看,两个us才动的,实际中定位器已经动了,但由于机械配合会有虚位,导致看出来有时候反转时两个us才会动。
目前用的只位置加速度环,但位置环只是用了p而已,还没调整更好。后面肯定会再优化的,foc也是想上,只是没有玩好,目前还是上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可以的话直接上foc,搞3环控制,效果肯定比方波的好,几年前我本来打算搞的,但因为电机那里没法装 ...

我们目前是最大能推动3度左右吧,有一点点小力时,是偶尔能出现抖动现象,但这个力得很均匀出现时,才会有这个现象,小小的震动。也可以做成基本推不动的,但就是小力时,出现抖动的现象更容易一点。目前调成这样,出现抖动现象是比较难的,要很小心动摆臂才会出现。现在是有10kg*cm的扭力,但顶不住很久,mos会发热。。如果用foc的话,这种静态扭力的发热问题肯定会解决的。

楼主(2021-01-01):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可以的话直接上foc,搞3环控制,效果肯定比方波的好,几年前我本来打算搞的,但因为电机那里没法装 ...

目前我们在用FOC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无刷驱动模块如何购买?

可以联系我

网友C:
高手!
个人觉得就控制算法来说,用FOC和方波差别不是很大,当然如果电机轴上装有磁编什么的位置传感器,对FOC是再好不过了。

楼主有没有做过无刷舵机呢?这个可能和电动推杆还不一样,控制上可能要更复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
个人觉得就控制算法来说,用FOC和方波差别不是很大,当然如果电机轴上装有磁编什么的位置传感器, ...

无刷舵机有做过,直线的还是旋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刷舵机有做过,直线的还是旋转的?

就是模型无刷舵机,这玩意一般做电机驱动的都会搞一下,但做出好性能,能够商用还是蛮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们目前是最大能推动3度左右吧,有一点点小力时,是偶尔能出现抖动现象,但这个力得很均匀出现时,才会 ...

嗨,舵机做得咋样了?

网友D(2021-05-26):
引用 网友C:
嗨,舵机做得咋样了?

准备出货了,好久没有上来看了。。

网友(2021-06-28):
引用 网友D:
准备出货了,好久没有上来看了。。

高手,厉害!
交钱变成了VIP++,感觉好多了!

能不能放点图片或测试视频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准备出货了,好久没有上来看了。。

比大神说的3年商用快多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比大神说的3年商用快多了

        目前国内做的最好的应该是西塔舵机,确实不错,用的C8051F850,据说现在这款单片机极度缺货,原因是被国内那些厂家做开源BLHELI的电调去了。
        老外确实牛逼,把国内个个号称自主知识产权,个个行业领先的无感方波电调做成了新的行业标准,不管你是做了10年还是多久,照样用技术让你服服帖帖的听他的话,关键是国内的厂家还真的就乖乖交钱来下载,又变成了硬件制造商,打回了原形。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目前国内做的最好的应该是西塔舵机,确实不错,用的C8051F850,据说现在这款单片机极度缺货,原因是被国 ...

就是说国内很多“无感方波电调”方案商实际用的老外的软件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就是说国内很多“无感方波电调”方案商实际用的老外的软件方案?

别的不说,就穿越机一个都基本是99.99%用的老外方案

网友J(2021-08-11):
引用 网友D:
准备出货了,好久没有上来看了。。

最近有朋友要做迷你机器狗,买了一堆淘宝的号称牛逼的舵机来选型,说现在市面上的舵机锁的不够紧,不知道你们做的咋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最近有朋友要做迷你机器狗,买了一堆淘宝的号称牛逼的舵机来选型,说现在市面上的舵机锁的不够紧,不知道 ...

跑了两个对比,一个是台湾电路板的方案,一个是我自己写的代码,看到舵机上有s25标识的就是台湾舵机,另一个就是我做的舵机。自认我写的响应速度比台湾的慢一点点,但精度比台湾的高。我手头上也有850单片机的版本,我觉得他比不过台湾版本的舵机。精度差,速度响应还可以。。有兴趣可以加我微信 zqh358528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跑了两个对比,一个是台湾电路板的方案,一个是我自己写的代码,看到舵机上有s25标识的就是台湾舵机,另 ...

还是你高手哈!3个月就可以从零接触到量产,真心牛?!

网友K:
引用 网友C:
FUTABA是不可被鄙视的,除非能做的过它,但几乎不太可能。

楼主位的第一张图片就是FUTABA的产品。

ultra motion  这个他家的怎么样?和你说的比较,我小白一名~~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现在模型无刷舵机都是0死区控制,1us脉宽变化就可响应出位置变化,pwm频率超过20khz,你可以买一颗西塔舵 ...

兄弟有链接吗?介绍西塔的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兄弟有链接吗?介绍西塔的视频

【西塔舵机开发初衷-哔哩哔哩】https://b23.tv/AjVTvD

bili上有全部的视频,都是西塔老板自己拍的,有丰富的舵机知识,值得一看。人家花了10多年来研究这个。
目前在国内,只有西塔性能最牛逼。
不过那个NFC噱头没卵用,再就是太贵,这个价钱我肯定买FUTABA了。

网友(2021-10-03):
引用 网友K:
ultra motion  这个他家的怎么样?和你说的比较,我小白一名~~

我们说的是模型舵机,不是这种专门的电动推杆,再说,FUTABA也有工业用的舵机,关注的地方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怎么联系?

最近项目太忙了,好久没上,如有技术问题和驱动模块问题可以加V:17368585573进行技术沟通和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无刷驱动模块如何购买?

不好意思,回复太晚,如有技术问题和驱动模块问题可以加V:17368585573进行技术沟通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