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用C8051F350单片机当ADC片子的想法。

楼主(2020-04-15):
1、做PT100测温度,或者热电堆测温度,需要用ADC片子。
2、24位的adc芯片,比如ads1247这种,都好贵。
3、c8051f350这种单片机,有24位8通道adc,如果用这个芯片做adc片子用,处理了数据,485传输,是不是比较划算。

有没有兄台这么玩过?

网友:
关注一下,我最近也准备用350尝试一下

网友:
不知道这种24位的,最终能否到18位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AD的性能指标没有那些独立的AD好

网友A:
这个内置ADC别抱太大的希望,估计当16位用才靠谱。

网友:
16位精度不够吗?Pt100和热电堆的精度没有那么高呀

网友:
c8051f350  多少¥@1k ???一直记得c8051都是高价货

网友B:
要求成本低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台湾纮康科技的 https://www.hycontek.com/cn/

内建24bit adc加上各种外设。

网友:
用过 16位精度没问题 pt100 分辨率0.2没问题

网友:
取 16 位的后加上各种滤波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成本低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台湾纮康科技的 https://www.hycontek.com/cn/

内建24bit adc加上各种外设。 ...

你用过了?

网友C:
你这价格,不如CS1180了,4元多,24位ADC,19位有效位,我也是用在PT100,PT1000上的,这个还带前置PGA,最高128倍

网友:
用过,用来做仪表蛮不错的。 便宜 也不复杂。  基本不需要外围器件,最多几个电阻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D:
我正想推荐这个呢,这东西经常在工业领域、还有医疗电子都在大规模的用,很多血压计、体温计都用的这个方案
HY3116

网友:
用过这货来才PT100,水平不行只能到0.5度,可能是前级没弄好,AD的话后8位是很跳的。不过我看信捷的PLC的模拟量模块就是用的这个方案。芯片本身应该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价格,不如CS1180了,4元多,24位ADC,19位有效位,我也是用在PT100,PT1000上的,这个还带前置PGA,最高1 ...

你用PGA放大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正想推荐这个呢,这东西经常在工业领域、还有医疗电子都在大规模的用,很多血压计、体温计都用的这个方 ...

我看了,台湾的公司,这个片子你在哪里买?嘉立创貌似没有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了,台湾的公司,这个片子你在哪里买?嘉立创貌似没有的。

深圳华瑞昇,是弘康的代理,我大概是三四年前用过这个产品的了,联系方式早就没了,你可以试试看找下这家公司

片子的成本大概是2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深圳华瑞昇,是弘康的代理,我大概是三四年前用过这个产品的了,联系方式早就没了,你可以试试看找下这家 ...

好的,谢谢了,我去找找看,2块钱很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价格,不如CS1180了,4元多,24位ADC,19位有效位,我也是用在PT100,PT1000上的,这个还带前置PGA,最高1 ...

cs1180+单片机的话,电路板体积就比较大了,要是单片机就能把这个事情干了,一片就解决了,我是这么思考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用PGA放大了么?

用了。我是用在PLC上的,模拟输入模块,电压,电流,PT100,PT1000。PGA用到了1,8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了。我是用在PLC上的,模拟输入模块,电压,电流,PT100,PT1000。PGA用到了1,8 ...

好,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E:
发现好多 便宜 的  ADC  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现好多 便宜 的  ADC  哈哈哈哈

是不是突然发现好多好东西?

网友:
以前都不知道这么多便宜的东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突然发现好多好东西?

以前都是 用 AD9972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内置ADC别抱太大的希望,估计当16位用才靠谱。

我也感觉可以到16位的用

网友F:
ADuCM361,了解一下,¥25左右,6路24bit ADC,直接4-20mA输出。

网友:
12年的时候用过,可能是能力问题吧,我只做到了15位。转换速度一般。另外这货价格很高,那时大约15~17块的样子

网友:
C8051比较擅长模拟整合在mcu里面.
看过一篇文章说C8051比较擅长模拟整合在mcu里面.,有效精度是比自带delta-sigm ADC的其他厂家CPU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ADuCM361,了解一下,¥25左右,6路24bit ADC,直接4-20mA输出。

这个片子内置的24bit的ADC 无噪声分辨率能做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ADuCM361,了解一下,¥25左右,6路24bit ADC,直接4-20mA输出。

大哥,这个贵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片子内置的24bit的ADC 无噪声分辨率能做到多少?

https://www.analog.com/media/cn/ ... ADuCM360_361_cn.pdf
ADC包含两个并联的滤波器:一个sinc3或sinc4滤波器与sinc2滤波器并联。Sinc3或Sinc4滤波器用于精密测量。sinc2滤波器用于快速测量和输入信号的步进变化检测。
见P12开始的,复杂的SINCx滤波器配置下的ENOB

CN0221有给“使用分段线性逼近法时的误差(采用ADuCM360/ADuCM361测量的52个校准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https://www.analog.com/media/cn/technical-documentation/data-sheets/ADuCM360_361_cn.pdf
ADC包含两 ...

看指标感觉还不错,不知道价格如何?另外开发工具的价格如何?是否好上手?是否提供库?

网友H:
24位的aduc845也太贵了,keil,上手倒容易,串口下载,51内核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指标感觉还不错,不知道价格如何?另外开发工具的价格如何?是否好上手?是否提供库? ...

都有;北京一位大牛AE,负责跟进全球ADuCM36x所有技术支持~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aducm360.html#product-tools
ADuCM36x Device Family Pack (Rev. 1.0.2)

网友:
引用 网友H:
24位的aduc845也太贵了,keil,上手倒容易,串口下载,51内核

PCR核酸检测设备有在用ADuC847/5,这两颗老掉牙的51核MCU,建议升级成ADuCM36x,近期也在推动我苏州客户做这动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