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变量定义较大数组,全局变量被修改

楼主(2020-04-15):
以下代码作为演示说明。
大致如下,某款M0内核的低功耗MCU。RAM有32K。
当在一个函数中定义了一个较大数组的局部变量后,且对这个较大数组进行赋值操作,会导致全局变量被修改。
这个局部变量若定义为全局变量无问题。
想问一下大神,这个是MCU问题,还是哪里问题。

uint8_t test1[100];
void TestAFun(void)
{
    uint8_t i;
     for(i=0;i<100;i++)
     {
        test1[i]=1;
     }
}
void testBFun(void)
{
    uint8_t test2[1000];
    uint16_t i;
     TestAFun();
     for(i=0;i<1000;i++)
     {
        test2[i]=0x00;
     }
     for(i=0;i<100;i++)
    {
        if(test1[i]!=1)
        {
            printf("Err\r\n");
            break;
        }
    }
}

楼主:
或者是Keil MDK进行了某些优化。

网友:
堆栈溢出了

楼主:
不明白的便是放在全局变量便无此问题。

网友:
栈溢出了

楼主:
应该是堆栈溢出。
这是仅此MCU有问题,还是所有MCU都不能这样定义使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可以通过start_up文件修改stack 和heap的大小。
涨知识了。

网友A:
全局变量放在堆里,局部变量放在栈里

全局变量装不下有警告,因为是编译期安排的
局部变量是动态的,装不下就会应装,然后去覆盖别人

网友:
这个是嵌入开发的基础问题呀?嵌入式开发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堆栈溢出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局变量放在堆里,局部变量放在栈里

全局变量装不下有警告,因为是编译期安排的

全局变量不是放在堆里的,是编译器分配在全局区的。
malloc函数申请的内存是分配在堆里面的

网友:
真搞笑,局部变量搞那么大

网友:
Cortex-M3使用的是“向下生长的满栈“模型。
M0估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局变量不是放在堆里的,是编译器分配在全局区的。
malloc函数申请的内存是分配在堆里面的 ...

对,我的叙述不准确,应该是全局变量固定分配,不占用堆或栈,这二者都是动态分配时才使用的
谢谢指出

网友:
void testBFun(void)
{
    static uint8_t test2[1000];
    uint16_t i;
     TestAFun();
     for(i=0;i<1000;i++)
     {
        test2[i]=0x00;
     }
     for(i=0;i<100;i++)
    {
        if(test1[i]!=1)
        {
            printf("Err\r\n");
            break;
        }
    }
}

网友:
楼主可以结帖了

网友:
栈溢出!!!经典的简单问题,很多人犯错还不知道原因!

网友:
又是没学过编译原理的软件工程师?各位搞软件,即便是嵌入式软件,四门基础知识还是必须要学的:计算机组成原理/体系结构、编译原理、操作系统、数据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