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控制器发送停止的问题

楼主(2020-04-15):
STM32F427处理器,STM32定时5ms发送,ZLG的USBCAN接收,PC上使用CANTest软件查看数据,调试CAN的过程发现如下现象:
1、波特率设置为1MBps:
STM32发送一段时间后,数据就不再发送了,调试发现是发送邮箱已经被写满了,TSR里有发送相关的错误位;
PC上观察到的现象就是开始数据是刷新的,且基本按照5ms间隔,但一段时间后,会出现2帧紧挨的现象,再往后一段时间时而均匀,时而密集,直到接收不到。
Cantest软件的错误信息里不断提示有canbus err,format err(也有可能是bit err), rev err等。
2、波特率设置为500KBps;
通信一切正常。
对CAN不是很熟悉,像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应该从哪里入手进行进一步排查呢?
硬件上CPU出来的LVTTL电平的CAN信号先进背板,再进接口板,接口板采用ADUM1201隔离后经过CAN接口芯片与外部通信。

网友:
可能通讯距离还是还是干扰啥的    车载上
常用是500和250 好像很少听到有人配1m

网友:
can有主动错误和被动错误,计数到127 就定制发送了,有一个错误恢复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