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下刚打好的板,再请教些问题

楼主(2020-04-15):
昨天收到嘉立创发来的板,板子是神秘的黑色,想不到0.9mm的字也能很清晰。迫不及待焊上元件,居然工作了。是XL1509的24V转5V的电路。缺憾是我做小了端子的焊盘孔,造成端子没法安装。
焊接手艺差,勿笑.
想问下,这样背面的贴片件是不是可以选嘉立创的SMT贴片加工完成?

网友:
看着黑白板就头疼

网友A:
你这个都选用贴片多好,贴片铝电解,看着就顺溜多了

网友:
估计你的焊盘孔直径是按照引脚切面的边长做的而不是对角长度做的。

网友:
最讨厌黑板,线路看起来那个累

网友:
下绿油白字,器件多的那一面差不多可以贴完。

网友:
黑色或者白色得板子焊好后不洗板真实好恶心的,弄来弄去还是绿油的比较省心,喜欢国外设备上那种亚光绿,不过国内的是没看到过

网友B:
黑板没法选择贴片服务

网友:
一言难尽

网友:
你要不说收到板子就是黑色的,还以为是接错了线把板子烧糊了呢。

网友:
黑色整体看上去不错,如果是调试就惨了,各种颜色尝试了一遍现在还是只做绿色板

网友:
黑色的的确好看,就是一般的个人驾驭不了,太难洗干净。。。得好非常好的洗板水

网友C:
焊接比较寒碜, 建议刷一下板子. 再上个固态铝电解就高级多了. 亚黑PCB很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板没法选择贴片服务

为什么不能选贴片服务?

网友:
refdes 字符 0.9mm(35.43 mil) 当然能看清。
我一般用 32 mil (0.8mm)字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接比较寒碜, 建议刷一下板子. 再上个固态铝电解就高级多了. 亚黑PCB很高级. ...

主要这个板要装到卡槽里,我想把器件装在背面,正面显得干净点,铝贴片电容高度不能放在背面

楼主:
我测试了下,现在5V输出电流635mA,24V输入电流185mA,5V侧自恢复保险丝上压降0.36V,先让他工作一天再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都选用贴片多好,贴片铝电解,看着就顺溜多了

贴片铝电解电容,是个噩梦。

一旦过炉前被撞歪了,就不太可能被焊锡拉正。

后续返修,温度控制也很麻烦,一旦温度过高,直接爆炸。

网友:
布局还可以再改进,更紧致,这样布局有点太放荡不羁了。

网友:
讨厌黑色和白色板!
搞板子用绿、蓝、红都可以,白色和黑色最后一定会害自己的。

网友:
不喜欢黑色和白色板。

网友:
lz你这dcdc布线不合理。(1)sw越短越好,最好就那一堆。(2)大容量mlcc尽量靠近芯片输入端和电感输出端,以避免产生额外的大纹波。(3)要提高响应速度,必须接成rc+r反馈电路,c为pf级,需要实际示波器验证。大了会振荡,小了会慢。实测700khz的dcdc最高响应速度可以做到5us(24v in,12v out,6a负载瞬间开合)。

网友E:
看到反面那个板子还以为楼主要问为什么会烧成那样,这焊接技术是第一次用烙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贴片铝电解电容,是个噩梦。

一旦过炉前被撞歪了,就不太可能被焊锡拉正。

也许吧,但是就lz这个板子来讲,即使用直插的,我也会选择也贴片一面去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反面那个板子还以为楼主要问为什么会烧成那样,这焊接技术是第一次用烙铁? ...

倒也不是,工控从业人员的业余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吧,但是就lz这个板子来讲,即使用直插的,我也会选择也贴片一面去放置 ...

贴片件放背面,PCB放在模组架内,背面看不到,显得干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也许吧,但是就lz这个板子来讲,即使用直插的,我也会选择也贴片一面去放置 ...

确实是这样。

正常设计都会把所有器件放同一面,包括电解电容。

楼主的这个设计,进波峰焊/浸焊的资格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这样。

正常设计都会把所有器件放同一面,包括电解电容。

考虑是贴片做一面,插件手工

网友F:
看见 JLCJLCJLCJLC 就尴尬了.....

网友:
做过一次黑色就再也不搞黑色了,黄色都好

网友:
诡异的黑色,搞死自己的节奏,难得玩玩别上瘾。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见 JLCJLCJLCJLC 就尴尬了.....

这都被你发现了,楼主竟然没发现,估计忘了选指定位置客编

网友:
为啥用这么长的板子,布局看似挺随意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都被你发现了,楼主竟然没发现,估计忘了选指定位置客编

是给忘了

楼主:
现在这个小板输出电流是600多毫安,表面温度有四五十度。但是这个芯片说可以输出2000毫安,有高手用到2000毫安的情况吗?升温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批量用黑色板子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这样。

正常设计都会把所有器件放同一面,包括电解电容。

可以的。
就是无畏地增加了成本。

网友:
黑色板子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