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宙物联网卡和腾讯的物联网卡有区别吗

楼主(2020-04-15):
我同样的程序,用腾讯的物联网卡可以连上平台tlink并且能够正常通信,但是用合宙的10块钱撸的物联网卡通信异常,腾讯的物联网卡上面写着4G,合宙的没有,我用的是ec20模块

网友A:
用腾讯的 即可呀  为啥 一定要用 合宙的呢,合宙一般是移动的 腾讯的不知道是啥的

网友:
有种卡叫定向卡,合宙的是不是那种只能连接白名单内IP地址的卡

网友:
就买腾讯的吧,靠谱点

楼主:
应该不是定向的吧我感觉连接tlink也能连上,但是通信几次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腾讯的 即可呀  为啥 一定要用 合宙的呢,合宙一般是移动的 腾讯的不知道是啥的 ...

只是想把撸的羊毛用起来

网友B:
合宙卡10元10个的我也撸了,用着正常,不过我用的是合宙的模块。理论上这个应该是通用的吧。可以搞一个tcp的服务器测一下底层。

网友:
没啥问题,不过我也是用的合周的模块,你要控制变量法测试是不是卡做了手脚?不过这个他干预不了吧阿,顶多干预计费模式?试试看

楼主:
嗯 是我程序有点问题,在tlink发送id以后需要延迟一下再发数据,但是奇怪的是腾讯的物联网卡不用

网友C(2020-05-26):
现在做物联网的模块厂家,开始推出物联网卡,和运营商强生意了,合宙的物联网卡有流量计预警、充值、报表统计,用起来更方便些。

网友D(2020-07-01):
引用 网友B:
合宙卡10元10个的我也撸了,用着正常,不过我用的是合宙的模块。理论上这个应该是通用的吧。可以搞一个tcp ...

合宙的模块 怎么样? 有批量出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合宙的模块 怎么样? 有批量出货吗?

大批量没用过。百八十个吧。我是用AT指令集的,坑还是比较多,可以有原厂支持,但是感觉支持的人水平也一般。用合宙的大部分是用LUAT的,用串口AT的反而是小众。
用串口AT操作通信模组,如果做功能复杂的联网设备,比如短信,多信道在线,APN等等功能全开,其实门槛也不低,以前用移远的EC20就遇到过很多奇葩的问题,感觉各家都差不多吧。
合宙优势是便宜,真心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做物联网的模块厂家,开始推出物联网卡,和运营商强生意了,合宙的物联网卡有流量计预警、充值、报表统 ...

你想多了,抢不动的,玩的高级一点包给大的流量池,然后发给小的开发用户,赌你测试几次就不测了。
然后就没然后了。这种卡可限速可定位。
对接的是运营商物联网计费平台而已。

网友E(2021-08-26):
引用 网友B:
合宙卡10元10个的我也撸了,用着正常,不过我用的是合宙的模块。理论上这个应该是通用的吧。可以搞一个tcp ...

请问您是哪里买的卡?

网友F:
现在的移动物联网卡会绑定设备,测试的时候换卡什么的要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您是哪里买的卡?

19年在合宙微商城里面撸的。早没有了。合宙内置SIM卡的产品线,720SL都要停产了,刚买了400个,应该是尾单,后续他们应该是不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移动物联网卡会绑定设备,测试的时候换卡什么的要注意一下

从年初开始,我在腾讯云买的物联网卡就会锁卡,需要提交工单解锁,测试产品很麻烦。后来换了一个小的卡商,有惊喜,价格低,还不锁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年初开始,我在腾讯云买的物联网卡就会锁卡,需要提交工单解锁,测试产品很麻烦。后来换了一个小的卡商 ...

推荐下是哪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年初开始,我在腾讯云买的物联网卡就会锁卡,需要提交工单解锁,测试产品很麻烦。后来换了一个小的卡商 ...

小的卡商主要有两个缺点:

1. 后台不友好(甚至没有后台);

2. 万一毫无预兆的跑路了,设备又卖到了全国各地,甚至深山老林,风险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