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dows下用makefile编译报错问题

楼主(2020-04-15):
从github上下了个源码的库,需要自己编译出lib和dll,或者linux的库so。
之前电脑上装过Qt,带有MinGW。还装过QP-bundle,也有MinGW。
按照说明文件,到指定目录,make,就报错,内容如下(Windows 10)
process_begin: CreateProcess(NULL, uname, ...) failed.
make: make/target_system.mk:1: pipe: No error
compiling linked_list.c
mkdir -p build/src/common/
命令语法不正确。
make: *** [Makefile:140: build/src/common/linked_list.o] Error 1

怀疑是Windows的问题,到Ubuntu 16.04虚拟机里,直接编译就过了。.a文件和.so文件直接就出来了。

又回到Windows,分析mkdir的错误,手敲命令,发现好像是路径分隔符的问题,用'/'这个斜杠不行,换成'\'就好了。
但是,咱又不能去改人家的makefile文件……

像这种开源的代码,应该很多人都用过的,像这种问题,应该是有办法解决的。
请各位指点一二。谢谢。

附件按钮点不上,图片按钮也点不了,添加代码按钮也点不了,只能上链接了。
修改,增加github链接,就几百kb。
https://github.com/mz-automation/lib60870

网友A:
开源软件大部分不会考虑在windows下编译,老老实实用linux吧。即使大名鼎鼎的openssl,其在windows下的编译也很不友好(虽然修改一下也能编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源软件大部分不会考虑在windows下编译,老老实实用linux吧。即使大名鼎鼎的openssl,其在windows下的编译 ...

这个开源代码,一方面是我要在MCU上使用,另一方面,准备编译成dll给上位机使用,而上位机是LabVIEW在Windows上的……无奈啊

难道我要改makefile,把'/'换成'\',不要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开源代码,一方面是我要在MCU上使用,另一方面,准备编译成dll给上位机使用,而上位机是LabVIEW在Win ...

linux也可以编译出dll给windows用。得严格按照github上面的环境要求编译,人家用linux你就用linux。

网友:
装一个cygwin64,windows模拟linux环境的

网友C:
Windows的shell命令跟Linux的有差异的,装个msys2模拟Linux环境用MinGW编译应该没问题的,或者用楼上说的cygw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nux也可以编译出dll给windows用。得严格按照github上面的环境要求编译,人家用linux你就用linux。 ...

噢?是make时候加啥参数吗?
makefile文件里面有支持linux和windows的语句。文档中也说是支持windows, linux, darwin, bsd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dows的shell命令跟Linux的有差异的,装个msys2模拟Linux环境用MinGW编译应该没问题的,或者用楼上说的cy ...

但是我要编译出来在windows用的dll,可以交叉编译?

我有装好的ubuntu 16.04虚拟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要编译出来在windows用的dll,可以交叉编译?

我有装好的ubuntu 16.04虚拟机 ...

MinGW编译出来的就是DLL,听说Linux下也可以用MinGW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要编译出来在windows用的dll,可以交叉编译?

我有装好的ubuntu 16.04虚拟机 ...

不可以。如果有cmake,试试用vs2015及以上生成sln然后在vs里面编译。

网友:
为啥不可以修改makefile呢?在windows下可以安装gnu环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dows的shell命令跟Linux的有差异的,装个msys2模拟Linux环境用MinGW编译应该没问题的,或者用楼上说的cy ...

刚装了msys2,在里面装了mingw的一堆包,到指定目录去用mingw32-make,当然make成功。
但是make出来的是linux的库.a文件,而不是windows的.dll文件啊。怎么办?

补充,build目录的名字是build_win32,看来是当作windows系统操作的,但是好奇怪。

再补充,分析了一下target_system.mk文件,应该是里面关于win32和win64的一些处理,导致没有编译出dll。
修改,上面一行,描述不对,不是win32和win64的问题,还在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装了msys2,在里面装了mingw的一堆包,到指定目录去用mingw32-make,当然make成功。
但是make出来的是l ...

看了一下Makefile文件,.a文件是固定会生成的,按道理会识别到Windows环境后,生成.dll文件的,有没有报错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Makefile文件,.a文件是固定会生成的,按道理会识别到Windows环境后,生成.dll文件的,有没有报 ...

没有报错。我参考139行的@echo在136行前面加了@echo,重新make,没有显示出来这个echo,说明应该没有执行这一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报错。我参考139行的@echo在136行前面加了@echo,重新make,没有显示出来这个echo,说明应该没有执行 ...

无聊在电脑上试了一下,的确只会生成.a文件,看了Makefile文件,在all命令里面,没有把生成动态库的dynlib部分加进去,只有静态库的lib
然后加上试了一下,发现有另外一个库的依赖,libiec61850,看来楼主得捋一捋Makefile里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聊在电脑上试了一下,的确只会生成.a文件,看了Makefile文件,在all命令里面,没有把生成动态库的dynli ...

那我得看看all是咋回事了,没怎么用过makefile
还有,libiec1850是这个公司出的另一组库,但应该与这个无关吧,是独立的。。。

网友:
用git bash作为终端进行编译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聊在电脑上试了一下,的确只会生成.a文件,看了Makefile文件,在all命令里面,没有把生成动态库的dynli ...

DYNLIB_LDFLAGS=-Wl,-no-undefined -Wl,--enable-runtime-pseudo-reloc -Wl,--output-def,libiec61850.def,--out-implib,libiec61850.a
这后面两段,应该是指定输出的文件名吧,--output-def,libiec61850.def,--out-implib,libiec61850.a

网友C:
引用 楼主:
DYNLIB_LDFLAGS=-Wl,-no-undefined -Wl,--enable-runtime-pseudo-reloc -Wl,--output-def,libiec61850.de ...

我的Makefile水平也是入门级别的
昨天试了一遍报错,看了以为要依赖libiec61850这个库,但看了你的回帖后,查了一下发现应该是作者的笔误,这个不影响
刚才试了一下,能够编出来DLL了
1.要在Makefile文件里面的all关键字后面添加 “dynlib”,即这样:all:        lib dynlib
2.要使用mingw32来编译,里面用到了32位的API
3.在Makefile文件里面的Windows部分的源文件目录添加一条(应该是作者漏了没更新):LIB_SOURCE_DIRS += src/hal/serial/win32
  即在19行开始那部分,不然编译会报错没有对应的function

至于DLL能不能用就不知道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Makefile水平也是入门级别的
昨天试了一遍报错,看了以为要依赖libiec61850这个库,但看 ...

我还没到入门,刚看到门呢
那我也参考你的,把makefile改一下,再用Qt试着调用一下这个库看看。
PS:昨天用的是msys 64bit,今天换到msys 32bit,刚装完mingw相关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