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VS型号:电池保护板里面的TVS烧掉,找不到参数

楼主(2020-04-15):
18V锂电的保护板,TVS烧掉了,拆了另外的电池,见照片,型号查不到,求助万能的坛

网友A:
查了下应该是3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下应该是33V的

多谢多谢。。。。。

网友B:
SMBJ33A  。33V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BJ33A  。33V没错。

多谢,正好手头有这个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了下应该是33V的

在哪里查到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哪里查到  的?

在某宝输入 tvs  MM  就出来了 ,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