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软件pcb中的丝印无法修改

楼主(2020-04-15):
这几天画电路板发现pcb中元件的位号无法编辑(不修改原理图,在pcb中修改),无论是增加数字还是减少都不起作用(例如是Q202,双击编辑为Q2022,确认后还是现实Q202,但双击打开后是Q2022),感觉像是被保护了一样。打开以前的文件都可以随意更改。有哪位知道是怎么回事么?

楼主:
新建了个pcb文件,把画好的图纸复制过去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没这么改过,基本都是在原理图里面同步改。不然网络会乱

网友:
帮你测试了。
WIN101909专业版,AD16.1.12,可以改(C9->C999),没有问题。

网友A:
搭车问一下,AD16.1.12,原理图,元件名称,出现下划线是几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一下,AD16.1.12,原理图,元件名称,出现下划线是几个意思?

不知道,我弄不出来下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一下,AD16.1.12,原理图,元件名称,出现下划线是几个意思?

看明白了吗?

网友:
其他所有器件都是这样设置的。(以前是用的AD10)

用AD16新修改的会出现下划线,可能是AD16软件规则限制成这样的。

把commet的visible打勾,value的visible取消打勾,确实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