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论坛上,有几个DIY高压探头的,实际上电流钳需求也很大...

楼主(2020-04-15):
如题
工作中有测电流的需求,市面上电流钳比较贵,有人DIY吗?

网友:
有啊,我测直流和低频,所以用霍尔做的,效果可以。高频磁环开孔和夹具麻烦

网友:
一个600A FLUKE交直流电流钳是我的常用工具。话说这个工具都是用在电机等强电场合,抗干扰和安全性也很重要。

网友A:
电流钳的难度要高不少,特别是交直流电流钳

网友B:
汉泰电流钳CC-65交直流65A 20KHz包邮260,电流钳DIY外壳不好

网友C:
tb简易的电流钳也不错啊,不到100

网友D:
电流钳很贵,跟常用的霍尔电流传感器有多大区别?那些有名的霍尔电流传感器效果也不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钳很贵,跟常用的霍尔电流传感器有多大区别?那些有名的霍尔电流传感器效果也不错吧 ...

霍尔的带宽不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霍尔的带宽不够吧

电流钳上面用的也是霍尔吧

网友E:
用霍尔做的低频的,带宽20kHz。可以通过更换霍尔改动量程,霍尔额定范围10A~200A。就是开孔尺寸不大
商品级电流枪,是霍尔和高频磁环混合的,低频用霍尔,高频用铁氧体,中间过渡怎么设计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霍尔做的低频的,带宽20kHz。可以通过更换霍尔改动量程,霍尔额定范围10A~200A。就是开孔尺寸不大
商品级 ...

你好是自己做的吗?有链接没,我想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tb简易的电流钳也不错啊,不到100

有链接吗,我想买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流钳的难度要高不少,特别是交直流电流钳

难度是不小,主要那个传感器找不到,磁通门原理,TI有专用芯片,我有知用的部分电路,如果需要我也可以发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是自己做的吗?有链接没,我想买一个

啊?您想买?我还以为这东西太低端没人要呢,所以就没继续。
买倒是可以,不过估计最快也得月底了,您要多大电流的?和电压差分一样,外壳也是简易的,很lo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难度是不小,主要那个传感器找不到,磁通门原理,TI有专用芯片,我有知用的部分电路,如果需要我也可以发 ...

DRV425?也只能测低频,高频还得用铁氧体。盼望着您能把知用的发出来看看

网友:
电流钳难的是宽带,KHz级应用就很受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难度是不小,主要那个传感器找不到,磁通门原理,TI有专用芯片,我有知用的部分电路,如果需要我也可以发 ...

关键就在于传感器,以前尝试过用磁环做只测交流,不同频率下的幅值和波形都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用霍尔做的低频的,带宽20kHz。可以通过更换霍尔改动量程,霍尔额定范围10A~200A。就是开孔尺寸不大
商品级 ...

你这个带宽能够做到多少?几十KHz的开关电源信号能测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带宽能够做到多少?几十KHz的开关电源信号能测么?

霍尔感觉不行,之前用田村的,标称100K,实际测试20K开关电源都严重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带宽能够做到多少?几十KHz的开关电源信号能测么?

霍尔标称25k上限,没测过,这个电流波形就是我自己做的测试的(DS1054z输入电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F:
霍尔感觉不行,之前用田村的,标称100K,实际测试20K开关电源都严重变形

20k开关电源电流,高频成分肯定超过100k了吧他标称100k只是100k正弦时-3dB而已

网友:
霍尔应该很难做到兼顾低频和高频,个人觉得电流探头至少要能够测试直流,也能测试100KHz以内的开关电源才有实用价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链接吗,我想买一个

搜索:霍尔直流电流传感器,注意带宽需要100Khz 响应时间1us

网友:
ZY 开头是某厂的,MFG是一个磁通门电流测量的,还有个TI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汉泰电流钳CC-65交直流65A 20KHz包邮260,电流钳DIY外壳不好

DCDC的开关频率都是1MHZ了,65KHZ太低了

网友:
这个可以搞起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DCDC的开关频率都是1MHZ了,65KHZ太低了

开关频率1M,带宽2.5M都失真严重。还要能测直流的,便宜不了吧?麦科信CP2100B勉强够,但是带宽也只有2.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