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linux 5.5.3到stm32f429-discovery板资料

楼主(2020-04-15):
前言
选择stm32f429-discovery板来移植linux,主要是考虑到st的mcu在世界范围内实在是太火了,外设资源非常丰富,且429出来很多年,加上主线linux对stm32f4 f7的支持,可以很容易就在f4,f7系列上应用起丰富的linux各种软件资源,产品方案公司只用关心应用层的设计。

目前这个移植已完成的工作
1 u-boot+linux+initramfs可以从内部flash启动并运行。由于linux内核编译出来已超过3M字节,内部flash只有2M无法使用xip功能,因此采用zImage加载到sdram 0x90008000地址运行,整体效率相对xip会有一定折扣,比如3wire-spi模式,读取lcd的id时,会出现overrun。
2 spi+ili9341+tinydrm+fbdev可以工作,lcd上能看到启动日志
3 stmpe811,l3gd20传感器的驱动加入内核,驱动可识别外设。但未验证

下一步
1 将ili9341驱动移入panel下,可以和ltdc对接。提升屏幕刷新速率,支持osd
2 测试dcmi+ov5640,可使用v4l2将视频数据显示到ili9341(可能sdram和内部flash不够)
3 移植linux到stm32f469-discovery

玩linux最大的乐趣不在于将主线的代码做修改移植到自己的板子上,而是发现主线代码的bug并修改。

由于当时是在ubuntu环境下随笔记录,没有中文输入法,就用了英文, 见谅.

开机视频

crosscompile toolchain

get compile tool from

https://developer.arm.com/-/medi ... 46BBA91A249CB8E2D2D

u-boot configure, compile

get u-boot code from https://gitlab.denx.de/u-boot/u-boot

change point:

1 Makefile

line 37   #undefine MK_ARCH

2 open CONFIG_ENV_IS_NOWHERE=y , to save 0x08040000 128k flash memory, we don't need runtime env save feature.

3 open FIT to support itb file load

     CONFIG_FIT=y
     CONFIG_FIT_EXTERNAL_OFFSET=0x0
     CONFIG_FIT_ENABLE_SHA256_SUPPORT=y

4 update cmdline

    #define CONFIG_BOOTCOMMAND                        \
    "run bootcmd_ramfs"

    #define CONFIG_EXTRA_ENV_SETTINGS \
    "bootargs_ramfs=console=ttySTM0,115200 root=/dev/ram rdinit=/linuxrc\0" \
    "bootcmd_ramfs=setenv bootargs ${bootargs_ramfs};" \
    "bootm 0x08040000\0"

configure step :

make O=../u-boot-build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none-eabi- stm32f429-discovery_defconfig

make O=../u-boot-build

sudo apt-get install openocd

openocd -f openocd.cfg -c flash_uboot

openocd configure file, openocd.cfg

source [find board/stm32f4discovery.cfg]

init

proc flash_uboot {} {
    reset halt
    flash write_image erase u-boot-build/u-boot-dtb.bin 0x08000000

    reset init
    shutdown
}
proc flash_full {} {
    reset halt
    flash write_image erase kernel.itb 0x08040000

    reset init
    shutdown
}

its configure file, kernel.its

/*
* Simple U-Boot uImage source file containing a single kernel and FDT blob
*/
/dts-v1/;

/ {
        description = "Simple image with single Linux kernel and FDT blob";
        #address-cells = <1>;
        images {
                kernel {
                        description = "Vanilla Linux kernel";
                        data = /incbin/("./kernel-build/arch/arm/boot/zImage");
                        type = "kernel";
                        arch = "arm";
                        os = "linux";
                        compression = "none";
                        load = <0x90008000>;
                        entry = <0x90008000>;
                        hash-1 {
                                algo = "crc32";
                        };
                        hash-2 {
                                algo = "sha1";
                        };
                };
                fdt-1 {
                        description = "Flattened Device Tree blob";
                        data = /incbin/("./kernel-build/arch/arm/boot/dts/stm32f429-disco.dtb");
                        type = "flat_dt";
                        arch = "arm";
                        compression = "none";
                        hash-1 {
                                algo = "crc32";
                        };
                        hash-2 {
                                algo = "sha1";
                        };
                };
        };
        configurations {
                default = "conf-1";
                conf-1 {
                        description = "Boot Linux kernel with FDT blob";
                        kernel = "kernel";
                        fdt = "fdt-1";
                };
        };
};
linux configure, compile

get kernel code from https://www.kernel.org/

change point:

1 arch/arm/boot/dts/stm32f4-pinctrl.dtsi add i2c3 pin mux

i2c3_pins: i2c3@0 {
                                pins {
                                        pinmux = <STM32_PINMUX('C', 9, AF4)>, /* I2C3_SDA */
                                                 <STM32_PINMUX('A', 8, AF4)>; /* I2C3_SCL */
                                        bias-disable;
                                        drive-open-drain;
                                        slew-rate = <3>;
                                };
                        };
2 arch/arm/boot/dts/stm32f429-disco.dts add stmpe811 touchscreen dts support

#include <dt-bindings/interrupt-controller/irq.h>
#include <dt-bindings/gpio/gpio.h>

reg_3p3v: regulator-3p3v {
                compatible = "regulator-fixed";
                regulator-name = "3P3V";
                regulator-min-microvolt = <3300000>;
                regulator-max-microvolt = <3300000>;
                regulator-always-on;
        };

&i2c3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i2c3_pins>;
        status = "okay";

        touch: stmpe811@41 {
                compatible = "st,stmpe811";
                reg = <0x41>;
                interrupts = <15 IRQ_TYPE_EDGE_FALLING>;
                interrupt-parent = <&gpioa>;
                vio = <&reg_3p3v>;
                vcc = <&reg_3p3v>;

                stmpe_touchscreen {
                        compatible = "st,stmpe-ts";
                        st,sample-time = <4>;
                        st,mod-12b = <1>;
                        st,ref-sel = <0>;
                        st,adc-freq = <1>;
                        st,ave-ctrl = <1>;
                        st,touch-det-delay = <2>;
                        st,settling = <2>;
                        st,fraction-z = <7>;
                        st,i-drive = <1>;
                };
        };
};
3 arch/arm/boot/dts/stm32f429.dtsi add i2c3 reg , clk, interrupts

i2c3: i2c@40005c00 {
                        compatible = "st,stm32f4-i2c";
                        reg = <0x40005c00 0x400>;
                        interrupts = <72>,
                                     <73>;
                        resets = <&rcc STM32F4_APB1_RESET(I2C3)>;
                        clocks = <&rcc 0 STM32F4_APB1_CLOCK(I2C3)>;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0>;
                        status = "disabled";
                };
4 arch/arm/boot/dts/stm32f4-pinctrl.dtsi add ltdc, spi5 pin mux

ltdc_pins_disco: ltdc@1 {
                                pins {
                                        pinmux =
                                                 <STM32_PINMUX('C', 6,  AF14)>,  /* LCD_HSYNC */
                                                 <STM32_PINMUX('A', 4,  AF14)>,  /* LCD_VSYNC */
                                                 <STM32_PINMUX('G', 7,  AF14)>,  /* LCD_CLK */
                                                 <STM32_PINMUX('C', 10, AF14)>,  /* LCD_R2 */
                                                 <STM32_PINMUX('B', 0,  AF9)>,   /* LCD_R3 */
                                                 <STM32_PINMUX('A', 11, AF14)>,  /* LCD_R4 */
                                                 <STM32_PINMUX('A', 12, AF14)>,  /* LCD_R5 */
                                                 <STM32_PINMUX('B', 1,  AF9)>,   /* LCD_R6*/
                                                 <STM32_PINMUX('G', 6,  AF14)>,  /* LCD_R7 */
                                                 <STM32_PINMUX('A', 6,  AF14)>,  /* LCD_G2 */
                                                 <STM32_PINMUX('G', 10, AF9)>,   /* LCD_G3 */
                                                 <STM32_PINMUX('B', 10, AF14)>,  /* LCD_G4 */
                                                 <STM32_PINMUX('D', 6,  AF14)>,  /* LCD_B2 */
                                                 <STM32_PINMUX('G', 11, AF14)>,  /* LCD_B3*/
                                                 <STM32_PINMUX('B', 11, AF14)>,  /* LCD_G5 */
                                                 <STM32_PINMUX('C', 7,  AF14)>,  /* LCD_G6 */
                                                 <STM32_PINMUX('D', 3,  AF14)>,  /* LCD_G7 */
                                                 <STM32_PINMUX('G', 12, AF9)>,   /* LCD_B4 */
                                                 <STM32_PINMUX('A', 3,  AF14)>,  /* LCD_B5 */
                                                 <STM32_PINMUX('B', 8,  AF14)>,  /* LCD_B6 */
                                                 <STM32_PINMUX('B', 9,  AF14)>,  /* LCD_B7 */
                                                 <STM32_PINMUX('F', 10, AF14)>;  /* LCD_DE */
                                        slew-rate = <2>;
                                };
                        };
                        spi5_pins: spi5@0 {
                                pins1 {
                                        pinmux =
                                                 <STM32_PINMUX('F', 7, AF5)>, /* SPI5_CLK */
                                                 <STM32_PINMUX('F', 9, AF5)>; /* SPI5_MOSI */
                                        bias-disable;
                                        drive-push-pull;
                                        slew-rate = <0>;
                                };
                                pins2 {
                                        pinmux = <STM32_PINMUX('F', 8, AF5)>; /* SPI5_MISO */
                                        bias-disable;
                                };
                        };
5 arch/arm/boot/dts/stm32f429-disco.dts add l3gd20, ili9341 dts

panel_backlight:backlight {
                compatible = "gpio-backlight";
                gpios = <&gpiog 2 1>;
                default-on;
                status = "okay";
        };

/*bak: actually, ili9341 don't need gpio-bakclight dts node, just add here make tinydrm driver happy*/

&spi5 {
        status = "okay";
        pinctrl-0 = <&spi5_pins>;
        pinctrl-names = "default";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0>;
        cs-gpios = <&gpioc 1 GPIO_ACTIVE_LOW>,<&gpioc 2 GPIO_ACTIVE_LOW>;
        dmas = <&dma2 3 2 0x400 0x0>,
               <&dma2 4 2 0x400 0x0>;
        dma-names = "rx", "tx";
        l3gd20: l3gd20@0 {
                compatible = "st,l3gd20-gyro";
            spi-max-frequency = <10000000>;
            st,drdy-int-pin = <2>;
                interrupt-parent = <&gpioa>;
                interrupts = <1 IRQ_TYPE_EDGE_RISING>,
                                         <2 IRQ_TYPE_EDGE_RISING>;
            reg = <0>;
                vddio = <&reg_3p3v>;
                vdd = <&reg_3p3v>;
        };
        display: display@1{
                compatible = "adafruit,yx240qv29", "ilitek,ili9341";
                reg = <1>;
                spi-3wire;
                spi-max-frequency = <10000000>;
                dc = <&gpiod 13 1>;
                rotation = <90>;
                backlight = <&panel_backlight>;
        };
};
6 drivers/spi/spi-stm32.c

7 kernel config change

make O=../kernel-build stm32_defconfig

make O=../kernel-build LOADADDR=0x90008000 zImage dtbs

stm32 2m flash layout

0x08000000 - 0x0803fffff   u-boot-dtb.bin

0x08040000 - 0x08200000 kernel.itb

initramfs filesystem

get filesystem from https://elinux.org/File:Stm32_mini_rootfs.cpio.bz2

1 bzip2 -d Stm32_mini_rootfs.cpio.bz2
2 mkdir rootfs
3 cd rootfs/
4 sudo cpio -idmv < ../Stm32_mini_rootfs.cpio
5 paste below strings to init
  #!/bin/sh
  # devtmpfs does not get automounted for initramfs
  /bin/mount -t devtmpfs devtmpfs /dev
  exec 0</dev/console
  exec 1>/dev/console
  exec 2>/dev/console
  exec /sbin/init $
use mkimage to create kernel.itb, include zImage with initramfs,dtb

./u-boot-build/tools/mkimage -f kernel.its kernel.itb

use stlink-utils to flash kernel.itb to 0x08040000

TODO: as memory limition, there is no more rom to add user app to verify touch-screen, geting l3gd20 gyro data, drm-utils,will do it after get large memory board. currently just verify the driver register to system.

Log:

U-Boot 2020.04-rc2-gdc67a56-dirty (Feb 26 2020 - 17:13:10 +0800)

DRAM:  8 MiB
Flash: 2 MiB
In:    serial@40011000
Out:   serial@40011000
Err:   serial@4001100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 Loading kernel from FIT Image at 08040000 ...
   Using 'conf-1' configuration
   Trying 'kernel' kernel subimage
     Description:  Vanilla Linux kernel
     Type:         Kernel Image
     Compression:  uncompressed
     Data Start:   0x080400e8
     Data Size:    1762256 Bytes = 1.7 MiB
     Architecture: ARM
     OS:           Linux
     Load Address: 0x90008000
     Entry Point:  0x90008000
     Hash algo:    crc32
     Hash value:   59603570
     Hash algo:    sha1
     Hash value:   84ebfe63331e4d53b0d1e9c9bd308b5082711ca9
   Verifying Hash Integrity ... crc32+ sha1+ OK
## Loading fdt from FIT Image at 08040000 ...
   Using 'conf-1' configuration
   Trying 'fdt-1' fdt subimage
     Description:  Flattened Device Tree blob
     Type:         Flat Device Tree
     Compression:  uncompressed
     Data Start:   0x081ee5e0
     Data Size:    19800 Bytes = 19.3 KiB
     Architecture: ARM
     Hash algo:    crc32
     Hash value:   87ea4d4c
     Hash algo:    sha1
     Hash value:   820dc759459a2c7f7dfe641093f9e7c19dacbcea
   Verifying Hash Integrity ... crc32+ sha1+ OK
   Booting using the fdt blob at 0x81ee5e0
   Loading Kernel Image
   Loading Device Tree to 905b4000, end 905bbd57 ... OK

Starting kernel ...

[    0.000000]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x0
[    0.000000] Linux version 5.5.3-gfa93efe-dirty (th@th-Latitude-XT3) (gcc version 9.2.1 20191025 (release) [ARM/arm-9-branch revision 277599] (GNU Tools for Arm Embedded Processors 9-2019-q4-major)) #3 PREEMPT Wed Feb 26 16:50:54 CST 2020
[    0.000000] CPU: ARMv7-M [410fc241] revision 1 (ARMv7M), cr=00000000
[    0.000000] CPU: unknown data cache, unknown instruction cache
[    0.000000] OF: fdt: Machine model: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F429i-DISCO board
[    0.000000] On node 0 totalpages: 2048
[    0.000000]   Normal zone: 16 pages used for memmap
[    0.000000]   Normal zone: 0 pages reserved
[    0.000000]   Normal zone: 2048 pages, LIFO batch:0
[    0.000000] pcpu-alloc: s0 r0 d32768 u32768 alloc=1*32768
[    0.000000] pcpu-alloc: [0] 0
[    0.000000] Built 1 zonelists, mobility grouping off.  Total pages: 2032
[    0.000000]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STM0,115200 root=/dev/ram rdinit=/linuxrc loglevel=8 console=/dev/fb0 fbcon=map:0
[    0.00000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linear)
[    0.000000]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linear)
[    0.000000] mem auto-init: stackff, heap allocff, heap freeff
[    0.000000] Memory: 5072K/8192K available (1671K kernel code, 146K rwdata, 680K rodata, 216K init, 107K bss, 3120K reserved, 0K cma-reserved)
[    0.000000] SLUB: HWalign=32,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1, Nodes=1
[    0.000000] rcu: 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    0.000000]  Tasks RCU enabled.
[    0.000000] rcu: RCU calculated value of scheduler-enlistment delay is 10 jiffies.
[    0.000000] NR_IRQS: 16, nr_irqs: 16, preallocated irqs: 16
[    0.000000] /soc/interrupt-controller@40013c00: bank0
[    0.000000] random: get_random_bytes called from start_kernel+0x1b3/0x320 with crng_init=0
[    0.000000] clocksource: arm_system_timer: mask: 0xffffff max_cycles: 0xffffff, max_idle_ns: 331816030 ns
[    0.000000] ARM System timer initialized as clocksource
[    0.000237] sched_clock: 32 bits at 90MHz, resolution 11ns, wraps every 23860929530ns
[    0.000498] timer@40000c00: STM32 sched_clock registered
[    0.000955] Switching to timer-based delay loop, resolution 11ns
[    0.001211] timer@40000c00: STM32 delay timer registered
[    0.001733] clocksource: timer@40000c00: mask: 0xffffffff max_cycles: 0xffffffff, max_idle_ns: 21236227187 ns
[    0.002316] /soc/timer@40000c00: STM32 clockevent driver initialized (32 bits)
[    0.008419] Calibrating delay loop (skipped), value calculated using timer frequency.. 180.00 BogoMIPS (lpj=900000)
[    0.008890] pid_max: default: 4096 minimum: 301
[    0.012786]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linear)
[    0.013309] Mountpoi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linear)
[    0.040257] rcu: Hierarchical SRCU implementation.
[    0.045459] devtmpfs: initialized
[    0.263198] clocksource: jiffies: mask: 0xffffffff max_cycles: 0xffffffff, max_idle_ns: 19112604462750000 ns
[    0.263593] pinctrl core: initialized pinctrl subsystem
[    0.454026] stm32f429-pinctrl soc:pin-controller: No package detected, use default one
[    0.468984] stm32f429-pinctrl soc:pin-controller: GPIOA bank added
[    0.475184] stm32f429-pinctrl soc:pin-controller: GPIOB bank added
[    0.481153] stm32f429-pinctrl soc:pin-controller: GPIOC bank added
[    0.487272] stm32f429-pinctrl soc:pin-controller: GPIOD bank added
[    0.493313] stm32f429-pinctrl soc:pin-controller: GPIOE bank added
[    0.499418] stm32f429-pinctrl soc:pin-controller: GPIOF bank added
[    0.505540] stm32f429-pinctrl soc:pin-controller: GPIOG bank added
[    0.511497] stm32f429-pinctrl soc:pin-controller: GPIOH bank added
[    0.517922] stm32f429-pinctrl soc:pin-controller: GPIOI bank added
[    0.523809] stm32f429-pinctrl soc:pin-controller: GPIOJ bank added
[    0.529952] stm32f429-pinctrl soc:pin-controller: GPIOK bank added
[    0.530599] stm32f429-pinctrl soc:pin-controller: Pinctrl STM32 initialized
[    0.718086] stm32-dma 40026000.dma-controller: STM32 DMA driver registered
[    0.747631] stm32-dma 40026400.dma-controller: STM32 DMA driver registered
[    0.785824] clocksource: Switched to clocksource timer@40000c00
[    1.385760] workingset: timestamp_bits=30 max_order=11 bucket_order=0
[    1.572198] io scheduler mq-deadline registered
[    1.572446] io scheduler kyber registered
[    1.595395] STM32 USART driver initialized
[    1.601590] 40011000.serial: ttySTM0 at MMIO 0x40011000 (irq = 34, base_baud = 5625000) is a stm32-usart
[    2.015282] printk: console [ttySTM0] enabled
[    2.085487] [drm] Initialized ili9341 1.0.0 20180514 for spi0.1 on minor 0
[    2.117646] ili9341 spi0.1: fb0: ili9341drmfb frame buffer device
[    2.126249] spi_stm32 40015000.spi: driver initialized
[    2.152951] stm32_rtc 40002800.rtc: registered as rtc0
[    2.160552] stm32_rtc 40002800.rtc: Date/Time must be initialized
[    2.170391] i2c /dev entries driver
[    2.195837] stmpe-i2c 0-0041: stmpe811 detected, chip id: 0x811
[    2.236797] random: fast init done
[    2.251960] stmpe-ts stmpe-ts: DMA mask not set
[    2.281125] input: stmpe-ts as /devices/platform/soc/40005c00.i2c/i2c-0/0-0041/stmpe-ts/input/input0
[    2.293532] stm32f4-i2c 40005c00.i2c: STM32F4 I2C driver registered
[    2.339105] st-gyro-spi spi0.0: spi0.0 supply vdd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    2.347726] st-gyro-spi spi0.0: spi0.0 supply vddio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    2.371508] iio iio:device0: interrupts on the rising edge
[    2.395188] iio iio:device0: registered gyroscope l3gd20
[    2.423991] input: gpio_keys as /devices/platform/gpio_keys/input/input1
[    2.434153] stm32_rtc 40002800.rtc: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2000-01-01T00:55:40 UTC (946688140)
[    2.480310]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216K
[    2.484813] This architecture does not have kernel memory protection.
[    2.491595] Run /linuxrc as init process
/ # free
             total       used       free     shared    buffers     cached
Mem:          5288       3644       1644          0          0        648
-/+ buffers/cache:       2996       2292
/ # [  278.407733] random: crng init done

/ # ls /sys/class
backlight    drm          input        mmc_host     tty
bdi          graphics     leds         regulator    wakeup
block        i2c-adapter  mem          rtc          watchdog
dma          i2c-dev      misc         spi_master
/ # ls /sys/class/drm
card0        card0-SPI-1  version
/ # ls -l /sys/class/drm
lrwxrwxrwx    1 0        0                0 Jan  1 01:23 card0 -> ../../devices/platform/soc/40015000.spi/spi_master/spi0/spi0.1/drm/card0
lrwxrwxrwx    1 0        0                0 Jan  1 01:23 card0-SPI-1 -> ../../devices/platform/soc/40015000.spi/spi_master/spi0/spi0.1/drm/card0/card0-SPI-1
-r--r--r--    1 0        0             4096 Jan  1 01:23 version
/ # ls -l /sys/class/graphics
lrwxrwxrwx    1 0        0                0 Jan  1 01:24 fb0 -> ../../devices/platform/soc/40015000.spi/spi_master/spi0/spi0.1/graphics/fb0
/ # ls -l /sys/class/input
lrwxrwxrwx    1 0        0                0 Jan  1 01:24 input0 -> ../../devices/platform/soc/40005c00.i2c/i2c-0/0-0041/stmpe-ts/input/input0
lrwxrwxrwx    1 0        0                0 Jan  1 01:24 input1 -> ../../devices/platform/gpio_keys/input/input1
/ # ls -l /sys/class/spi_master
lrwxrwxrwx    1 0        0                0 Jan  1 01:24 spi0 -> ../../devices/platform/soc/40015000.spi/spi_master/spi0
/ # ls -l /sys/class/spi_master/spi0
lrwxrwxrwx    1 0        0                0 Jan  1 01:24 /sys/class/spi_master/spi0 -> ../../devices/platform/soc/40015000.spi/spi_master/spi0
/ # ls -l /sys/class/spi_master/spi0/
lrwxrwxrwx    1 0        0                0 Jan  1 01:24 device -> ../../../40015000.spi
lrwxrwxrwx    1 0        0                0 Jan  1 01:24 of_node -> ../../../../../../firmware/devicetree/base/soc/spi@40015000
drwxr-xr-x    2 0        0                0 Jan  1 01:24 power
drwxr-xr-x    6 0        0                0 Jan  1 01:24 spi0.0
drwxr-xr-x    6 0        0                0 Jan  1 01:24 spi0.1
drwxr-xr-x    2 0        0                0 Jan  1 01:24 statistics
lrwxrwxrwx    1 0        0                0 Jan  1 01:24 subsystem -> ../../../../../../class/spi_master
-rw-r--r--    1 0        0             4096 Jan  1 01:24 uevent
/ # ls -l /sys/class/spi_master/spi0/spi0.0
lrwxrwxrwx    1 0        0                0 Jan  1 01:25 driver -> ../../../../../../../bus/spi/drivers/st-gyro-spi
-rw-r--r--    1 0        0             4096 Jan  1 01:25 driver_override
drwxr-xr-x    6 0        0                0 Jan  1 01:25 iio:device0
-r--r--r--    1 0        0             4096 Jan  1 01:25 modalias
lrwxrwxrwx    1 0        0                0 Jan  1 01:25 of_node -> ../../../../../../../firmware/devicetree/base/soc/spi@40015000/l3gd20@0
drwxr-xr-x    2 0        0                0 Jan  1 01:25 power
drwxr-xr-x    2 0        0                0 Jan  1 01:25 statistics
lrwxrwxrwx    1 0        0                0 Jan  1 01:25 subsystem -> ../../../../../../../bus/spi
drwxr-xr-x    3 0        0                0 Jan  1 01:25 trigger0
-rw-r--r--    1 0        0             4096 Jan  1 01:25 uevent
/ # ls -l /sys/class/spi_master/spi0/spi0.1
lrwxrwxrwx    1 0        0                0 Jan  1 01:25 driver -> ../../../../../../../bus/spi/drivers/ili9341
-rw-r--r--    1 0        0             4096 Jan  1 01:25 driver_override
drwxr-xr-x    3 0        0                0 Jan  1 01:25 drm
drwxr-xr-x    3 0        0                0 Jan  1 01:25 graphics
-r--r--r--    1 0        0             4096 Jan  1 01:25 modalias
lrwxrwxrwx    1 0        0                0 Jan  1 01:25 of_node -> ../../../../../../../firmware/devicetree/base/soc/spi@40015000/display@1
drwxr-xr-x    2 0        0                0 Jan  1 01:25 power
drwxr-xr-x    2 0        0                0 Jan  1 01:25 statistics
lrwxrwxrwx    1 0        0                0 Jan  1 01:25 subsystem -> ../../../../../../../bus/spi
-rw-r--r--    1 0        0             4096 Jan  1 01:25 uevent
/ # free
             total       used       free     shared    buffers     cached
Mem:          5288       3680       1608          0          0        648
-/+ buffers/cache:       3032       2256
/ #

网友A:
牛,没有MMU怎么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没有MMU怎么跑?

主线linux已支持没有mmu的arm平台,抓紧时间投入linux阵营啊

网友B:
还不如用stm32mp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用stm32mp系列的

等有板子了,玩玩看 感觉现在全志的h2还有其他几家的mpu都非常便宜了,还有nxp,ti等老牌的厂商。 st的不一定还能取得那么大的mpu市场

网友C:
不明觉厉,吃瓜吃瓜,5.5.3,这版本是真新~

楼主:
sdram 8Mbyte
flash 2Mbyt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觉厉,吃瓜吃瓜,5.5.3,这版本是真新~

确实,比我的ubuntu的linux内核都新

网友D:
楼主,安卓怎么编译进去?

网友E:
stm32f429没有icache和dcache,放在sdram里运行会损失很大的性能;non-mmu至少从cortex-m7起步比较好。
随便做一下实验,裸奔ARM9是飞快的;但是关闭icache和dcache之后,那个性能乌龟一样。cache太重要的。

网友F:
学习了,3M 的程序不能移到外部flash是否一样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安卓怎么编译进去?

兄台说笑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32f429没有icache和dcache,放在sdram里运行会损失很大的性能;non-mmu至少从cortex-m7起步比较好。
随 ...

确实跑在sdram里很慢,对于一些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应用还行 回头有h7平台了,移一个对比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3M 的程序不能移到外部flash是否一样效果?

stm32f429-disco上没有外部flash,对于一些有qspi flash的板子且支持xip的可以放到外部,不知道是不是比sdram快一点

网友G:
linux 这几年要在国内井喷了

网友H:
楼主可以尝试移植到STM32H750VB不,我可以提供一个自己做的开发板,带了QSPI FLASH,可以跑程序,带了PSRAM,SPI FLASH,SD CARD,要是有需要我可以再做个SDRAM的扩展

网友:
NIU.
内核到5.XX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linux 这几年要在国内井喷了

为什么会井喷呢,嵌入式LINUX的应用场景还是比较有限的,低端的裸奔,高端的安卓,LINUX在工控等领域还稍微有些应用,不至于井喷吧~加上入门门槛高,做的人也没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linux 这几年要在国内井喷了

确实这几年搞linux的人,比10年前多多了,各种派,各种视频监控,机器人,物联网网关都用到了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可以尝试移植到STM32H750VB不,我可以提供一个自己做的开发板,带了QSPI FLASH,可以跑程序,带 ...

好啊,多谢多谢。qspi拿来xip,psram是立即寻址的并行总线接口吧?多少M的,现在这个429-disco只有8m,把内核跑进去后,仅剩1M多,内部flash仅剩100来k,几乎干不了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会井喷呢,嵌入式LINUX的应用场景还是比较有限的,低端的裸奔,高端的安卓,LINUX在工控等领域还稍 ...

内核版本虽然很新,但是相对以前2.x的内核,移植门槛是大大降低了,好多工作已经被开源社区给做的很好了,拿来几乎就是改改dts,menuconfig的,涉及到driver部分的修改比较少

网友F:
楼主厉害,可否出一个移植教程,虽然介绍以及很详细了,我也看了好几遍,也许我基础差,没能看明白如何修改移植uboot及内核文件系统编译出烧写文件,测试运行一下,来提高在STM32上运行linux的兴趣,想直接烧写看看也进行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厉害,可否出一个移植教程,虽然介绍以及很详细了,我也看了好几遍,也许我基础差,没能看明白如何修改 ...

烧写帖子里的 stm32f429-disco-linux-5.5.3.zip  到0x08000000地址就好了,这个是将u-boot和kernel.itb(dts,zImage,initramfs)打包到一起的
不太擅长教学,如果你对帖子里哪部分不太了解,可以在这里回帖,我尽量以我的知识储备解答。
正好也练练表达能力,说不定哪天失业了转行培训业,哈哈

网友J:
楼主这个是针对429做的,如果换一个别的mcu的话,有多少工作量?比如gd32f450和429性能相当但是并不能pin2pin的mcu

网友:
Mark,手上有这个板子有空试试

网友:
STM32H750VB

网友K:
楼主能否出一个STM32H750的移植教程

网友:
在buildrooot里也看到有429,像楼主这样一步一步的移植要些功底的。在此感谢楼主分享学习心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啊,多谢多谢。qspi拿来xip,psram是立即寻址的并行总线接口吧?多少M的,现在这个429-disco只有8m,把 ...

PSRAM是SPI的,内部是1M 的sram,如果要即使寻址,还是得做个FMC得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H:
PSRAM是SPI的,内部是1M 的sram,如果要即使寻址,还是得做个FMC得扩展

那这个psram就跑不了linux了,很多代码里需要立即寻址的 这种ram适合虚拟一个块设备来给app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能否出一个STM32H750的移植教程

暂时还没有h750系列的板子,等把429的ltdc的dpi驱动搞完后,内存还足够打算搞搞dcmi驱动ov5640,之后再弄stm32f469-disco板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个是针对429做的,如果换一个别的mcu的话,有多少工作量?比如gd32f450和429性能相当但是并不能pin2p ...

如果只是ip核地址分布差异,管脚的定义差异都还好 改改dts,找找reg定义部分改改都差不多了
reg寄存器定义差太多,就要涉及改各个驱动了

网友L:
楼主出个编译内核的教程?  编译几次都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出个编译内核的教程?  编译几次都错误。。。

报出下编译错误打印

网友:
buildroot 它不香吗

网友F:
有空来测试验证,编译uboot出错,信息如下:
www@ubuntu:~/www/u-boot-master$ make
  UPD     include/generated/version_autogenerated.h
  UPD     include/generated/timestamp_autogenerated.h
  CC      lib/asm-offsets.s
gcc: error: unrecognized command line option ‘-mno-unaligned-access’; did you mean ‘-Wno-aligned-new’?
Kbuild:43: recipe for target 'lib/asm-offsets.s' failed
make[1]: *** [lib/asm-offsets.s] Error 1
Makefile:1830: recipe for target 'prepare0' failed
make: *** [prepare0] Error 2
www@ubuntu:~/www/u-boot-master$
下面这几个步骤,还不清楚什么时候操作:
第1步,很清楚修改makefile,交叉编译工具已经安装好,可以执行make stm32f429-discovery_defconfig,其余步骤是生成配置文件后修改吗?
2 open CONFIG_ENV_IS_NOWHERE=y , to save 0x08040000 128k flash memory, we don't need runtime env save feature.

3 open FIT to support itb file load

     CONFIG_FIT=y
     CONFIG_FIT_EXTERNAL_OFFSET=0x0
     CONFIG_FIT_ENABLE_SHA256_SUPPORT=y

4 update cmdline

    #define CONFIG_BOOTCOMMAND                        \
    "run bootcmd_ramfs"

    #define CONFIG_EXTRA_ENV_SETTINGS \
    "bootargs_ramfs=console=ttySTM0,115200 root=/dev/ram rdinit=/linuxrc\0" \
    "bootcmd_ramfs=setenv bootargs ${bootargs_ramfs};" \
    "bootm 0x0804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空来测试验证,编译uboot出错,信息如下:
www@ubuntu:~/www/u-boot-master$ make
  UPD     include/gen ...

确认几点
1 gcc工具是否下载的 https://developer.arm.com/-/medi ... 46BBA91A249CB8E2D2D
2 编译前先做个配置,
        export PATH=xxxx:$PATH
        其中xxx是下载gcc工具解压后从/到bin的全路径,然后
        make O=../u-boot-build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none-eabi- stm32f429-discovery_defconfig
3 最后做
        make O=../u-boot-build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这个psram就跑不了linux了,很多代码里需要立即寻址的 这种ram适合虚拟一个块设备来给app用 ...

还好我设计的时候就把FMC扩展的都预留出来了,所以还是得有FMC扩展板,内部1M还是分区块的,不适合给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好我设计的时候就把FMC扩展的都预留出来了,所以还是得有FMC扩展板,内部1M还是分区块的,不适合给Linu ...

嗯,内部1M也是远远不够用的

网友L:
请问下楼主,,这个错误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下楼主,,这个错误怎么解决??谢谢

把CONFIG_XIP_KERNEL从内核配置里去掉,参考我给的那个config

网友M:
收藏下先,看能不能把手头的1052跑个linux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M:
收藏下先,看能不能把手头的1052跑个linux出来

1052主线目前好像还不支持,搞出来就牛叉了

网友:
楼主可否将修改后的Uboot和linux kernel源码打包上来,一楼提供的烧写文件经测试没有问题,如视频中一样运行,楼主对Uboot运行流程非常熟悉,而且将最新版本的5.5.3内核移植可用,厉害了。

网友:
zImage加载到sdram 0x90008000地址运行,不知道楼主这个内存地址是怎么得来的?
F429i板子上,SDRAM是8MB容量的,接在Bank2,所以地址是 0xD0000000 开始的8MB范围

网友:
这么好的学习帖不能沉下去,继续关注,顶一下!目前uboot 编译顺利,但是内核含文件系统编译后和uboot 合并后烧写后启动不成功,目前看楼主给的烧写文件bootm 地址与修改说明中08040000不一致,是0802e000 ,不过这个不是我启动不了问题原因,应该是配置内核编译问题,我使用的是5.6.5

网友:
看得我又又想去学LINUX了

网友:
这个要看下,刚好下半年有空

网友:
这是把嘉陵的发动机(无cache,无MMU)来拉豪华房车,最不济也要找个QQ发动机(H7,虽然也无MMU)来拉啊

网友:
linux程序能在Windows下直接编译么?如果不能像用keil那样简单,还不如就用keil加rtos。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2020-08-28):
多谢分享,有空搞一搞。

网友:
谨慎搞这个,有时间还是玩有mmu片子以后SOC成本越来越低这个是趋势。

网友(2020-11-14):
没有mmu,常规的linux应用都需要重新编译吧,好像生态还是不好建设

网友(2023-04-30):
引用 楼主:
烧写帖子里的 stm32f429-disco-linux-5.5.3.zip  到0x08000000地址就好了,这个是将u-boot和kernel.itb(d ...

实际测试stm32f429-disco-linux-5.5.3.zip kernel.itb放在地址 0x0802e000处, 请教一下uboot.bin 和kernel.dtb 如何打包在一个bin里面(stm32f429-disco-linux-5.5.3.bin)用的什么工具?

网友:
建议做h750 或h7b0,或者h723. M7核加大内存才能发挥出linux的app生态优势。否则就是一个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