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工业控制器 连载(四) 4G/LTE模块上网

楼主(2020-04-15):
我们以常用的移远的模块为例。
1.首先连上网络,安装PPP。下面要用到。
  sudo apt-get install ppp

2.使用Python 或者其他应用程序,打开4G模块的电源开关,
   我们为了适应不同的模块,有的模块要求4.2V,有的要求5V,EdgeBox-RPI
   给Mini-PCIe 插座配了一个单独的电源。

python
import RPi.GPIO as GPIO
GPIO.setmode(GPIO.BCM)
GPIO.setup(26,GPIO.OUT)
GPIO.output(26,1)

3.
安装上天线与SIM 卡,EdgeBox-RPI 用的是NANO sim卡,注意方向。

4. 这个时候 4G 指示灯开始闪烁,一般亮3秒,暗300毫秒,表示已经接入网络。
5. 拨号,这里使用移远官方的拨号软件
su root
cd /usr/app/linux-ppp-scripts
./quectel-pppd.sh
进入这一步,4G 指示灯会快速闪烁。

6.
  添加路由
route add default gw 10.64.64.64

注意后面这个地址是你自己的,与第5步返回的地址有关。也与运营商有关。
7. ping 163.com
有数据传输的时候,4G 指示灯UI快速闪烁

到这里已经连上网络。

网友:
设计好棒    谢谢分享

网友A:
楼主不用高通原厂解决方案吗?PPP稳定不?断线或掉线,异常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用高通原厂解决方案吗?PPP稳定不?断线或掉线,异常怎么处理?

断线就重拨,死机就重新上电。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B:
同问掉线异常时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掉线异常时怎么处理的。

你用一个进程 ping 远程服务器,例如百度,163,之类的。30S一次。
一旦ping通换两个备用服务器,如果还是不通,那就断电重启。重新拨号。

反复三次拨号也不行,那就是硬件故障。

网友B:
给4G模块断电吗?

网友:
果断占位,买了一套楼主的工控机,做工很给力。。使用基本完美,技术支持很及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4G模块断电吗?

是的,我们单独设计了电源开关,单独给4G模块供电的,所以可以关断电源。早期也是客户那边各种折腾,后来不断的改进,目前已经是第三版了。

网友C:
真不错,联网都做哪些好的应用,可以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不错,联网都做哪些好的应用,可以介绍一下

我们只是提供个基础设施,具体怎么使用,是客户自己的问题。其实大部分情况我们不关心客户的应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们单独设计了电源开关,单独给4G模块供电的,所以可以关断电源。早期也是客户那边各种折腾,后来 ...

遇到连不上网就给模块断电重启,检测到模块起来后再拨号,所以:给模块断电重启后大概几秒钟重新拨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连不上网就给模块断电重启,检测到模块起来后再拨号,所以:给模块断电重启后大概几秒钟重新拨号? ...

这与您当地的网络有关,一般设置20秒是一个典型的数值。

网友:
模块断线和死机时,也只能给模块重新上电了

网友(2020-06-22):
买了模块吃灰好久了,刚好学习下,谢谢!

网友D:
请问楼主是用的什么样的系统呢,ubuntu core 还是debian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是用的什么样的系统呢,ubuntu core 还是debian

官方的系统,我们做了一些优化与增加了一些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