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机器人可以插拔XH2.54端子线?

楼主(2020-04-15):
生产线上,需要插拔XH2.54端子线,人工插拔,很痛苦,有没有机器人可以用?

网友:
用探针不行么?

网友:
测试方案设计有问题

网友:
我见到的生产线上是将XH母端子用刀削小一些,削到很好插的程序

网友:
如果是用一根线测试,把那两个小突起用壁纸刀削掉。

网友:
用XHB端子

网友:
生产线上都是设计夹具顶针的,插拔的方式肯定累

网友A:
爱普生+压力传感器可以做到非常完美的效果~

除了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普生+压力传感器可以做到非常完美的效果~

除了贵~

啊,这个好!请问有成熟方案的介绍吗?

正式出厂的产品内部,也会有XH2.54端子,也需要人工插,很痛苦。

楼主:
区别不大,还是要插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普生+压力传感器可以做到非常完美的效果~

除了贵~

请问有没有视频啊?

网友:
反插——限位治具放入端子压住,插入对应PIN数的针,测试,拔针,放开端子,拿掉产品。机器测试都这这样,作业员只需要理线即可,产品整机有治具更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