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同价位,240-256容量,哪个更好些

楼主(2020-04-15):
东芝,闪迪,西数,金士顿
金士顿最便宜,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哪个更好?
三星……高端的这里不讨论

网友:
东芝闪迪西数是一个级别的吧

我买的东芝的480G,去年618买的才300多,现在240G的都快要这个价了 。 不如等等

楼主:
等不了了

网友:
用过东芝的RC100速度还可以,主要当初想找个2242的SSD发现只有东芝有。

网友:
349入手东芝Q200EX MLC颗粒。关注860 EVO很久,搞活动350+。下图仅供参考

网友A:
我MLC控,当初买的东芝Q200

最近入了个金田的msata MLC

最想要SLC的,但是成本高,容量小

楼主:
看参数选了东芝

网友B:
SP580不要买,感觉比机械的快不了多少。

网友:
东芝的一直不降价,不然撸个来升级下笔记本,换下来的三星250g的ssd拿来升级win7的家庭网盘主机

网友:
靠,涨了这么多 ... 感觉买少了,损失了几个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MLC控,当初买的东芝Q200

最近入了个金田的msata MLC

还好了,如果你24小时不关机不断电,qlc也是可以保证可靠性的。主要是断电之后电荷泄漏加速。可以参考ddr内存,存一张图像带电不刷新1分钟还能看出来,轻微的变色,断电之后几乎马上就不行了。当然老制程的确实牛13,我试验过0.25um老ddr1的16mb颗粒断电3秒再重新上电图像还基本能看出来,不刷新1分钟都几乎不掉色。

所以家用24小时不关机那种(nas之类),随便选,不用担心颗粒寿命。那些评测室动不动几千tb写入量都不断电。他们真的没有测试写完这么多数据量之后断电的情况(据一篇网络小道文章有写,有一块ssd手贱测试时断电,应该是过一晚上再上电就挂了)。要做冷备份请不要用ss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好了,如果你24小时不关机不断电,qlc也是可以保证可靠性的。主要是断电之后电荷泄漏加速。可以参考ddr ...

那意思是说,我电脑原装的是ssd,还得加一块机械硬盘存数据,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意思是说,我电脑原装的是ssd,还得加一块机械硬盘存数据,对吧?

冷数据最好机械。ssd掉电时间长了不保证数据。

网友:
去年买了东芝480G,和现在256G的价格一样,估计还要涨价。

网友:
占位看看 准备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好了,如果你24小时不关机不断电,qlc也是可以保证可靠性的。主要是断电之后电荷泄漏加速。可以参考ddr ...

确实,我现在重要代码和文件,都是同步到光驱位的机械硬盘才放心,固态都假设随时挂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我现在重要代码和文件,都是同步到光驱位的机械硬盘才放心,固态都假设随时挂掉  ...

固态一般不用担心挂掉。及时更新固件即可。只要一直通着电很少出故障(除非一些古董,比如intel的x25-m,在写入80%之后会随机挂起蓝屏,但是重新上电继续写入仍然可以正常工作,但是仍然会随机挂起)。

网友:
今天老婆用了两年的envy固态坏了。intel M2

网友E:
我春节的海康威视没长几毛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MLC控,当初买的东芝Q200

最近入了个金田的msata MLC

我是第一批Q200,掉盘
等了两年,终于找到量产工具,重新开卡,又复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第一批Q200,掉盘
等了两年,终于找到量产工具,重新开卡,又复活了 ...

不会吧,Q200也这么容易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春节的海康威视没长几毛钱。。。

用料变差了,具体可以看b站的拆解视频 ,各种锤爆杂牌ssd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580不要买,感觉比机械的快不了多少。

一个台式机正在用这个,确实是便宜,别的也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春节的海康威视没长几毛钱。。。

海康威视?你赚了,赶紧去退一赔三,B站锤爆了

网友:
看评论谁的缓存用完速度快买谁的,我的一个金士500G顿缓存用完只能跑60M还不如机械盘关键是要好长时间才能恢复过来。

网友:
之前240G,    200出头,没买。

网友:
棒子三的,MLC固态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