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做比较器,输出为何只有1/2VCC?

楼主(2020-04-15):
用3V的电压供电给LM358,做比较器用,输出最高只有1.5V吗?

如何可以达到高一点呢?

网友:
用轨到轨型运放或者比较器输出比较容易达到供电轨
比如MCP6002

网友:
手册中VOH参数为 VCC-1.5V ,加上拉电阻试试.
不行就换运放吧,如LMV358.

网友:
358不是轨至轨输出的

网友:
3v电源有点低,不想换358的话,建议输出加个三极管再去控制别的东西吧。

网友A:
LM393专用的比较器 不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393专用的比较器 不香么?

可能为了降低成本
我有个电路用一路运放、一路比较器,要求都很低,用了393,一半加了反馈当运放用;
还用过324 3个运放+1个比较器用法;
都是要求不高,降低成本

网友B:
电工要多研究器件手册,看了手册你就不会部这个问题了,以后就知道如何选择器件,正确设计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工要多研究器件手册,看了手册你就不会部这个问题了,以后就知道如何选择器件,正确设计电路。 ...

赞同,深表赞同!我们FAE接触的过半客户,问的过半问题,都是此类不会读datasheet 的工程师,所问出来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我加三极管使用吧
感谢论坛!

网友:
因为你的358不是轨至轨,这是基本常识, 输出最大电压会比电源电压低1点几伏,要么用轨至轨运放, 要么还是老老实实用比较器,比较器输出记得上拉。

网友:
你换 LMV358 就可以了 也不贵  轨到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