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工业控制器 连载(五) 如何使用CAN-FD

楼主(2020-04-15):
背景:

EdgeBox 有一个版本是带双路CAN-FD的,具体连接方式为:

CAN0  SPI0  CE0  GPIO35(int)
CAN1  SPI0  CE0  GPIO36(int)

以下是具体步骤。

1. 用U盘把我们提供的源代码,解压,拷贝到系统中,然后进入系统
  执行 sudo ./install.sh

2.安装成功之后,会显示图0.
3. sudo reboot 重启后,
   dmesg | grep spi 查看 CAN的信息
   如果没问题会显示图1.
4.  设置 CAN-FD的参数
   sudo ip link set can0 up type can bitrate 500000 dbitrate 4000000 restart-ms 1000 berr-reporting on fd on
   sudo ip link set can1 up type can bitrate 500000 dbitrate 4000000 restart-ms 1000 berr-reporting on fd on
   参数的意义,参考下面的链接:
   https://www.kernel.org/doc/Documentation/networking/can.txt

运行ifconfig   如图2
5.用两条导线 连接 CAN0 与CAN1
6.用 cansend 发送测试命令,图3
7.测试结果如图4, CAN已经通讯上了。

由于我们现在用的标准的socketCAN驱动,也可以用Python测试,或者两台机器拉开距离测试。
其他方法可以自己摸索。

网友A:
买了王工的模块 不如看这里的资料。。跟客服要  直接让我看官网  官网上啥都米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王工的模块 不如看这里的资料。。跟客服要  直接让我看官网  官网上啥都米有 ...

不好意思,我们的说明书还没更新,最近新项目比较多。前段时间工厂没开工,还挤压了一堆订单。我最近大部分时间都在与供应链与工厂打交道。
不过,如果你有问题,直接给我打电话,我知道的,一般会回复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