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 温湿度的IIC地址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2020-04-15):
文件说高七位为地址,最低位为读写,怎么下面表格中,地址置高置低是最低位在变化,不是最低位是读写么?

网友:
0x44或者0x45是高七位的,没有算上LSB,0x44算上LSB之后是0x88或者0x89,具体由最后一位LSB读写位决定
pin2的作用是,一条总线上面可以接两个传感器,通过这个脚设置不同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