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intf字符串变量的作用域

楼主(2020-04-15):
最近闲来无事,想将printf可变参数的打印功能移植到串口上,
首先定义一个结构体
struct
{
        Uint16 Head;//the oldest message has never been handled
        Uint16 Tail;//the newest message
        Uint16 RecNum;//received number
        PrintState_def PrintState;
        const char *String[MaxPrintbuff];
        Uint16 Var[MaxPrintbuff*2];//varibles to be printed
}LogBuff;

然后定义一个函数
void Log_printf(const char *str,...)

然后在程序中我想保存这个字符串
LogBuff.String[index]=str;

这样实际上只是保存了字符串的首地址,我现在不确定这样是否可靠,我现在使用
Log_printf("string string!");

这种方式输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字符串会不会被覆盖,在内存中是以何种方式保存的?

楼主:
为了安全起见,需不需要将整个字符串复制到一个固定地址保存?

网友A:
只写个putchar函数就可以直接用了,为什么要自己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写个putchar函数就可以直接用了,为什么要自己写呢?

我在使用ti的dsp芯片,其串口有16级FIFO功能,可以降低串口打印的资源占用。

网友B:
String只是个指针数组而已。不会被覆盖,除非你用String[][]手动改写。注意:静态声明的数组是在.rodata段里面,不可更改。即使你手动改写它,在嵌入式平台上它也不会变(在pc上将直接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ring只是个指针数组而已。不会被覆盖,除非你用String[][]手动改写。注意:静态声明的数组是在.rodata段 ...

也就是说一旦我使用Log_printf(“string”)这种格式,string实际上被编译成一个静态数组?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程序就没啥问题。
谢谢回复。

网友C:
不定义数组,字符串是保存在ROM中的不能修改,当然也不会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定义数组,字符串是保存在ROM中的不能修改,当然也不会丢失

明白了,那我这种写法是没有问题的,保存数组指针,方便快捷。

网友D:
对于动态字符串buffer,你这样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动态字符串buffer,你这样是有问题的。

我在程序中会使用Log_printf("hello world, %d times", times);
这种形式的打印,我不确定这种形式在编译的时候是按照动态或者静态来处理,
我的测试结果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