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怎么测试电感的饱和电流

楼主(2020-04-16):
如题,
需要测试一个电机控制器, 打算用电阻+电感的方式模拟电机,担心电感处于饱和状态, 求教下,怎么测试电感的饱和电流?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0514-1-1.html

网友:
看从加电开始的电流,没饱和之前是近似线性变大,斜率应该不是很大,饱和后就突然陡峭变大了,按停示波器,把电撤了以免烧坏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