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空间电磁波能量收集的装置吗?

楼主(2020-04-16):
有空间电磁波能量收集的装置吗?

网友:
有,你搜索一下 radio energy harvesting
古老的矿石收音机是其中的一种。
2012 年办公室有个工程师朋友在做从电磁波里收集能量的装置。

网友:
天文学上好像有,四川那口全球最大锅就是

网友:
可见光也是电磁波,所以太阳能电池板也是。

网友:
电磁波能量难道不是靠天线收集吗

网友:
听说还有在电视塔附近收集能量点灯的

网友:
自由能,利用电子减速输出能量。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晒太阳啊!
收集波谱中的红外线传过来的热量!

如果觉得不够,可以加透镜收集然后热能发电!

矿石收音机那种类似于共振收集了吧!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红外线传递的是热量,紫外光可以杀灭细菌,而X射线可以透视人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晒太阳啊!
收集波谱中的红外线传过来的热量!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红外线传递的是热量,紫外光可以杀灭细菌,而X射线可以透视人体

这一切都是和光子的能级有关……

网友:
金字塔算不算?我是认真的。

网友C:
有振动能量收集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一切都是和光子的能级有关……

是那个玻尔提出的光谱能级理论?

网友D:
天线就是了。

网友(2020-08-19):
凌特好像一些方案

网友E:
有些坛友能量和信号混一块了,楼主的意思明显是收集能量,勉强可以算的是矿石收音机和射频卡,收集能量和信息同步,
单纯以收集空间能量为目的的电路,我认为从电学原理上就是不可能的,有个东西叫反生电动势,空间电磁波在天线上耦合出电流之后,随之就会在线圈上产生反生电动势,阻碍电流的进一步增大。电扇转起来之后出纯电阻并没有变大,但是电流比启动过程小,就是因为有反生电动势,否者电扇转起来直接做发电机就行了,所以靠线圈收集能量,只能一点点,绝难做大功率。
从更哲学的角度分析,有个词叫热寂,热力学第二定律延伸出来的概念,能量一旦变成热能,就无法再利用了,除非耗费更多的能量。电磁波一样,能量一旦以电磁波的形式耗费掉,只能收集其中的部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晒太阳啊!
收集波谱中的红外线传过来的热量!

波长不一样,性质也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坛友能量和信号混一块了,楼主的意思明显是收集能量,勉强可以算的是矿石收音机和射频卡,收集能量和信 ...

无线充电可能是最常见的非典型应用了,有主动发送能量的部分。如果被动接收能量,就要看你所处的环境有啥辐射电磁波的设施了。
如果你在大功率广播塔附近,可能拉根电线做个圈都能点亮小灯泡。可惜单位面积接收的能量跟信号源的距离的三次方成反比,很快就很弱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波长不一样,性质也不同

本来能量就以电磁波的形式在空间传播!

各种物质及生物按照自身需要的选择适当的频率取得能量!

所以首先要确定想取那个频段,然后那个频段是否能提供所需要的能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能量就以电磁波的形式在空间传播!

各种物质及生物按照自身需要的选择适当的频率取得能量!

有点像共振

网友:
外星人用的是意識能量,地球物理理論他們看來就像看笑話

网友:
有些铁路设备就是使用铁路上空架空线的辐射能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线就是了。

赞成。嫌小就用抛物面天线,如卫星接收机的锅。

楼主(2021-03-25):
引用 网友C:
有振动能量收集装置,

有可直接应用的产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直接应用的产品吗?

楼主,能量芯片玩的咋样效果如何,又有人问同样问题1m无线充电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