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两线串行控制,怎样画点和线

楼主(2020-04-16):
12864两线串行控制,怎样画点和线,有没有做过的高手,请教一下

网友:
不能读数据的话,只能在MCU里面划分一段1K RAM,对应屏幕上的点,更新RAM后全屏刷新

网友:
#include "Globals.h"

#define LCD_RST_1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1)
#define LCD_RST_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1)

#define LCD_CS_1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8)
#define LCD_CS_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8)

#define LCD_CLK_1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define LCD_CLK_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define LCD_SID_1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9)
#define LCD_SID_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9)

void Mmemcpy(unsigned char *Out,const char *In, unsigned char L)
{        unsigned char i;for(i=0;i<L;i++)Out[i]=In[i];
}

unsigned char LCDdat[64];//此处不能用 idata 显示缓存

void write(char cmd, unsigned char dat) //写指令或数据
{        unsigned char i,j,Temp;

        LCD_CS_1;
        LCD_CLK_0;

        for(j=0;j<3;j++)
        {
                         if (j==0){ Temp =( cmd? 0xfa:0xf8);} //数据cmd=1:0xfa 命令cmd=0:0xf8
                else if (j==1){ Temp =((dat<<0) & 0xf0);}
                else if (j==2){ Temp =((dat<<4) & 0xf0);}

                for(i=0;i<8;i++)
                {
                        (Temp&0x80)?(LCD_SID_1):(LCD_SID_0);  Temp<<=1; delay_us(1); //左移
                        LCD_CLK_1; delay_us(1);   //_nop_();_nop_();//移入
                        LCD_CLK_0; delay_us(1);   //_nop_();_nop_();_nop_(); //读出
                }                      //_nop_();_nop_();_nop_();_nop_(); //延时
        }
        LCD_CS_0;
}

void LCD_setWhite2(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left,unsigned char right)
{
        unsigned char i;
        if(y>1)
        {
                y-=2;
                x+=8;
        }
        write(0,0x34);
        write(0,0x36);
        for(i=0;i<16;i++)
        {
                write(0,0x80+i+y*16);
                write(0,0x80+x);
                write(1,left);
                write(1,right);
        }
//        write(0,0x36);
        write(0,0x30);
}

void LCD_ClearGM(void)
{
        unsigned char i,j;
        write(0,0x34);
        write(0,0x36);
        for(j=0;j<32;j++)
        {
                write(0,0x80+j);
                write(0,0x80);
                for(i=0;i<16;i++)
                {
                        write(1,0x00);
                }
        }
        for(j=0;j<32;j++)
        {
                write(0,0x80+j);
                write(0,0x88);
                for(i=0;i<16;i++)
                {
                        write(1,0x00);
                }
        }
        write(0,0x30);
}

void LCD_RefreshALL(void) //模拟刷屏12864
{
        unsigned char X,Y,Addr;

        for(X=0;X<4;X++) //送四行汉字
        {        switch(X)   //一次送一个汉字
                {        case 0: Addr=0x80;break;
                        case 1: Addr=0x90;break;
                        case 2: Addr=0x88;break;
                        case 3: Addr=0x98;break;
                        default:Addr=0x80;break;
                }   write(0,Addr); //先送地址后送16个字符
                for(Y=0;Y<16;Y++){write(1,LCDdat[(X*16)+Y]);}
        }
}

//测试
void LCD_Test(void)
{
        const char Tab[][16]={
                {"                "},
                {"                "},
                {"                "},
                {"                "},
                };

        Mmemcpy(LCDdat+0, Tab[0],16); //送出
        Mmemcpy(LCDdat+16,Tab[1],16); //送出
        Mmemcpy(LCDdat+32,Tab[2],16); //送出
        Mmemcpy(LCDdat+48,Tab[3],16); //送出

        LCD_RefreshALL(); //更新显示

}

void LCD_Clear(void)
{
        const char Tab[][16]={
                {"                "},
                {"                "},
                {"                "},
                {"                "},
                };

        Mmemcpy(LCDdat+0, Tab[0],16); //送出
        Mmemcpy(LCDdat+16,Tab[1],16); //送出
        Mmemcpy(LCDdat+32,Tab[2],16); //送出
        Mmemcpy(LCDdat+48,Tab[3],16); //送出

        LCD_RefreshALL(); //更新显示
        LCD_ClearGM();
}

//显示一行
void LCD_ShowLine(unsigned char y,char *pStr)
{
        Mmemcpy(LCDdat+16*y, pStr,16); //送出
//        printf("==%s \r\n",pStr);

        LCD_RefreshALL(); //更新显示
}

//此函数有个缺陷,就是无法知道二维字符串的一维的长度,会把后面的字符串也显示出来
void LCD_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const char *pStr)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strLen;
//        unsigned char strBuff[16];        //一行字符缓存
        strLen = strlen(pStr);        //字符串长度用 strlen(); 类型长度 sizeof();
//        if(strLen>16) strLen = 16;
//        strLen = (sizeof(pStr)/sizeof(pStr[0]));
//        printf("Str Len=%d \r\n",strLen);
        if(strLen>16) strLen = 16;        //一行总长度最多显示16个字符,多余的不显示
        else if(strLen==0) return;        //空

//        memset(strBuff,' ',sizeof(strBuff));
        for(i=0;i<strLen;i++)
        {
                LCDdat[16*y+x+i] = pStr[i];
        }
        LCD_RefreshALL(); //更新显示
}

void LCD_ShowStringLen(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const char *pStr,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strLen;
//        unsigned char strBuff[16];        //一行字符缓存
        strLen = len;        //字符串长度用 strlen(); 类型长度 sizeof();
//        if(strLen>16) strLen = 16;
//        strLen = (sizeof(pStr)/sizeof(pStr[0]));
//        printf("Str Len=%d \r\n",strLen);
        if(strLen>16) strLen = 16;        //一行总长度最多显示16个字符,多余的不显示
        else if(strLen==0) return;        //空

//        memset(strBuff,' ',sizeof(strBuff));
        for(i=0;i<strLen;i++)
        {
                LCDdat[16*y+x+i] = pStr[i];
        }
        LCD_RefreshALL(); //更新显示
}

void LCD_ShowNumbe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long num,unsigned char disLen,unsigned char align)
{
        unsigned char i;
        char strBuff[16];        //一行字符缓存
        char disBuff[16];        //一行字符缓存用于显示
        unsigned int strLen;        //字符串长度用 strlen(); 类型长度 sizeof();

        if(disLen>16 || disLen==0) return;

        memset(strBuff,0,sizeof(strBuff));
        memset(disBuff,0,sizeof(disBuff));
        sprintf(strBuff,"%ld",num);
        strLen = strlen(strBuff);
//        printf("%s : ",strBuff);
//        printf("%d \r\n",strLen);

        if(align==0)        //左对齐
        {
                if(strLen>=disLen)        //当数字位数大于要显示的长度时,显示高位
                {
                        for(i=0;i<disLen;i++)
                        {
                                disBuff[i] = strBuff[i];
                        }
                }
                else
                {
                        for(i=0;i<disLen;i++)
                        {
                                if(i<strLen)
                                        disBuff[i] = strBuff[i];
                                else
                                        disBuff[i] = ' ';        //后面补空格
                        }
                }
        }
        else        //右对齐
        {
                if(strLen>=disLen)        //当数字位数大于要显示的长度时,显示高位
                {
                        for(i=0;i<disLen;i++)
                        {
                                disBuff[i] = strBuff[i];
                        }
                }
                else
                {
                        unsigned char dx = disLen-strLen;
                        for(i=0;i<disLen;i++)
                        {
                                if(i<dx)
                                        disBuff[i] = ' ';        //前面补空格
                                else
                                        disBuff[i] = strBuff[i-dx];
                        }
                }
        }

        LCD_ShowString(x,y,disBuff);

        LCD_RefreshALL(); //更新显示
}

/**********************************
          LCD初始化
**********************************/

void LCD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LCD_RST_0;         delay_ms(500);
        LCD_RST_1;         delay_ms(500);//复位
        write(0,0x30);  //8 位介面,基本指令集
        write(0,0x0c);  //显示打开,光标关,反白关
        write(0,0x01);  //清屏,将DDRAM的地址计数器归零

        delay_ms(500);
        LCD_Clear();
        LCD_Test();

}

网友:
2线的优势就是  省io  ,但是耗时(+耗ram+耗flash)

网友:
Bresenham算法是点阵屏上画直线的基础方法,可以找找看。

楼主:
谢谢提供代码

网友:
测试有成功吗,回复一下

网友:
12864开缓存也就是128*64/8=1k,对stm32来说不算多
写像素类似这样就行
void pset(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unsigned long c)
{
    if(x >= 128 || y >= 64) {
        return;
    }
    unsigned char y1 = y >> 3;
    unsigned char yt = y & 0x7;
    if(c)
        g.disp_buf[y1 * 128 + x] |= (1<<yt);
    else
        g.disp_buf[y1 * 128 + x] &= ~(1<<yt);
}

刷屏用dma,很快的。

如果需要透明写,else后面这句不要就行。

网友:
画点画线之类,随便找本计算机图形学,第一章第一节就是画线,第二节画圆,第三节椭圆,第四节多边形和填充,第五节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