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CPU只能跑Android和Linux吗?

楼主(2020-04-16):
全志CPU除了跑Android和Linux,还可以跑其他按系统吗?比如UCOS、FreeRTOS、RT-Thread等轻量级的嵌入式OS。

网友:
可以啊,只要你没用到他没公开的外设就行

网友:
拿到手册资料,这些轻量的系统都可以自己移植了

网友A:
f1c200s, 100s, R11  可以跑RTT

网友:
需要做一些移植工作。
我在全志上跑的RTEMS

网友B:
高级都跑得了,还怕低级的跑不了? 你愿意折腾的话,可以用电脑cpu跑流水灯。

楼主:
前段时间看到全志新出一个芯片,集成NAND和DRAM,跑小系统非常适合

网友:
可以裸跑

楼主:
裸奔太累,后期维护管理太累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看到全志新出一个芯片,集成NAND和DRAM,跑小系统非常适合

知道是哪个芯片吗?

楼主:
听朋友说的,官网还没放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级都跑得了,还怕低级的跑不了? 你愿意折腾的话,可以用电脑cpu跑流水灯。 ...

电脑跑流水灯..................嗯,有点高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脑跑流水灯..................嗯,有点高级.

以前C, basic有个beep()函数, 就是用这个来控制蜂鸣器发声的, 也可以算是用电脑跑流水灯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C, basic有个beep()函数, 就是用这个来控制蜂鸣器发声的, 也可以算是用电脑跑流水灯把 ...

那个beep()调用的可是硬件定时器,底层封装了不少东西呢。

楼主:
对的,PC开发和嵌入式开发完全是两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看到全志新出一个芯片,集成NAND和DRAM,跑小系统非常适合

多大的nand和ram?

网友:
引用 网友A:
f1c200s, 100s, R11  可以跑RTT

f1c200s, 100s好像性价比很高啊。几块钱那么强。但是资料很少

网友:
能跑win10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裸奔太累,后期维护管理太累麻烦

在linux开发者观点看来,你列出的这些RTOS也属于裸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跑流水灯..................嗯,有点高级.

上微机实验的时候,纯DOS下汇编编程,386 点LED和数码管按键,在DOS下真的感觉跟MCU差不多
如果连DOS都没有的话连启动都不会了

网友:
据说有的能跑win10-iot

楼主:
各有各的优点吧,小系统需要资源少,成本低,而且比裸跑好维护

楼主:
多谢大家释疑,全志开放资料太少搞不了这些小系统,今日也没有生啃jinux的计划,所以决定放弃全志。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单片机型号:400MHz以上,带浮点处理单元,4个以上SPI接口,非BGA封装,自带flash多于384K,自带ram多于128K

网友:
如果你主频能降低点的话,新塘972/980和microchip pic32mz 也许有你想要的

网友E:
不是有个risc-v的k210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有个risc-v的k210

K210在AI方面还是有点弱了,人脸识别方面普遍评价不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看到全志新出一个芯片,集成NAND和DRAM,跑小系统非常适合

确定集成NAND?第一次听说?!

网友G:
全志除了那个Video Engine没公开资料,其余常用外设都很齐全了啊,数据手册和BSP都开放的,就算手册有些地方可能写得不够详细,参考Linux内核代码也能摸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定集成NAND?第一次听说?!

看错了,向各位致歉,是集成RAM,

网友H(2021-01-15):
引用 网友G:
全志除了那个Video Engine没公开资料,其余常用外设都很齐全了啊,数据手册和BSP都开放的,就算手册有些地 ...

请教全志的资料都在哪里下载的? 官网也不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全志的资料都在哪里下载的? 官网也不提供

签企业NDA,你就能下载资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全志的资料都在哪里下载的? 官网也不提供

https://linux-sunxi.org/

网友:
裸跑的好处是秒启动(这个对于7*24*365不停机的设备意义还是很大的,有异常,秒复位,秒回工作状态),效率高,有掌控全局的安全感。这个要看开发者的水平,水平高的可以做出非常可靠高质量的裸跑,不过说实话一般人、一般的开发团队其实是达不到Linux的代码质量的,而且需要重复做轮子的地方太多,异常处理的机制也没Linux完善。 所以这种片子,除了一些特殊场景,还是老实跑Linux比较稳妥,方便快捷,裸跑还是留给M系列吧。

网友I:
另外,顺便借问一下大神们,全志有没有工业级的? 之前测试过一下V3S,EMC性能太弱,不敢应用在工业产品上。

网友:
a40i?没用过,听说过。

网友:
在哪里可以下载到V3S的裸奔BSP,做的东西比较简单,不想去折腾linux,最合适就用RTT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另外,顺便借问一下大神们,全志有没有工业级的? 之前测试过一下V3S,EMC性能太弱,不敢应用在工业产品上 ...

全志 A40i是工业级;   T3,  T507是汽车级的

网友:
在linux看来, 没用内核用户态,mmu内存管理,都属于裸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