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2560*1440+1920*1080的组合屏,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0-04-16):
原本是2个23英寸1920*1080,左边是副屏,右边是主屏。

现在准备将右屏(主屏幕) 换为27寸2560*1440屏幕,组一下非对称双屏,这样用photoshop和截图会爽一些。不过,这样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出现?

顺便求推荐个27英寸 2560*1440分辨率的显示器。

网友A:
感觉最好是大的横着,小的竖着. 我这样用好几年了.

网友B:
戴尔(DELL)U2719DS

网友C:
上4k;自己买面板组装个;27寸的外壳挺多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最好是大的横着,小的竖着. 我这样用好几年了.

那得另外配支架了。

戴尔自带的支架,竖屏后,屏幕下边太接近桌面了,不爽。

另外觉得 竖过来后,16:9的屏 太长了,所以我用两天后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4k;自己买面板组装个;27寸的外壳挺多多的

你很厉害。这都能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戴尔(DELL)U2719DS

有关注过AOC吗?

https://item.jd.com/7191758.html

这款配置比U2719DS 要牛逼一些,但是价格几乎是U2719DS的一半。显示器支架也不错,升降幅度也足够大。

网友D:
对啊,同尺寸,参数差不多,戴尔怎么那么贵,除了服务,产品本身差别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啊,同尺寸,参数差不多,戴尔怎么那么贵,除了服务,产品本身差别大吗 ...

AOC也承诺三年换新。

我的三台京东买的戴尔显示器E2314H,在刚好快三年的时候都相继花屏了,最后都给我换了。(其中一台换成了P2317H)
那个时候我都怀疑戴尔显示器有硬件自毁程序,结果时间算错了。。。早了2个月。

网友:
我2016年买的philips,现在还是好好的。

网友:
这样组合没问题,我现在用的是3个屏幕,用来一段时间了,左右两个是23寸的1920*1080,中间一个是25寸的2560*1440。
系统是win10,因为中间屏幕分辨率高,所以中间屏幕是125%放大,左右两个是100%

网友:
每个屏幕的分辨率,可以分别设置,随便改。

网友:
两个分辨率不一样不太好

网友E:
我的本本1080外接2K没什么影响

上个截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本本1080外接2K没什么影响

上个截屏

感谢,我正好想知道全屏截屏是什么样子。

你的这个摆放方式,鼠标想要点主屏幕的右下角切换回桌面,就不太方便了。win7得怼半天才能怼得准,win10貌似有磁吸,不过我还是习惯把主屏幕放右边,副屏幕放左边。

网友:
>上4k;自己买面板组装个;27寸的外壳挺多多的
Do you have a link for this DIY idea?

网友:
小的竖过来,真实位置可以升降,虚拟位置也可以对应升降,鼠标指针无缝滑动。

网友F:
刚好我就是这个配置,2K显示器放在中间做主显示器,爽得很,现在看1080P显示器感觉有点不够用
还有,个人感觉25寸的2K,用100%显示内容大小刚刚好,如果是27寸,4K可能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好我就是这个配置,2K显示器放在中间做主显示器,爽得很,现在看1080P显示器感觉有点不够用
还有,个人 ...

你这个是笔记本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笔记本吗?

是滴,笔记本外接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滴,笔记本外接显示器

难怪你觉得27寸应该上4k

网友F:
引用 楼主:
难怪你觉得27寸应该上4k

4K刚好是4个1080P,我笔记本15寸的1080P,100%显示觉得合适,所以30寸左右的4K100%显示估计也合适,哈哈哈哈
当然看个人习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4K刚好是4个1080P,我笔记本15寸的1080P,100%显示觉得合适,所以30寸左右的4K100%显示估计也合适,哈哈 ...

15英寸的量产标准屏幕,实际是15.5或者15.6英寸,
对应4k应该32寸ppi才接近。

27英寸的四分之一,应该对应13.3英寸或者14英寸。

网友:
我是两台27寸,一台2k 一台1080p使用完美

网友:
一个横屏,一个竖屏不错。就是现在的16:9显示器竖屏老是感觉 宽度里小了点,无论是看网页,还是看程序,是不是16:10就好很多

网友(2020-05-23):
我也是28+22,
22" 竖起来物理高度和28"的高度相差不大

网友:
不会,个人认为,中屏分辨率太高,对视力不好

网友:
我是32(2560*1440)+24(1920*1080),小屏竖起来看程序和文档,分辨率过高的屏看起来累。